[儲存設備] micro SD卡 第二分割區消失,找得回來嗎?

楼主(2015-11-09):
因為剛買了32G micro SD卡,想說也來分割第二分割區放APP
因此按照教學用MINI TOOL將第二分割區設為EXT4
放入手機後,也可以使用
但後來一個不小心手機掛了,SD卡拿出來放電腦讀,第一分區檔案格式變成RAW,第二分區完全看不到
容量也只剩第一分區的容量
爬文試了許多方法都一無所獲,看不到第二分割區也沒辦法格式化啊
想在這裡集思廣益,看看有沒有有方法救回第二分割區的容量
裡面沒甚麼重要資料,只想要回容量
如果不行只好送原廠了

補充內容 (2015-11-14 03:05 AM):
感謝各位~~已解決~~詳~17樓

网友A:
用這套軟體 SDFormatter 試試看

网友B:
DiskGenius 是一款專業級的資料恢復軟體,演算法精湛、功能強大!支援多種情況下的檔丟失、分區丟失恢復;支援檔預覽;支援磁區編輯、RAID恢復等高級資料恢復功能。
http://www.diskgenius.cn/

网友C:
EXT4 格式在電腦本來就看不到,必須用分割軟體將兩個分割都刪除,再重新格式化,總容量就會回來了。

网友D:
找找 Portable_AOMEI_Partition_Assistant_Pro_Edition_5.0_TW
在Windows上分割磁區的軟件, 簡單操作使用..

网友E:
  若要救援, 可以試試 EaseUS 的 Data Recovery Wizard ; 若僅是要回容量, 也可以試試 EaseUS 的 Partition Master .

网友F:
想發這工具很久了,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8476-1-1.html

補充,我也試過很多工具,沒用,GDisk肯定有用!

网友G: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708201

一樣用 MINITOOL  直接刪除你做的分割區,在存回,容量就都還你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發這工具很久了,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8476-1-1.html

感謝WIN大大提供GDisk檔案
這GDisk之前爬文有看到推薦文,因為想說先更新一些相關驅動程式看看,所以好像還沒來得及下載試用
昨天試了一下,有一張32G還是讀不到,另外一張16G(我試壞了2張卡)GDisk可以讀到第二分區,原本應該有機會直接復原,但後來又被我搞到連GDISK也讀不到了= =
後來又爬文讓我想到另一個方法,(結果發生了神奇的事)救回一張32G,另一張16G也有機會救回,等等還要在奮戰再試試看,等成功之後再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482&page=1&extra=#pid708201

一樣用 MINITOOL  直 ...

謝謝大大參與回復
這我爬文時,也有看到有人如此回覆
但我遇到的情況是"讀不到"第二分區(應該說第二分區消失了),都讀(看)不到了要怎麼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這套軟體 SDFormatter 試試看

謝謝~這我早就下載來用了。只能用在看的到的分區,看不到的還是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skGenius 是一款專業級的資料恢復軟體,演算法精湛、功能強大!支援多種情況下的檔丟失、分區丟失恢復; ...

謝謝大大~
這我也早就下載來用了,看起來是還蠻專業的,也提供蠻多資訊的。但還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也許我不會使用吧==)。我後來就是看DiskGenius的資訊,改了某參數(結果原本GDISK可以讀到的變成讀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XT4 格式在電腦本來就看不到,必須用分割軟體將兩個分割都刪除,再重新格式化,總容量就會回來了。

是的~沒錯~EXT格式是LINUX格式在WIN電腦本來就看不到(這我知道)
但是我用各種第3方軟體都讀不到啊~~看都看不到更別說刪除了
還是要感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找 Portable_AOMEI_Partition_Assistant_Pro_Edition_5.0_TW
在Windows上分割磁區的軟件, 簡單操作使用.. ...

感謝~
這軟體我昨天有GOOGLE到,但還沒機會下載測試
有空我在下載來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要救援, 可以試試 EaseUS 的 Data Recovery Wizard ; 若僅是要回容量, 也可以試試 EaseUS 的 Partition ...

THANKS~~
這也是早就下載來試用了,原本是要用來分割的。但是它只支援到EXT3不支援EXT4,出問題之後還是讀不到EXT第二分區
當然我沒有完整研究這軟體,所以也許是我不會用。
但看不到EXT第二分區,心一急就趕緊找其他軟體跟方法了

网友H:
如果SD卡官網有開發軟體的話,可以試看看用官網的軟體來試看看

之前我有一隻創建4G隨身碟插入有病毒的電腦,在病毒讀寫到一半強制抽出不給亂寫
整個資料區損毀,隨身碟插上時,燈號亮起5秒就熄掉,然後一直跳出插入usb裝置訊息
最後也是用原廠格式化程式救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SD卡官網有開發軟體的話,可以試看看用官網的軟體來試看看

之前我有一隻創建4G隨身碟插入有病毒的電腦, ...

我爬文之後發現有可能是病毒作怪(當初也有這麼想)目前努力爬文中
因為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阿˙難道想搞死我嗎??!!~~~
我把SD卡放另一支導航手機上讀就出現神奇的事了,第二分區出現了!!!!!
雖然救回SD卡,但是導航手機卻掛了
導航手機的flash USB device也就是內存記憶體 居然讀不到了,居然要我插入磁片
結果害我暫時無導航可用
雖然導航手機很舊了,但還能用啊
我再來看看有無原廠格式化程式可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