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教 lps-305 電流顯示.

楼主(2015-11-09):
請教各位前輩指點怎修.這電源供應器電流一直顯示2.4A .電流是可以設定,三用錶量電流也有準只是顯示的問題. 己換opamp  U12 跟U14問題還是存在    . 請問是U7 AD7541 digital to analog ic 的問題嗎?  謝謝.

楼主:
RE: 請教 lps-305 電流顯示.

网友:
好高級喔 會不會是感測電阻開路了

网友:
重新校正看看!

楼主:
wooden 老大, 校正過多次它還是不聽話.... 要再研究看看. Tks .

网友A:
這台剛入手時,也是因沒校正好,一開機就全電壓輸出,錯以為是被自己給整壞了,
後來依照手冊逐一將電壓和電流校正到正確可用狀態。

校正時最好是用數位電表,要注意電壓和電流探棒的位置不一樣,注意哦!
校準電壓和校準電流時,電表的探棒位置不一樣哦!

网友:
意思是說實際0A輸出時,電流顯示2.413A,若是0.5A輸出時,電流表會顯示為2.91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剛入手時,也是因沒校正好,一開機就全電壓輸出,錯以為是被自己給整壞了,
後來依照手冊逐一將電壓和 ...

感謝 wooden 大指教,果然 是沒校正好的問題. 之前校正時粗心,沒注意到電流的 adc get沒讀到  .

會認為壞掉的原因是拿來充兩課 aaa 電池一段時間就變這樣了. 換 lcd 之後電流就一直顯示 2.40.所以 誤認為電流的部分燒壞. 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 wooden 大指教,果然 是沒校正好的問題. 之前校正時粗心,沒注意到電流的 adc get沒讀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