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士益冷氣機MAS-258P~冷氣自動開開關關(已解決)

楼主(2015-11-09):
品牌:萬士益

品名:分離式冷氣機

型號:MAS-258P 2500Kcal

故障原因: 冷氣機自動開開關關

裝機時間 100年.06月.17日

標準安裝完工價13500元

全機保固一年 壓縮機三年

104年11月03日 故障發生~~~

第一時間點~判斷可能是 冷氣的電腦板故障導致

所以拆機殼~~找電腦板

找出了電腦板 拆下來看~ 外觀查看 無異狀~~ 電表檢測~ 不會^^"

查看電腦板 型號~~google一下~~ 無資料

原本想買冷氣公板來改~~要600~800材料費(請專業的收費1500)

後來有高人指點~~可能是 紅外線接收器故障~~

所以就把電腦板裝回~使用強制開關 吹冷氣

把紅外線接收器板給拆下~~使用一晚正常

所以判斷是紅外線接收器故障~~ 前兩天去電子街購買材料

原本擔心更換接收器後~遙控器會無法使用~會有編碼的問題產生

我將遙控器也分解帶去電子街~~

詢問店老闆~~ 老闆說~~這顆不容易壞~~

但我還是跟老闆購買~材料30元  並且說沒有編碼的問題產生

更換前

更換後

立馬測試~~遙控器可正常使用~~而且試了一晚都正常了

現在就等有空將~外殼組裝回去~~完成此次的冷氣DIY維修了^~^

謝謝大家

网友A:
我是不知道冷氣是用那一種紅外線接收器,如果是常用的38KHz或36KHz烏骨雞學姐那就有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902795921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1065814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知道冷氣是用那一種紅外線接收器,如果是常用的38KHz或36KHz烏骨雞學姐那就有了。

http://goods.rut ...

從外觀看~比較像36KHz~我也不知道是那種~明天查查~原來學姐有賣啊!~真是捨近求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從外觀看~比較像36KHz~我也不知道是那種~明天查查~原來學姐有賣啊!~真是捨近求遠

電子零件並不能只看外觀,供貨的老闆是進金屬殼,烏骨雞學姐就賣金屬殼,老闆進塑膠殼,烏骨雞學姐就賣塑膠殼,像這兩種是金屬殼比較貴,也比較常用,一般的賣家因成本考量,通常會賣塑膠殼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零件並不能只看外觀,供貨的老闆是進金屬殼,烏骨雞學姐就賣金屬殼,老闆進塑膠殼,烏骨雞學姐就賣塑 ...

嗯嗯~~

電子零件 應該是從型號料號下去判別 ~可是無形號或者料號 ~~就只能比對外觀^^

我剛去查一下~~我買回來的受光器 按料號看來是36KHz

說明書全部寫英文看不懂~ 但有看到型號跟KHz

网友B:
原來接收器壞了也會開開關關
我遇到會開關的都是手動強制按鈕秀逗了,我
都直接斷開,以防再發生.接收器掛點都是遙控
器不能接收!又學到了一個分享...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接收器壞了也會開開關關
我遇到會開關的都是手動強制按鈕秀逗了,我
都直接斷開,以防再發生.接收器掛點 ...

感謝大大 回覆

原本我爬文~~也是想說手動強制按鈕秀逗~~

但幸好我手腳沒那麽快~~  不然就錯焊故障點了~~

网友C:
我覺得還是會再開開關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還是會再開開關關

這兩天使用上 都 正常~~  若有不正常 會再向大家 回報~~

感謝大大的回覆n_116|

网友D:
這問題並不會很少見啊!
偶而都會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問題並不會很少見啊!
偶而都會遇到

回大大~~

這次我第一次 遇見~~

大大 會偶爾遇到  是有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嗎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大大~~

這次我第一次 遇見~~

哈哈~小的是不專業的雜七雜八維修員
家電非家電,冷氣冷凍都嘗試...
平常還要上班~和這方面不相關的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還是會再開開關關

+1,而且這冷氣機板不能用冷氣公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小的是不專業的雜七雜八維修員
家電非家電,冷氣冷凍都嘗試...
平常還要上班~和這方面不相關的工作 ...

感覺大大的工作是屬於全方位的唷^_^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而且這冷氣機板不能用冷氣公板改。

用公板改,也是別人教的,大大說不能改是為什麼呢?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公板改,也是別人教的,大大說不能改是為什麼呢?謝謝

看基板應該是DC直流風扇.所以公版不能改.
而且自動開關機.除非是遙控器短路或外來干擾(少數).
否則一般都是強制開關短路.
個人淺見.應該不是換了接收器玩完修.而是拆機動了基板.
或氣候因素.讓開關"可能"恢復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基板應該是DC直流風扇.所以公版不能改.
而且自動開關機.除非是遙控器短路或外來干擾(少數).
否則一般都 ...

原來如此~感謝大大的解說~

嗯~就等那天冷氣又發生同樣毛病,再判斷究竟是那個才是故障點~~希望還是正常的就好^_^

网友G:
請檢查遙控小板的C1, C2焊點是否有錫裂!?

网友H:
不是不能改,AC三線單速送風馬達,靠機板上的 SSR 變速,改公板只剩一速,就看客戶能否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檢查遙控小板的C1, C2焊點是否有錫裂!?

感謝 大大 回覆

~~可能要等下次有異狀時~~才會再動手拆下來看看了^^

謝謝你的指導~~    我會記得的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不能改,AC三線單速送風馬達,靠機板上的 SSR 變速,改公板只剩一速,就看客戶能否接受了。 ...

感謝大大回覆

~~AC三線單速送風馬達 喔!!~  原來有機關~~

沒講還真的不知道~有這個注意事項~~  我自己的冷氣所以吹~~A涼就好^^

感謝你的說明n_116|

网友I:
過去我家窗型冷氣也發生過紅外線接收器故障的問題,
到電子材料行買了個規格似乎相同的紅外線接收器,焊上去之後沒作用,

唉呀!....要叫修了,就把原本那顆紅外線接收器焊回去,準備叫修,結果就這樣好了!
所以,大多只是時間太久了,假焊、空焊造成接觸不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過去我家窗型冷氣也發生過紅外線接收器故障的問題,
到電子材料行買了個規格似乎相同的紅外線接收器,焊上去 ...

感謝 大大經驗分享n_116|

网友J(2015-12-13):
我也遇過遙控器、假焊、空焊造成接觸的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過遙控器、假焊、空焊造成接觸的不良......

   感謝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