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20Z8 朦朧淡畫面,偏紅有歸線

楼主(2015-11-09):
PANASONIC TC-20Z8

朦朧又淡淡的模糊影像畫面,偏紅有歸線。管座KR、KB、KG電壓約35~40VDC
畫面左邊水藍像霧一樣,會慢慢向中心飄,也會慢慢漂回左邊,但不會消失

清除主板上的積塵是必須

目視檢查:未發現劣質元件、無燒焦、無漏液、無脫焊.....
請問前輩,這電視還能救嗎?

网友:
高壓太高, 藍色漂會不會是出現了 X-RAY
有人說這樣, 看起來有道理,
http://tieba.baidu.com/p/619250847

网友A:
管座KR、KB、KG電壓約35~40VDC???
180v~200v.....不見了!

网友:
畫面過亮?先確認200v電壓有來沒有!

网友B:
视放供电过低

加速极电压过高

场消隐信号甩失

都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C:
先確定B+ 115V是否正常  再來高壓一組輸出200V是否正常  如都正常就查ABL迴路跟影像IC了

网友B:
将P3图视放板的供电测下是否有180-200伏电压?

将P7图下面那个高压包加速极电位器反时针调下看情况如何?

网友D:
可能是200V那個電容器壞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座KR、KB、KG電壓約35~40VDC???
180v~200v.....不見了!

買了兩顆9 PIN管座,才發現管板上200VDC已降為35VDC
KR 40VDC、KB、KG電壓35V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放供电过低

加速极电压过高

视放供电过低、加速极电压过高、场消隐信号甩失,太專業了
三太子的程度..........................................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確定B+ 115V是否正常  再來高壓一組輸出200V是否正常  如都正常就查ABL迴路跟影像IC了 ...

VCC 151VDC,B+113VDC ,主板至管板上的200V僅剩下35V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P3图视放板的供电测下是否有180-200伏电压?

将P7图下面那个高压包加速极电位器反时针调下看情况如何? ...

報告巨風師傅~
箭頭那跟黑線應該是200V進來,僅剩下35VDC

高壓包加速极电位器指的是SCREEN那顆VR嗎?
散熱板那顆STR30115 5PIN IC很燙,溫度達50度C。開機下,整台電功:110W,比起一般20"CRT快多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200V那個電容器壞掉了吧

主板上35V(正常應200V)經過兩顆電阻,經由黑線供至管板(KR、KB、KR 三顆晶體也無短路)
兩片板子上都沒見到常用的10UF(或15UF)/250V電解電容~
等有空再來查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35V(正常應200V)經過兩顆電阻,經由黑線供至管板(KR、KB、KR 三顆晶體也無短路)
兩片板子上都沒見 ...

那支电容在主板上找,应该在高压包附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巨風師傅~
箭頭那跟黑線應該是200V進來,僅剩下35VDC

行管发烫,很有可能是200V滤波电解电容漏电所致;

因为200v供电,只有35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35V(正常應200V)經過兩顆電阻,經由黑線供至管板(KR、KB、KR 三顆晶體也無短路)
兩片板子上都沒見 ...

編號 C3xx 的電解電容
一般位於水平晶體C極→FBT線圈 /中心抽頭的 200V整流迴路中。

网友:
查保護電阻和整流器

网友:
三太子大~好久沒看到您發文了耶!!!
STR30115 5PIN IC是電源IC
供應B+的電壓
燙也是會的啦~您看散熱片那麼大
當然,目前有故障未排除前,功耗會比較不準的啊.......
CRT越亮,功耗越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巨風師傅~
箭頭那跟黑線應該是200V進來,僅剩下35VDC

22uf 160V
....that one, check that one
supply for HOT driver transform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放供电过低、加速极电压过高、场消隐信号甩失,太專業了
三太子的程度............................... ...

视放供电过低、加速极电压过高、
场消隐信号甩失.... 水平遮沒信號 ...歸線...露餡了!

网友E:
只有找到類似國際牌20吋CRT的線路圖...查看一下...你看看造成邦流電壓200V不足的迴路上..(主板上..FBT附近)C555  22UF250V...是否容量不足...應該是這顆..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有找到類似國際牌20吋CRT的線路圖...查看一下...你看看造成邦流電壓200V不足的迴路上..(主板上..FBT附近) ...

看來大大是專業人員喔, 連這種紙本電路圖都有
岔開一下,請問可以看看有沒有這兩種可以分享電路圖, 一個是現況四個角落稍微模糊, 另外一個不開機在吃灰
TC-29EB
TC-20GD
http://bbs.pigoo.com/thread-58308-1-1.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ght=panasonic%2BTC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來大大是專業人員喔, 連這種紙本電路圖都有
岔開一下,請問可以看看有沒有這兩種可以分享電路圖, 一個是 ...

找到29吋一樣的資料...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來大大是專業人員喔, 連這種紙本電路圖都有
岔開一下,請問可以看看有沒有這兩種可以分享電路圖, 一個是 ...

20吋的我只找到類似的..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35V(正常應200V)經過兩顆電阻,經由黑線供至管板(KR、KB、KR 三顆晶體也無短路)
兩片板子上都沒見 ...

和FBT同區編號為 C4xx或 C5xx  的電解電容
一般位於水平晶體C極→FBT線圈 /中心抽頭的 200V整流迴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編號 C3xx 的電解電容
一般位於水平晶體C極→FBT線圈 /中心抽頭的 200V整流迴路中。

感謝~各位前輩提供的線索,大概就是這兩顆電解其中之一

等把這幾台液晶殺肉清出空間,再來查CRT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提供的線索,大概就是這兩顆電解其中之一

期待大大報告好消息.
大大請問有22"鯊肉板嗎鄰居還沒忘記它的壞機,問那個能修好不

网友H:
那兩顆好像是..........電源部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那兩顆好像是..........電源部份

27#右邊 外面這顆 就是C555 200V瀘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27#右邊 外面這顆 就是C555 200V瀘波電容!

開機下,C555的電壓才30.33 VDC

10UF已衰退到84pF,更換新品10UF/400V

管板上的200VDC回來了~

搞定!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
赞哦!

恭贺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