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家用電話 極性測試計

楼主(2015-11-10):
家用電話 極性測試計:

1功能說明

1功能說明

1功能說明

1-1

1-1

1-1

1-2指示燈

2指示燈

2指示燈

指示LED 特寫

指示LED 特寫

指示LED 特寫

2-1

2-1

2-1

外加電壓

外加電壓

外加電壓

反向加電壓

反向加電壓

反向加電壓

電表歐姆檔量測

電表量測

電表量測

反向電表歐姆檔量測

反向電表量測

反向電表量測

晶體測試儀 正向

晶體測試儀 正向

晶體測試儀 正向

晶體測試儀 反向

晶體測試儀 反向

晶體測試儀 反向

與 LED 比較量測

LED 比較量測

LED 比較量測

經用電壓表量測,家用電話外線兩線間電壓為53vDC。
請教大大
1 為何外加於家用電話外線兩線間,未加限流分壓的普通指示燈型 LED不會燒毀!?
2 極性的功用?

网友A:
電信局的交換機門卡有限流,約 20mA 左右所以此測試器的 LED 不需限流電阻。
話機的阻抗約 600 歐姆,600 x 20mA = 12V,所以話機接通時電壓會從 48VDC 降到約 10VDC,交換機就知道線路接通了開始計時算錢了。
實際上交換機是以檢測電流的方式來判斷電路有無接通而不是判斷電壓,因為電話線路可能長達幾公里,在你家拿起電話是 10 V 沒錯但機房端可能是二或三十幾伏特,所以只能用電流來判斷才不會誤判。

電話線的電壓極性對電話機沒有實質意義,電話內部都有橋式整流整成需要的工作電壓,但對交換機就很有意義。
有些交換機在接收端接通時會將撥號方的電壓極性給反轉,例如投幣公共電話,有了反轉信號公共電話也會開始吃錢了。

這是查線與接線的小工具,如果沒有拿三用表或帶鱷魚夾小型電話都是可以,這東西還真不常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信局的交換機門卡有限流,約 20mA 左右所以此測試器的 LED 不需限流電阻。
話機的阻抗約 600 歐姆,600 x ...

duke83 大大 您好
再次請教
圖1功能說明:只能測試用 不可常加載於線路中?
此外線限流電壓 可否直接取用 點燃led 夜間小夜燈?...要計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duke83 大大 您好
再次請教
圖1功能說明:只能測試用 不可常加載於線路中?

當然不行,加上此測試器後線路電壓只有 1.8V 等於接通狀況下,別人打電話給你時都在忙線中,要撥出電話也不行(話機只有 1.8V 電壓無法正常工作)。

不能偷電話的電來當小夜燈,前面有說過交換機會偵測電流藉以判斷電話的使用狀況,如有其他非電信設備在線路上障害台的電腦查線可能會誤判,況且現代還有 ADSL 與假光纖數據信號在這條線路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duke83 大大 您好
再次請教
圖1功能說明:只能測試用 不可常加載於線路中?

從電話線適度「偷電」是可行的,但取用電流不能大到讓交換機判斷成聽筒拿起狀態。

很多通訊設備是從電話線取用電源,如來電顯示器、免插電免裝電池的來話顯示型電話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從電話線適度「偷電」是可行的,但取用電流不能大到讓交換機判斷成聽筒拿起狀態。

很多通訊設備是從電話 ...

這邊指的偷電是非電信沒送審的他類設備,用偷的字眼就是指不合法,通訊設備送審過接在上面就不是偷了。
少量的偷電現代的交換機還是會發現的,障害台會認為線路或接線端子潮濕而漏電,還是會請工程人員去查線。

所以電話的顯示只能用液晶螢幕,如裝上 LED 這個微小的電力就被吃光了。
10V x 20mA = 0.2W,用偷的最多也只有 0.2W 而已,此時電話也不能用,何苦。

网友:
看到 市內電話相關, 想起以前的一個電路...
借題 寫一下...

之前 有一個 很簡單的 電路
它的功能 就是可以讓 接在同一個線路(同一個號碼)的電話機
有自動分機功能(同時只能一台接通,且有指示燈)
後來 因為手機普及 市內電話變的不重要,也忘了那個電路了...

一時也找不到, 如果有人有需要這種功能的話
我再來找找到(之前有做二個來實驗...)

原本線路:
電話線======電話機A=======電話機B======電話機C=====....
電話機A/B/C 可能在 客廳,主卧,書房 或者1F,2F,3F....

加裝 自動分機盒:
電話線======(自動分機盒)電話機A=======(自動分機盒)電話機B======(自動分機盒)電話機C=====....
* 有幾支電話機就加裝,幾個 自動分機盒(成本很低,元件很少)
1. 電話是同一線(同一個號碼)
2. 來電時,電話機A/B/C/... 都會響
  只能有一其中一支分機接通(誰先拿起來,誰先接通...)
3. 撥出時,也一樣.
  誰先拿起來,就先佔線(別人不能用)

* 想用這樣功能的人而言, 優點是:
  每個電話機,不會產生因為干擾問題,講電話不會被干擾或偷聽...等問題
反過來說是缺點: 無法同時一起聽電話(不要裝 自動分機盒就可以了)

-------------------------------------------------------------------------
本文,寫到一半時.....
有點印象 自動分機盒 好像只有二個元件
DIAC + 雙色發光二極體(LED)
不加LED也可以(它是用來指示(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