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先進能告知這顆IC的正確編號?

楼主(2015-11-10):
這是一張控制電路板@@上面有一顆IC Mark是XBXB,不知正確編號是多少?
能否請各位先進不吝告知@@非常感謝!

XBXB

XBXB

楼主:
感謝你!不過找不到MC26433 Datasheet??

网友:
由LOGO 可以知道是MOTOROLA的產品

MOTOROLA 分拆電子部門變ON SEMI 其標示也改變 如

XBXB  --->生產追蹤代號
如 PAGE4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dl/Datasheet-028/DSA00488683.pdf

而26433 比較麻煩的是要猜產品線  若是LDO
如 37525  --->MC33375 ,  2.5V
http://www.ebay.com/itm/On-Semi-Motorola-2-5V-300mA-LDO-MC33375D-2-5R2-On-Off-Control-SO-8-Qty-10-/400460967995

26433   有可能是 MC33264D  3.3V

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MC33264-D.PDF

需要再配合 實際電路 再追查是否為 LDO

楼主:
感謝你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