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燈泡維修實例

楼主(2015-11-10):
今天的主角,故障現象是不點燈.

拆開看到LED晶粒面有一點點焦痕,測量電源板輸出端有88V DC 輸出.(照片是換下的LED)

換上痞酷網大大交關來的晶片,因為底下散熱用的膠面已經在拆掉舊的時候有損傷,而且不黏了,所以自己在兩邊加鎖兩顆螺絲.
螺絲鎖於出線孔,不用另外加工.

接回原來的電源板,燈亮後輸出掉到33V DC

謝謝收看,敬請指教.

网友A:
第一次看到這種一大片的。。。。。

感覺好像跟以前的LED顆粒不同。

不知是否是OLED製程的。怪怪?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這種一大片的。。。。。

感覺好像跟以前的LED顆粒不同。

d大,
這種稱為COB封裝,詳情請看以下廠商介紹.
http://www.iledm.com/index.php/t ... t/advantages-of-cob

网友:
引用 楼主:
d大,
這種稱為COB封裝,詳情請看以下廠商介紹.
http://www.iledm.com/index.php/technique-support/advant ...

原來是這樣。。。。。

如此就可以工廠直接做好出貨,不用再分到下游二次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