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mp3隨身聽無法開機!

楼主(2015-11-10):
小弟有一台mp3隨身聽,昨天用USB接上電腦要傳歌,傳完歌後還是USB線沒有馬上拔掉,想說讓它充電!
隔了2-3小時後,拔除USB線,發現無法開機,按了好幾次電源鍵都沒有反應!
重新接上電腦的USB線也沒反應(一般接上電腦後 隨身聽會過電 然後電腦裡可看到512MB隨身聽的空間!)
小弟拆開後 用電錶量(圖2)的紅線和黑線都沒有電壓(0 V)!圖2 應該是鋰電池的保護板 ?
剛剛小弟用電錶量(圖3) 紅色圈起的2點 ,電壓:3.11V

請問各位大大 這是什麼問題? 謝謝

補充內容 (2015-11-11 07:31 PM):
已修復! 謝謝

网友:
電池壞了?

楼主:
可是圖3 有量到3.11V電壓.... 這也算壞嗎?

网友A:
先動手,試試重焊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圖3 有量到3.11V電壓.... 這也算壞嗎?

電池空載3.11V是差不多沒電了

鋰電池保護電路板 B+ B- 量到 3.11V, P+ P-量到 0V, 代表保護電路啟動或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空載3.11V是差不多沒電了

鋰電池保護電路板 B+ B- 量到 3.11V, P+ P-量到 0V, 代表保護電路啟動或掛 ...

大大您好
感謝回復!
保護電路壞了,那不用可以嗎?
我意思是直接把紅線&黑線接到電池,沒有保護板應該會過充和過放吧?
請問要怎麼修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感謝回復!
保護電路壞了,那不用可以嗎?

樓上的大大直提到 "重焊" 這件事...

是因為好像有看到 P- P+中間好像連鍚了..
樓主能不能先試看看處理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動手,試試重焊如何?

大大您好!
您真神! 小弟聽您的話把紅線 黑線解焊,然後把2條線的頭各剪斷一小截!
然後再重焊! USB接上電腦後....它又活了!!!!!!!!!!!!!!!!!!!!
這是什原因呢?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上的大大直提到 "重焊" 這件事...

大大您好!
您圈起黃色的地方 其實不是錫,一種透明塑膠
所以這膠應該是絕緣 不會造成短路吧?
小弟重焊後 接上電腦 它又活了!
謝謝您

网友A:
其實是在下有遇過類似的事件,
現在這種商品都是大陸製造比較多,線材用的都不好.
用久了就內傷....

其實,修這個正確的手法應該是,
在您測量到電池的接點有電壓時,就要往線材的上面找過去,再測量一次,確定連接線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是在下有遇過類似的事件,
現在這種商品都是大陸製造比較多,線材用的都不好.
用久了就內傷....

大大您好!
的確線材非常細!像線一樣細!
還以為說 日本品牌會比較有信用!
想不到還是一樣差!

當時在電池端有電壓,但是保護板上沒電壓
就在想會不會是保護板壞了?
想不到是電線!太出乎意料呢!
是線材有問題 或 保護板有問題,這還真的需要您這樣的老經驗才能辨別!
再次感謝您的教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是在下有遇過類似的事件,
現在這種商品都是大陸製造比較多,線材用的都不好.
用久了就內傷....

厲害紅螞蟻

网友:
奇怪...本篇文章用ie11無法評分..也無法收藏
但用Google Chrome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