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CP1215 彩雷套色不準的問題如何排除?

楼主(2015-11-11):
這台算是低價型彩雷,列印一般文件(黑色)都沒問題,列印彩色時則有套色不準的現象,
依照原廠的調校方法都無法校準過來,顯然已無法用軟體來調校成功,訊息顯示要進廠維修,
但是對於 DIY 族來說當然就自己弄看看了,下載了原廠服務手冊,洋洋洒洒一大片洋文,
老花眼的我讀起來頭暈目眩,想說論壇有好多高手,遂上來請益。

像這種套色不準的問題,要調整那個部份呢?
先向大家致謝!

校正後的輸出圖紙

套色不準示意圖

CP1210_CP1510 Service menu.part1.rar (6 MB, 下載次數: 17)
CP1210_CP1510 Service menu.part2.rar (4.07 MB, 下載次數: 17)

网友A:
以HP來說,其實套色一般的問題90%多來自於使用回收再利用的2手碳粉匣(俗稱:環保碳粉匣)

1.原廠校正:
http://support.hp.com/tw-zh/document/c01716103

2.China方法:
http://wenwen.sogou.com/z/q516814666.htm

3.china針對炭粉問題解說:
http://bbs.zol.com.cn/oabbs/d18_5204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HP來說,其實套色一般的問題90%多來自於使用回收再利用的2手碳粉匣(俗稱:環保碳粉匣)

感謝您提供的資訊,試了包括您所提到的方法,還是無改善。
或許是您所說的環保碳粉匣的問題。

楼主:
檔案重新上傳

CP1210_CP1510 Service menu.part6.rar (546.16 KB, 下載次數: 13)
CP1210_CP1510 Service menu.part5.rar (1.91 MB, 下載次數: 12)
CP1210_CP1510 Service menu.part4.rar (1.91 MB, 下載次數: 14)
CP1210_CP1510 Service menu.part3.rar (1.91 MB, 下載次數: 12)
CP1210_CP1510 Service menu.part2.rar (1.91 MB, 下載次數: 13)
CP1210_CP1510 Service menu.part1.rar (1.91 MB, 下載次數: 15)

网友B:
套色不准如果經過校正還是不行
可還源系統到初始值看看
另外你這台顏色也有點淡
雷射掃描組要拿出來清一清了
小弟前幾天才收到一台有掃描器的
她是顏色淡到快看不到了
一樣有套色問題
第一次校正不行
還原初始值不行
算了先清雷射掃描組再說
清完裝回機器開機測試顏色正常
連套色問題也都解決了
如果以上動作還是不行的話
就要拆機看齒輪組電磁閥了
彩雷一般都有兩顆
可能是電磁閥裡面的消音海綿貼久了破損黏住上面的鐵片
拿下來把黏膠清掉
如果有海棉貼的話就剪一塊貼回去
如果沒有海棉貼的話
不貼也沒關係,那只是要降低電磁閥把上面鐵片吸進來的撞擊聲而已
但如果搞到電磁閥的話就真的不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色不准如果經過校正還是不行
可還源系統到初始值看看
另外你這台顏色也有點淡

我在網路上爬文,講的都只有用軟體校正或是用原廠碳粉匣,

並無 Lazy_Panda 大所說的那麼詳細,謝謝您!

因為一直作校正所以也所剩下一點旳碳粉用光了,等碳粉匣到貨再上機測試,

屆時再上來回報結果。

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