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東元冰箱壓縮機啟動器拆解,啟動器型號:J531 Q32E 4R7M...

楼主(2015-11-11):
冰箱壓縮機啟動器拆解,啟動器型號應是:J531 Q32E 4R7M1802

外觀圖

拆開後的內部構造

當初因為冰箱不冷、冷凍庫化冰、壓縮機應該沒運轉吧,請專業維修,更換該啟動器後壓縮機立即運轉,約1小時後冷度就有了。
當時收費1200大洋。隔一段時日上網搜尋,冰箱壓縮機啟動器有在賣而且300有找!

今天把它壞品分屍一探究竟。

网友A:
原來這就是傳說中的 PTC 啟動器, 裡面還真的只有一片P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這就是傳說中的 PTC 啟動器, 裡面還真的只有一片PTC...

原本破裂的那一塊小圓盤就是 PTC 。

网友:
冰箱壓縮機啟動器行情價一顆約70~100元。

网友B:
我也有請 專業的來換過~~

後來又有一台冷凍冰箱~故障

想要去買同樣材料~~可是非常難買到~~不知道正確門路

問了很多家 才問到~~但跟店家買的也不便宜 ~~400~500元 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請 專業的來換過~~

後來又有一台冷凍冰箱~故障

冰箱壓縮機用的 PTC 常見的分成 2腳、3腳、4腳,只要了解這部分電路原理其實都可以透過接線來互換使用,去年有一台冰箱也是 PTC 故障,原本不放心網拍品質,找店家買了一顆100元,換上去是恢復正常了,但運轉了幾天又燒掉了,當時擔心是不是壓縮機重拖電流過大,但測量運轉電流卻又在正常範圍,只好從網拍買一顆70元的來換,使用至今快1年了都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冰箱壓縮機用的 PTC 常見的分成 2腳、3腳、4腳,只要了解這部分電路原理其實都可以透過接線來互換使用, ...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网友D:
為什麼他會裂開 熱漲冷縮 還是衝擊電流  瞬間熱量??
有能夠避免裂開方法嗎

网友:
跟彩色電視機消磁電路的PTC很像.
厲害, 原來冰箱還有這個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壓縮機用的 PTC 常見的分成 2腳、3腳、4腳,只要了解這部分電路原理其實都可以透過接線來互換使用, ...

雖然技術無價,若是請專業維修換這顆啟動器,行情應該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什麼他會裂開 熱漲冷縮 還是衝擊電流  瞬間熱量??
有能夠避免裂開方法嗎  ...

專炸大:
小弟也想知道何原因造成裂開? 但是那是使用了N年後才第一次發生啟動器壞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專炸大:
小弟也想知道何原因造成裂開? 但是那是使用了N年後才第一次發生啟動器壞掉。 ...

PTC陶瓷體旁邊還有一圈   那個是金屬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C陶瓷體旁邊還有一圈   那個是金屬嗎

不是。是PTC,外圈厚一點。

网友D:
更外圈那片  比較薄跟寬的那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技術無價,若是請專業維修換這顆啟動器,行情應該是多少?

這就不知道了,沒找人換過,各廠牌服務站行情應該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外圈那片  比較薄跟寬的那片

外圈薄片應該不是金屬,這種比較不常見,一般都是只有厚的那片,網拍也找得到單賣PTC片,但實際上換整顆比較正確,因為長時間處於高熱接觸點也都會發黑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外圈那片  比較薄跟寬的那片

應該是絕熱及絕緣的雲母片,類似熱水瓶加熱鎳鉻線的絕熱及絕緣片吧!

网友:
这是最普通的2脚PTC启动器了,我们这边3至5元RMB.

网友:
一般服務站來更換是300元,
外面冷凍材料行是100元,
但建議是用原廠的比較好
要更換時,要記得先拍照,
線不要接錯
一般冰箱有過電,無法啟動,
先檢查此零件有無故障
以前曾經被維修員接錯線,
還跟我說冰箱已經壞了,
無法修理,就離開
還好我有事先記下接線的位置,
發現他接錯線,
差一點報廢一台冰箱,
目前這台冰箱還在服役中
這一台是東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