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該發在哪區]筆電液晶螢幕改裝之可能性

楼主(2015-11-11):
大家好

日前公司的 ASUS S400CA 觸控螢幕表面那塊玻璃被壓裂, 但顯示面板是好的
想請問一下, 有沒有可能改成一般的螢幕來使用??

如果可以, 有沒有大大能幫忙改的? 費用大概多少?

网友A:
晚安大,

可以查查站內 TSUMV59XU 這一塊板子的資訊...
LCD Panel不但可以改成螢幕來用... 而且還是一台多媒體螢幕來的!!

网友B:
記得約民國80出頭年時,那時有筆電就是神級的,可是軍中不能帶進去,
於是,在心臟超有力的情況下,筆電就支解了,全部改用手焊延伸接線及接座,於是螢幕只剩板子,
外殻全拆了,主機板貼在寢室鐵書桌底部,鍵盤藏到桌面底部,
要用時才抽出來把全部的延長排線接上,重點是,沒有故障過,
然後就玩了一年多,真是快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安大,

可以查查站內 TSUMV59XU 這一塊板子的資訊...

謝謝牛大, 我再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約民國80出頭年時,那時有筆電就是神級的,可是軍中不能帶進去,
於是,在心臟超有力的情況下,筆電就 ...

真是厲害啊

网友C:
以經濟效應,改的時間及金錢不如買壹台(new or 良品)

若已有零件可改,不用花錢那也還好,不然以現在螢幕的行情,搞不好買台良品機比你改還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經濟效應,改的時間及金錢不如買壹台(new or 良品)

若已有零件可改,不用花錢那也還好,不然以現在螢幕的行 ...

沒錯啊!!

現在19吋LED網拍900元就有了。

除非是改大尺吋,不然真的是像你說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經濟效應,改的時間及金錢不如買壹台(new or 良品)

若已有零件可改,不用花錢那也還好,不然以現在螢幕的行 ...

只有這個掉的面板, 呵呵, 你也知道我們這種小公司, 都是省小錢花大錢, 尤其是省IT 的錢
這個任務當然不是我自願要接的, 是上頭發下來的任務, 我只好硬著頭皮來這龍虎窩來問問

网友:
你就報上去,說,買材料要6~7百,買一台二手的只要900。

材料買來萬一沒搞好,就賠了。900買來,至少買來就是好的。而且還一台好的,不是拚裝的。

這樣賣不懂,那真是應該稱讚勤儉的美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