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PU供電電容NG_青雲K8NF4X-754

楼主(2015-11-11):
最近都忙著專題的事情,好不容易結束了!
這段時間比較有空,換掉老主版上的"NCC懷孕電容"; 太久沒用烙鐵,技術...還是一樣需要再練練,還要想想之前是怎麼將孔洞清空的~牙籤再削尖,另一邊加熱...慢慢穿過來(業餘做法,懇請賜教!!)

--------------------------------------------------------------------------------------

工具列表:Goot TQ-95   *1
              Goot 焊油     *1
              Goot 吸錫線  *1
              牙簽             數支

--------------------------------------------------------------------------------------
苦主型號:青雲K8NF4X-754

總覽

細部

容值偏低

6顆有五顆凸了出來,容值也低於標示值(3300uf)

焊點真的需要改善~

完工圖:使用NCC KY 3300uf 6.3v *6 pcs

開機成功

---------------------------------------------------------------------------------------------
收工,感謝各位前輩的批評與指教!

网友A:
恭喜完修 之前曾經拆過固態電感 錫卡在洞裡面吸不出來 我則是用口徑較小的鑽頭用手慢慢轉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之前曾經拆過固態電感 錫卡在洞裡面吸不出來 我則是用口徑較小的鑽頭用手慢慢轉過去 ...

吸錫線的幫助比吸錫器好很多!
但是不能加熱太久,板子會內傷!會有焦痕!
我就是個血淋淋的例子!

网友B:
我都習慣是有一孔會比較好吸(沒記錯的話應是+級),會把它吸掉,把電容腳剪一樣長,對準後背面加熱沒吸的那一孔,再順熱從正面將電容推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習慣是有一孔會比較好吸(沒記錯的話應是+級),會把它吸掉,把電容腳剪一樣長,對準後背面加熱沒吸的那一孔 ...

對!~對!~我應該將新的電容腳剪等長, 這樣穿出去才不會一邊卡住又很難喬回去!
今天我遇到的難關,就是這個:有時候一腳過去另一腳還卡住, 腳長難施力!又軟掉了
~
我還拔起來從頭再插一次~

网友C:
以前賣 NCC 電容的廠商業務說的, KY 系列的 Impedance 偏高, Ripple Current 較差, 不適合用在 V-core 供電迴路上. 不過依經驗來說, 換新的電容後都可以再用好幾年~~

那業務也承認 KZG 是不太成功的產品, 自己用還是換固態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賣 NCC 電容的廠商業務說的, KY 系列的 Impedance 偏高, Ripple Current 較差, 不適合用在 V-core 供電 ...

NCC至少很有良心的告訴你"我爆了, 趕快把我換掉"~
Teapo也還不錯!
有些電容NG外觀還看不出來...

楼主:
這個case,六顆cap90元,我是買貴了!
今天剛好順路就到光華地下室"源達"轉轉,看很久才找到日系電容,但是直徑太大!
台製的耐用度又OOXX...算了去別家!
旁邊橘色那家"祥昌"品像蠻齊全又大間,一下就找到了!
看到訂價,快吐血n_094|~15元/pcs, 看在有現貨的份上,順便補一顆吸錫線! 趕緊逃離傷心地~

之前電容都是在網購買的,想不到門市價這麼貴!?
不知道北部的前輩都去哪裡補貨居多?!懇請告知~

网友:
恭喜 完修~~

我還沒有成功過~~換主機板的電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對!~我應該將新的電容腳剪等長, 這樣穿出去才不會一邊卡住又很難喬回去!
今天我遇到的難關,就是這個: ...

如果有一孔是通的,可以的話,最好不要剪等長。

最好是一長一短,或者只剪一支腳。。。。

(別跟我說是長的那一腳頂那個沒有通的孔。)

网友E:
PETER180好強,回想81年時我到美國受訓學IC板電子零件焊接,現在都忘光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一孔是通的,可以的話,最好不要剪等長。

最好是一長一短,或者只剪一支腳。。。。

有通...但不是全通!
所以有點勉強~硬上~
那個難關還造成一堆錫透過孔洞流到零件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PETER180好強,回想81年時我到美國受訓學IC板電子零件焊接,現在都忘光光了。 ...

您客氣了,我雖然是專科電子系畢業,可是不是靠這個吃飯;純粹對有興趣的領域才去DIY study相關文章!

网友E:
流過去,可能是焊鍚加太多了,點一下就要起來了。我也不是電子本科,所以回來也沒有在用到,所以都忘了。現在退休了才重新拿起電焊複習。順道清理家中的電器,現在電子進步太快了,要多和你們請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流過去,可能是焊鍚加太多了,點一下就要起來了。我也不是電子本科,所以回來也沒有在用到,所以都忘了。現 ...

家裡的東西有故障我幾乎都先拆解,之後再決定自己能否修或是找人修/或是買新的?

能自己修的,一方面省錢;也能幫朋友省錢; 透過網拍買人家不要的故障品自己修看看,順便練功~

有不少電腦零組件都是這樣拼湊起來的,兩隻羅技滑鼠都是換微動一直服役到現在, 筆電 Toshiba M100也拜各位前輩的指點才能夠持續服役到至今!

換了屏線/升級CPU/升級SSD(2006年出廠到現在,coding方面完全不輸現在市售的筆電文書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一孔是通的,可以的話,最好不要剪等長。

最好是一長一短,或者只剪一支腳。。。。

是應該要長一點點,剛好可以穿過洞不要滑走.

网友F:
我處理這種焊點,
一、塗上少許焊油在電容焊腳上
二、落鐵頭加錫
三、同時將電融2腳加熱,另一手輕輕搖動電容,發現焊腳鬆脫,取出電容
四、回焊時不需清錫孔,先將需要換上的電容一腳對準孔位,落鐵加熱,焊腳就滑進去了,再對2腳焊點加熱,另一腳也對準孔位,也一樣滑進去了,再將電容調整到位,
五、剪腳
六、整理焊點
七、清潔焊油
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處理這種焊點,
一、塗上少許焊油在電容焊腳上
二、落鐵頭加錫

看起來大家處理這種大面積鋪銅的多層板,都各有偷吃步的方式,原因就是不好吸錫也懶得吸,只要想辦法讓新零件裝回去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處理這種焊點,
一、塗上少許焊油在電容焊腳上
二、落鐵頭加錫

eson0724大說的第二點是重點

之前烙鐵頭沒沾有鉛錫硬上主板上面的無鉛銲點,很容易搞掛焊孔
有鉛錫+焊油幫助導熱,等到新錫跟板子上的無鉛錫水乳交融後再拔電容
焊孔壞的機率就低一點.

不過,我換那個電容也是換得亂七八糟的,所以還是小手鑽侍候

网友G:
換電容能完修.真是恭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換電容能完修.真是恭喜了~

當初就是好的,只是退役當測試用!
還能開機,只是電容看的不是很爽~

网友:
主機板的電容真的有點難換,吸收一下大家的經驗

网友:
恭喜完修,每次爆電容我都用尖頭鑷子跟吸錫器快速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