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電風扇馬達軸心上不上油的問題

楼主(2015-11-11):
如果大家手上有新的電風扇,你把馬達打開後會發現新馬達的軸心似乎沒有油,真奇怪!沒有油是怎麼潤滑呢?

答案是因為工廠生產的工法不同,很多年前我有一認識一位朋友是在做馬達的,我也曾問過他這個問題,不過事過多年,以我還記得的印象,他當時的回答是說新馬達的軸心在生產時,是需要一道把軸心加熱後再把潤滑油"浸鍍"步驟,只要這個步驟做的好,當馬達在運轉時軸心會䆁出微量的潤滑油,同時也比較不容易流失,所以這種馬達算是一種能自我潤滑的設計,在低成本考量下無法使用軸承的無奈代替品。
但是我們一般沒有這種設備為軸心加熱浸油,而且我們拿到的馬達已工作一段時間,軸心很多已嚴重磨損,所以就算用這種方法也不見得適用,所以只能用外加上油的方式解決。

那用什麼油最好?其實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按時對馬達換油,應該跟騎機車要定時換機油的道理是相同的,我們頂多只能說換什麼油(或怎麼換油)可以比較耐用而已,以WD40 之類來說,我覺得它就是只能除銹,或者加在工具的軸部,又或者門的合頁等等,用在馬達軸心不用幾天就不行了,用機車的機油或汽車的機油可以用比較久,但是也會因為太稀的緣故只能撐1~2個月左右,我後來是用機油上油後,故意在軸承與軸心兩側塗抹黃油延緩機油流失,如果做的確實,這樣可以至少用半年以上,甚至一年以上也有,只不過這樣比較有容易沾粘灰塵的缺點。

我有想過用像機車的齒輪油試試,因為齒輪油比機油黏稠,如果不會因為太黏稠影響馬達運轉,或許也是不錯的選擇,有位對汽車有興趣的朋友跟我說過一種叫愛鐵強的油精有修補磨損的功用,不過我查了一下愛鐵強一罐還不便宜,我又很久才上一次油,每次也只需要一點點,買一罐來也浪費,就........省起來好了,如果有機會知道那位朋友有買愛鐵強再去跟他ㄠ一點兒來試好了。

网友A:
我最近都是用三種油在試用
1.乾式鍊條潤滑油,含鐵氟龍,一小瓶2xx元
2.含鉬元素的缸頂油,號稱一堆天花亂墬的功能,號稱加拿大進口的,大概就是"愛鐵強"那一類的,1ml≒NT3
3.壓縮機倒出來的油(礦物油),蠻好用的

网友:
不同的潤滑油黏度是配合負載的重量,溫度,速度去選用。
還要考慮供油的方式去調整,選好油黏度後潤滑性能不足,還要再選油種。

傳統的滑動軸承是有加油孔內部還有油槽,要定期加油或連續滴油洗除金屬粉及供應潤滑。

小型的滑動軸承是多孔的銅材質,再含浸人造機油,在使用過程中放出機油,提供潤滑。
經長期使用後,除了潤滑不足,還有磨耗的金屬粉停留在軸承面,所以有金屬對磨阻力加大。

含浸滑動軸承的再生,第一的問題就是恢復與金屬軸交接的軸承面多孔性,再補充消耗的潤滑油。

可能要用溶劑及磨料打磨軸承面去除附著的金屬粉,在去除溶劑後,再含浸人造機油(加熱及真空)。

网友B:
他當時的回答是說新馬達的軸心在生產時,是需要一道把軸心加熱後再把潤滑油"浸鍍"步驟
------------------------------------------------------------
這種軸承稱為含油軸承,台語稱為「合銅」,只要按正規製作不會比滾珠差,用在風扇上至少滾動噪音比較低。

我家那把祖傳電扇至少有80年了,含油軸承都還很好,從來都沒因為軸承問題而停擺。

网友:
找雷大討點印度神油~~~~

网友C:
我家第一台风扇是八十年代初买的,已用了三十几年,五羊牌14”台式电风扇:
大热天一天用十几小时,估计还能再用个三十几年,我交代孩子今后上网寻租,租给拍电影电视的做道具,千万别卖。
以前的老电扇材料好设计好,轴一定是耐磨材料,轴套是用含油轴承,即套的材料是有微孔的,浸满了油慢慢释放,两轴承设计了加油孔,流到轴套中心的油槽再向外释出,估计还有油毡吸油,三十几年从没拆过电机,以前有专门的风扇油,说是每年加几滴,后来也很多年没加,等到慢档启动困难时再加,一次性加到油从轴里冒出来,加一次用个十年八年的,都是随便加的摩托车机油等,我认为啥油不必太讲究,不缺油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大陆出的很多是垃圾风扇,假冒伪劣产品横行,轴与轴承就别提了,油毡都没有,更别说设计加油孔,更要命的是铝漆包线电机,堂堂美的电器后出的风扇就是铝线电机,用个几年最多七八年就断线,拆开电机加进去的油也留不住,我是用脱酯棉缠在轴套上代替油毡再加油让棉花吸住。
大陆以前有生产一种石墨润滑的电扇据说非常好,不用加油,非常耐用。

補充內容 (2015-11-12 01:34 PM):
更正:脱脂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第一台风扇是八十年代初买的,已用了三十几年,五羊牌14”台式电风扇:

大热天一天用十几小时,估计还 ...

台灣以前生產的大同牌電鍋、電扇、電熨斗........,也是用怎麼用都用不壞,現在沒有公司願意生產耐用的產品了。

网友D:
以前念機械科時,教科書有寫基礎的粉末冶金,多孔性,可以自動吸附油,在熱的時後析出,冷的時後吸回。軸承/承軸的工法。

网友:
以前搬家前, 屋主裝的PANASONIC 日本制220V, 洗葉片看到製造日期, 15年沒換過
大買場買到的排氣扇, 700-3000圓不等的, 兩三年不到必壞, 拆了清洗後上啥由都沒用, 半月又再壞, 有人說用汽油泡洗, 再灌油, 最多也不過3個月, 好像在這壇也請請教過, 沒解, 設計不良灰塵會到軸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念機械科時,教科書有寫基礎的粉末冶金,多孔性,可以自動吸附油,在熱的時後析出,冷的時後吸回。軸承 ...

粉末冶金最大的缺點就是  "成本較高"

网友:
我常常會推薦使用汽車機油

那是因為汽車機油有很多不同等級及黏度,至於哪種好呢?就自己測試吧!

一般多用"美孚"牌汽車機油

底下可以參考:

1.http://www.agosto.com.tw/information.aspx?cid=9

2.美孚牌,分辨黏度文章

http://raijen.pixnet.net/blog/po ... E%E6%A9%9F%E6%B2%B9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灣以前生產的大同牌電鍋、電扇、電熨斗........,也是用怎麼用都用不壞,現在沒有公司願意生產耐用的產 ...

华人就这衰样,创个品牌好感不容易,就是不愿继续维持下去,这观念比小日本差远了,大陆富人大老远坐飞机跑去日本一万多几万块人民币买电饭锅就可证明:4万元人民币一台电饭煲 煮饭神器有多神http://bbs.pigoo.com/thread-55361-1-1.html,说是要提倡绿色环保,厂家制造这些不耐用产品,近似一次性产品,浪费了多少地球资源,污染了多少地球环境,现在大陆到处垃圾围城,乡村更是如此。我朋友前些年去乡下拿来一台弃用多年的老台扇让我修,轴已卡死,我拆开后盖只从加油孔加满机油,等渗入后用扳手扳动轴,继续加油,扳到快档能启动,再到慢档能启动,加油加到油从轴里渗出,到渗出的油清亮为止,我说这老风扇还能用几十年,可传子传孙,现在的低劣产品十台都用不过这台老风扇。
以前那些进口小屏幕老式彩电能用三四十年,现在液晶电视有的两三年液晶屏就坏了,用过十年的恐怕不多,一扔又成垃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都是用三種油在試用
1.乾式鍊條潤滑油,含鐵氟龍,一小瓶2xx元
2.含鉬元素的缸頂油,號稱一堆天花亂 ...

壓縮機倒出來的油(礦物油)

请教:不知这种油学名叫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他當時的回答是說新馬達的軸心在生產時,是需要一道把軸心加熱後再把潤滑油"浸鍍"步驟
------------------- ...

我家那把祖傳電扇至少有80年了,含油軸承都還很好,從來都沒因為軸承問題而停擺。

上图看看这个80年的风扇老寿星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家那把祖傳電扇至少有80年了,含油軸承都還很好,從來都沒因為軸承問題而停擺。

上图看看这个80年的风 ...
東芝電器前身,東京芝浦製作所出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東芝電器前身,東京芝浦製作所出廠的。

這台現在應該很值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東芝電器前身,東京芝浦製作所出廠的。

家裡也曾有類似這種老風扇,還會漏電。另一個較特別的是大同地扇,可以放在桌下,風往斜上方吹出來,都在搬家階段給扔了,可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壓縮機倒出來的油(礦物油)

请教:不知这种油学名叫什么?

冷凍油
冷媒油
雪種油
壓縮機潤滑油
冷凍機油

合成的會酸化

好不好用,合不合用,還得再試試,只是手邊剛好有這廢油,就拿來做實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東芝電器前身,東京芝浦製作所出廠的。

神物!!!真是長了見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東芝電器前身,東京芝浦製作所出廠的。

大陆维修论坛曾有一位修制冷的师傅发过一篇修台老冰箱收了三千块人民币的帖,是美国通用电气上世纪三十年代生产,比你家风扇还老,说那冰箱的压缩机启动器像砖头那么大,叫别的师傅看过不敢修,叫他来看了后想出高价吓退客户,叫价三千,没想到客户说修,这下骑虎难下,硬着头皮想用现在的启动器代换,换好后插上电压缩机就运转起来,等一阵打开冰箱门,冷白雾就往外冒,客户高兴得不得了,爽快付了三千人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凍油
冷媒油
雪種油

回答得非常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當時的回答是說新馬達的軸心在生產時,是需要一道把軸心加熱後再把潤滑油"浸鍍"步驟
------------------- ...

容我再補充一些,在機械名詞裡稱"自潤軸承',一般有兩種材質:1.鋁合金+石墨,2.銅合金+石墨,
前面有前輩已提到是用粉末冶金製成的,大量生產現在都很便宜了.
便宜風扇的馬達軸心,因轉動發熱,時間久後,自潤軸承本身內含油成分揮發,所以只能外在補充
因軸承與軸心間隙小,容易產生高溫,只能用耐高溫黃油,我知道skf及中油有耐高溫黃油(貴)
一般風扇馬達縮心是軸心生鏽(失油)及灰塵,WD4只能暫時除鏽及針車油(太稀)不耐高溫,不到一段時間又卡死了,
一般我的做法是用細砂紙平均磨軸心,再上機車機油可以撐一段時間,至少半年以上,耐高溫黃油可以撐更久
這是我的經驗(以前不懂剛開始是用針車油(失敗) -> WD4(失敗) -> 一般黃油 -> 機車機油(4T) -> 耐高溫黃油),
失敗中記取經驗,分享給大家(有說錯的地方,請前輩指正)

真的還是老電器比較耐用,現在很多製品,為了降低成本,真的省的很兇,為的是要快快賺到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人就这衰样,创个品牌好感不容易,就是不愿继续维持下去,这观念比小日本差远了,大陆富人大老远坐飞机 ...

家裡的電視曾經故障換了邏輯版,維修員說還好這台還能換,
現在製造廠商視液晶电视是消耗品,邏輯版都直接焊在面板上,
三年保證期一過很快壞了,還無法維修直接報廢

网友F(2016-02-11):
引用 网友B:
他當時的回答是說新馬達的軸心在生產時,是需要一道把軸心加熱後再把潤滑油"浸鍍"步驟
------------------- ...

80年風扇拍來看看,比我爸年齡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80年風扇拍來看看,比我爸年齡還大

照片在15楼没看到吗?

网友G:
他一邊看MM,一邊滑鼠就自動滑過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一邊看MM,一邊滑鼠就自動滑過了 ...

可能他用手机上论坛,有时为了省流量没打开图片功能就看不到图片。

网友:
電路不管是數位與類比 最後回到原理層面...
產品不管是電子,電機,機械,... 最後回到物理層面...

簡單上油撐幾個月,半年一年...
但要長期多年使用...甚至幾十年都能好好使用...
就要回歸物理原理....
可惜以前讀書時,物理沒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