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機車是否可以加裝一顆蜂鳴器開電門未發動時響,發動後就不響

楼主(2015-11-11):
請問想要裝一顆蜂鳴器在機車開電門引擎還沒發動的時候或者是機車自己熄火時電門還開啟的狀態下蜂鳴器會叫
不知道線路該如何接?機車是否可以裝一顆12V的蜂鳴器達到該功能?
謝謝各位的回覆

网友A: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再來規定停紅燈熄火,你的機車不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再來規定停紅燈熄火,你的機車不就.....

我的機車沒有QK熄火開關功能,遇到停紅燈要熄火必須關掉鎖頭電門

网友:
看鑰匙的不就好了  或是加LED做指示

發動信號 要抓有點麻煩
我的話會抓發電盤出來的交流電 分壓衰減給比較器電路判斷   基本上只要一有 就幾乎是可以認定曲軸有再轉
頂多在利用RC電路確保是在較高頻率下 觸發比較器

利用單穩態電路可以延長信號 高輸出時間

网友:
利用比較器控制RELAY,應該可以達到你的要求!

网友:
這個問題主要是在如何判斷機車是否有啟動?
最簡單的方法應該是偵測機車高壓線圈的低壓端,正常引擎在運轉時,高壓線圈低壓端會有持續的"脈衝"到位,相對高壓端也在對火星塞做點火動作,這也表示引擎正在運轉,接下來要用那一種電路就有多種可以選擇了。

网友:
你可以參考一些轉速表前端擷取CDI信號的電路(元件不會很多),
當機車發動時,將這個信號加個電容穩壓,再去控制電晶體,讓蜂鳴器OFF,
熄火時,等電容放電完,蜂鳴器ON。

楼主:
謝謝上面幾位~
我是看到大卡車(傾卸車)在起步失敗車輛熄火後蜂鳴器會叫,很大聲的蜂鳴器
可以裝在檔車上

另幾年前在友站有一個野狼按起動鈕發動時大燈自動關畢的文章
想說可否從那篇得到靈感,可惜找不到那篇文章

网友:
最簡單的方法,自動阻風門並聯1顆燈泡,引擎有轉就亮,沒轉就不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上面幾位~
我是看到大卡車(傾卸車)在起步失敗車輛熄火後蜂鳴器會叫,很大聲的蜂鳴器
可以裝在檔車上

樓主指的是這張圖嗎??

發車時會自動關閉大燈的強化線組

發車時會自動關閉大燈的強化線組

圖片轉自 Mobile01 將車上的大燈強化線組做點改變 在發車時會暫時關閉

网友C:
我有另外一個想法
汽機車用的 鉛酸電池
未啟動時(非充電中) 約有12.x V
啟動後(充電中) 約有13.5 ~14.4 V

如果只看 監測電池電壓   也是可以判斷出  汽機車是否為啟動中
例如 > 13.5V 為啟動中  , < 13.5V 未啟動/充電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另外一個想法
汽機車用的 鉛酸電池
未啟動時(非充電中) 約有12.x V

加裝一個電壓表好像也不錯   引擎有沒有發動就      人體感知吧n_08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指的是這張圖嗎??

就是這個東西,已經忘記它的標題名稱
謝謝你幫我找到了

网友:
一般機車或汽車不是都有機油壓力感應燈?電門有開引擎沒發動都會是紅燈亮.
接那裡的信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