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42U32開機問題

楼主(2015-11-12):
禾聯HD_42U32開機就顯示這畫面20秒.然後就轉為待機燈~
請問該從何出開始檢測?
請大大們提供線索……謝謝!

网友:
第一步先拆開電視!

网友A:
各種訊號源都先輸入試試

网友B:
和這台狀況完全一樣,如果需要軔體,我有上傳在軔體區,更新看看。

否則只有請原廠處理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086&highlight=

网友C:
拆開後,先目視檢查板子上電容有無異常晶片有無燒毀,測量電源板輸出電壓,你問的不是很明確(上電後直接開機,還是按電源鍵之後?),也只能模糊告知你,另外自己做過了什麼步驟?不會連背殼都沒拆也沒自行檢測過就先上來發問了吧?如果是這樣,請自行搜一下舊文參考,通常這個問題應該都出在主板~

楼主:
主板

主板

主板下方還藏了一片電路板

主板下方還藏了一片電路板

新發現~電容報了

新發現~電容報了

主板下方還藏了一小片電路板.~
爆了3顆電容.所以全換了!
但是結果~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開後,先目視檢查板子上電容有無異常晶片有無燒毀,測量電源板輸出電壓,你問的不是很明確(上電後直接開機, ...

小冬瓜大大你好...
上電後.按開機只能到LOGO這畫面.
經檢測..電源版輸出電壓都有足.
是主板下方那小塊的電路板爆電容.已經全換了.扔燃沒解決....

网友D:
上個月處理一台也是開機五秒就跳待機,要重複開4.5次才有可能可以看,主板電容全換掉就好了,有4.5顆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這台狀況完全一樣,如果需要軔體,我有上傳在軔體區,更新看看。

否則只有請原廠處理了。

wooden 大大你好..
這台檢測結果開機有LOGO 背光正常,沒有進入到選單畫面.
就是所有訊源都是無聲無影,包括數位電視、AV、VGA等都無聲無影,量測主機板的各點電壓都在工作範圍內,
在主板下方小塊電路板發現問題.報電容.! 把電容全換扔無效.....
不知 wooden 大大您那台禾聯後來是如何解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種訊號源都先輸入試試

lazy104 您好..測試了!一切訊號都無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個月處理一台也是開機五秒就跳待機,要重複開4.5次才有可能可以看,主板電容全換掉就好了,有4.5顆異常 ...

smart 您好..
依您的經驗是主板上電容嗎?還是主板下方那小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mart 您好..
依您的經驗是主板上電容嗎?還是主板下方那小塊的?

我那台一樣是禾聯的,型號不一樣,只有一塊主板

网友C:
主板上低壓差穩壓器都有量過嗎?電壓輸入/輸出是否都正常,不上電量測其對地阻值有無短路情況?只有背光有亮,LOGO出現即滅,應該是主板上有東西壞了,之前遇過最扯的是掉電感零件,致3.3V無法提供給副晶片(開關機控制),另外一次是HDMI晶片掛了~你這問題,就不清楚那裏壞了~可以試著量看看

网友:
主板NG 10u電容全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低壓差穩壓器都有量過嗎?電壓輸入/輸出是否都正常,不上電量測其對地阻值有無短路情況?只有背光有亮,L ...

小冬瓜大大...
謝謝你頃囊相授^^
主板對我來說有點難度....但..我會盡力
若不行就只好請代工了~

楼主:
好的~我試試......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wooden 大大你好..
這台檢測結果開機有LOGO 背光正常,沒有進入到選單畫面.
就是所有訊源都是無聲無影, ...

LOGO 畫面20秒再熄掉,應是檢測不到訊號跑去休眠。

換掉全部的按鍵,看能否按出選單,如果無法按出選單,要更新軔體有難度。

我處理那台後來客戶找原廠來處理,軔體更新就好了,收多少錢也沒講。XD

网友E:
可能要查一下主板各電壓的漣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要查一下主板各電壓的漣波

問題真的發生在主板~~
請問4點鐘及9點鐘方向貼片晶體電壓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 畫面20秒再熄掉,應是檢測不到訊號跑去休眠。

換掉全部的按鍵,看能否按出選單,如果無法按出選單 ...

了解~謝謝!
我這台是主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