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MAC 的週邊問題

楼主(2015-11-12):
我一向用不慣Ms,但最近被自然人憑證及銀行 webatm 搞得很慘!所以可能下個月會買台中古 macmini 2011,但因從來沒使用過 Mac 系統,所以在這請教 Mac 的高手:

1. Mac 可以使用一般Pc的螢幕嗎
2. 是否一定要用Mac 專用的鍵盤及滑鼠,反之一般PC是否可用 mac 的鍵盤及滑鼠
3. Mac Mini 的記憶体是否可和一般PC共用,或是要用專用的規格
4. 這點最重要。MAc OS 在自然人憑證及webAtm 目前的支援如何

感謝大家,我實在是MAC 電腦的超級新手!

网友:
大學的時候做過23,不過是一般mac主機,那時已經沒powerpc了,都嘛intel inside
所以猜一般sdram就可以用了,真的
陸陸續續換了鍵盤/滑鼠/硬碟
重點是,價格便宜一半以上…srO

网友:
關於周邊

I/O通用應該就可行

USB VGA 是有的

楼主:
剛才看了段 magic mouse 的影片,覺得很帥如以下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xjHFst0g

這種 Mouse 在一般Pc 上也可用嗎? 或是部份功能可使用?

网友:
1. PC 螢幕基本上能工作,但有些解析度模式就是無法支援,這跟螢幕的韌體有關,國產的螢幕相容度較差,公認相容最好的是 DELL,如要買新品請切記此品牌能減少許多困擾。
2. PC 的鍵盤與滑鼠也能相容,但用起來也是怪怪的。鍵盤有些按鍵位置是不同且少了一些方便的專用鍵(下圖右上角)
建議還是要買 Mac 專用鍵盤,否則一些快速組合鍵是很難按出來,影響往後的學習與使用。
Mac OS X 有自己獨特的加速方式讓滑鼠快速又準確,普通的滑鼠就是相容的不好,只有微軟出品的才比較能用。
推薦使用 Apple Magic Trackpad,只有遊戲不好用是取代滑鼠的好物。
3. 記憶體建議使用創見或金士頓,其他的雜牌相容度比較差,或是說 Mac 主機板比較挑 RAM,要讓 Mac 長時間穩定工作 RAM 不能用太差的。
4. 自然人憑證我沒用不知道但網路上有人可以用,WabATM 裝玉山的驅動後就能用不限卡片但只能使用玉山的 WabATM 系統,各種讀卡機的相容度都還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看了段 magic mouse 的影片,覺得很帥如以下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xjHFst0g

Magic Mouse 可以在 Windows 下用全部功能但要先找到驅動程式。
多年前我拿到剛出爐的新 Magic Mouse 後用了 5 分鐘後手就抽筋,因為我手比較大不合用。
這些周邊可以去蘋果店體驗一下再考慮要不要購入。

网友:
由左到右是
1.ACER隨機:一般桌上型配的,便宜好用
2.羅技M545:自購,出差方便,四向的中鍵可以少用滾輪,減少肌腱炎次,電池一年換一次
3.Magic Mouse:公司美工丟在一邊不用的,外型美,反人體工學設計,對我來說中看不中用,電池一個月換一次

3隻

3隻

手跟我一樣大的要謹慎選用,手掌支撑不到,一分鐘內就抽筋了.

网友:
,1. Mac 可以使用一般Pc的螢幕嗎
PC螢幕可以用,沒有差別,不過有些機種要另買轉接線,mac mini應該是不用。

2. 是否一定要用Mac 專用的鍵盤及滑鼠,反之一般PC是否可用 mac 的鍵盤及滑鼠
鍵盤最好是用專用的,用pc的鍵盤慧一整個悲劇,mac的command鍵太重要了。滑鼠就不用專用了,
就像上面說的,magic mouse,不合人體工學,為了手腕好,用隻好一點的滑鼠,不過mac滑鼠的移動方式跟pc不太一樣,塔是用移動的速度來決定游標移動的距離,這個要習慣一下。

3. Mac Mini 的記憶体是否可和一般PC共用,或是要用專用的規格
記憶體可以共用,不過mac mini用的是筆電的記憶體喔。

4. 這點最重要。MAc OS 在自然人憑證及webAtm 目前的支援如何
這.....也是悲劇,好像只有玉山跟國泰的樣子,這個我就沒用過了。

网友:
基本上公家機關的系統+郵局

瀏覽器就是用微軟的IE(因為她們是以IE去開發軟體的) , 用其他的瀏覽器不是不行就是要改依對設定或不相容

自然人憑證-->當初我也被搞了2~3天才OK,最後的原因出再公家機關的帳號系統
由MIS人員重新將我的帳號款掉再重新建立才OK的!

我當初的問題是,自然人帳號登入多正常(自然人憑證有提供一個驗證網站)
但是要用在北市的相關系統,就會出現錯誤

Gan,我當時換了不同電腦的OS (XP , win7) ,換了不同版本的IE (7.X,8.X,1x)
怎樣多不行,後來發mail &電話去相關資訊單位,後來才解決了

原因出在對方身上.....所以有問題的話還是問問這些公家機關的人員比較快

PS:自然人憑證~~真的很方便,不過辦理時要再現場等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