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LTD121EXVV改V59公板跳線求助!!

楼主(2015-11-13):
求助各位前輩,小弟使用東芝LTD121EXVV筆電屏改V59五合一電視公版遇到以下問題:

1.買來的屏線定義錯誤重新按附照規格書定義跳線後依然白屏只亮燈
2.試刷過6個1280x800的程序依然無解
3.請問能告知我如何跳線嗎?
4.以下為我跳好的線各接口定義:

目前跳線圖

目前跳線圖

沒跳線時接口定義

沒跳線時接口定義

网友A:
您電壓有跳對嗎~~ 5V 12V 3.3V的那個~~

网友B:
屏的電壓跳對嗎?LTD121EXVV 這片屏是吃3.3V的

网友C:
第一隻腳好像是接地

网友D:
您這上下兩圖的位置完全不對.以vc紅線來說.
上接2.3.4腳.下接1.2.3腳.這怎麼會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這上下兩圖的位置完全不對.以vc紅線來說.
上接2.3.4腳.下接1.2.3腳.這怎麼會對?

gkjnn大

它PIN4應該也不用接對吧?

网友:
下圖接這樣因該正確,接在公板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電壓有跳對嗎~~ 5V 12V 3.3V的那個~~

有的~電壓3.3V無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的電壓跳對嗎?LTD121EXVV 這片屏是吃3.3V的

有的~電壓3.3V無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隻腳好像是接地

規格書是接地沒錯也接到V59接地腳試過了....無用

网友:
我看~
現在TCON的『Fuse』應該是燒斷了?
後面不知有事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這上下兩圖的位置完全不對.以vc紅線來說.
上接2.3.4腳.下接1.2.3腳.這怎麼會對?

請問是不是因為邏輯板反過來,紅線應該在左邊供電?

楼主:
附上規格書供各位指導下~謝謝!!
公板是LA.MV9.P型號
我有按照規格書定義試過無效,只能亮燈
另外搜了其他前輩PO的公板定義來試也無效,只能亮燈!!
屏接筆電試過沒問題,求好心人指導下~Thanks a lot!!

面板接口定義

面板接口定義

主板接口定義

主板接口定義

网友:
1.將你用的公板拍張照來,板上LVDS接頭腳位的訊號定義也貼上來
2.確認你面板訊號線接口哪邊是PIN1...
你這板是T-CON有零件面朝內,有的是零件面朝外,這關係到
哪邊才是PIN1端.....

我猜是面板端哪邊是PIN1搞錯了或者是公板端訊號腳位弄錯

楼主:
A471大,這樣拍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大,這樣拍可以嗎?

1.公板LVDS排針後方有標示訊號腳位定義說明嗎?

2.你看一下面板T-CON的LVDS訊號線插座有無標示"第一腳"?
排線插頭上可能也會有...例如有個三角形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