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計算機太陽面板電線脫落

楼主(2015-11-13):
FUH BAO,型號;FB-027計算機,太陽面板電線脫落,請問各位前輩要如何將其焊回去,是和一般焊接方式嗎?還是另外的方式呢?謝謝。
脫落處如照片箭頭

网友:
可以焊在另一邊(+的左邊)試看看。
螢幕都變黑了,你有法子救嗎?

楼主:
單晶片微電腦,螢幕是還可以用,該計算機有兩種電源方式,一是太陽能,另一是電池,電池部份使用是ok的,我是看到太陽能板子電線脫逃想學習如何將電線焊接上去,我沒有做過,想說看看是否有前輩知道如何焊上去。謝謝

网友:
還有另一邊銅箔可以焊接 要刮掉一層比較好焊接

楼主:
專炸元件,請問刮掉一層,是指用刀片刮薄的不要露出玻璃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請問刮掉一層,是指用刀片刮薄的不要露出玻璃嗎?

力道輕些 刮個幾下就可以了   看起來亮亮的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
這台螢幕沒固定好,動來動去,早晚連黑線也會掉下來。

网友:
  焊好後, 建議近焊點導線及螢幕部分用單面膠帶覆蓋, 或雙面膠帶固定於兩材質間, 應可免於日後再搖晃而斷接.

网友A:
螢幕壞了該換了,促進一下經濟發展

楼主:
專炸元件,謝謝指導。我來試試看

楼主:
按照專炸元件所教在+的另一邊,用起子輕輕問刮掉一層,再焊接上太陽能板上。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另請問如何結案呢

网友:
嗯,的确是个好办法!
不过,楼大的这个计算器液晶反光纸可以更换了!

楼主:
呵呵呵,那是用要淘汰的計算機來學習燒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螢幕壞了該換了,促進一下經濟發展

同意該換了,這樣數字才不會看錯

网友:
計算機是用來練習焊接的....

題外話.....我的計算機都用手機app,
搖計算機 算我用過介面和按鍵較好的,且有記錄功能(比手機附的計算機app還好用)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w.calc&hl=zh-TW
除非要考試,才需要用到非手機的計算機....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