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面板型號問題

楼主(2015-11-14):
各位好一個問題請教筆電面板型號為LP154WX4 TLC8 那跟 LP154WX4 TLC3 或C5 是差異在哪裡可以通用嗎..謝謝

网友:
你可以找規格書來看一下其中差異...

网友:
可自行上網查資料,查別在你換上去也感覺不出來

网友:
筆電面板型號 尾碼Suffix(或版本:REV)部分 如本例TLC8/C3/C5
會有些微調細節 配合其 各個主要大客戶 例如C5 沒記錯的話是給SONY筆電用
灰階/GAMMA轉換曲線 被SONY要求改過  跟標準版本不同
TCON 畫面(HSYNC/VSYNC) 更新率 做了些微調  與 背光PWM頻率 錯開相位/拍差 避免水波紋

我的ACER自行換過 15.6" AU的面板  面板型號相同   版本:REV 部分 不同
結果畫面出來大部分OK  就是LED背光亮度  控制方式有差異
原本可以 8段漸進亮度  變成 全亮/半亮 兩種變化  循環

盡量用 尾碼Suffix(或版本:REV)部分  相同的
不得已要賭賭看時 就用標準版本  (好像是C8....不負責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