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ReALsync螢幕開機不顯示,更換電容

楼主(2015-11-14):
朋友一台液晶螢幕,使用了5年,最近出了問題,開機後,顏色失真,間隔一段時間說黑屏了,
因為臨時找我去他家修,拿這螢幕當實驗品,所以到了也未開機測試就開始拆機殼了,
等到拆完之後才想起拍照記錄,

外型

外型

也沒注意到型號,這是完修後補照的

也沒注意到型號,這是完修後補照的

楼主:
第一次傳照片,還不太熟悉操作模式,
照片檔案太大,要縮圖,再去瞭解一下如何縮圖後再補上後續照片

楼主:
焊掉爆頂的電容器後,才想起要拍照片

紅圈處,已換上兩顆了

紅圈處,已換上兩顆了

更換好了電解電容,16V 470uf  5顆

紅圈之位置

紅圈之位置

IC板裝上,尚未接上排線
完修後測試螢幕畫面,正常,
臨時隨便接上電腦主機,並未接鍵盤滑鼠,故未進入WIN畫面

完修

完修

第一次修螢幕的經驗,運氣不錯,一下就找到故障點,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n_116|

网友:
好人作到底,主機板的CR-2032電池順便換掉~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man2708大完修

楼主:
確實主機板的水銀電池要更換了,隔天買了一個更換,就OK了
接著這幾天,電腦又出問題了,

補充內容 (2015-11-20 01:03 AM):
就是螢幕右下角,局部背光太強,
正面看,看不出來,側面看就會亮度太高,
準備請朋友先照一張照片PO上來,請前輩指導一下,如何解決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