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UA46D6400 重複開關機 請教~是否為電源板故障~

楼主(2015-11-14):
三星 UA46D6400 重複開關機 請教~是否為電源板故障~?

電源板型號:BN44-00427B

請問各位大哥~

小弟測試如下:

斷開所有~主板和LED的連接線~

也就是空載插電~未短接電源板~

但電源板一插電就會自己開關開關開關~無限的下去~~

想請教~這塊電源板在沒負載時就會如此?

因為真的沒碰過~~跟丫六買了一塊電源板~也是如此~

但丫六一直說他的電源板都沒問題~!!

目前狀況:
如果上機試~會看到開機LOGO 就馬上又關機~又自己開機~

所以才拆掉單測電源板~結果電源板一直聽到繼電器~開開關關的聲音~!

現在只是想確定這塊電源板本來就是這原理嗎? 感恩~

网友:
開關問題

网友A:
燈珠掉了 幾天前才修過

网友A:
測量4組LED VCC 有1組電壓升高就是那1阻燈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珠掉了 幾天前才修過

大哥那~電源板什麼都沒接的情況下~這塊電源板就會自己開開關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283&highlight=%E4%B8%89%E6%98%9F

感恩~這些我看過了~現在只是想確定下~這塊電源在無任何訊號和負載下就會自動開啟關閉一直循環下去嗎?謝謝

网友C:
百分之百背光模組掛   不用懷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分之百背光模組掛   不用懷疑

知道了~昨天有問蘇先生了~他說這電源板本來就會自啟~!

拆開看過了~掉一顆燈~!!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4組LED VCC 有1組電壓升高就是那1阻燈珠掉了

感恩~!! 感謝您的指導~! 昨天拆開看真的掉一顆~!原來這電源板設計就是如此~!

网友D:
想請問各位朋友,我家的UA46D6400UM也發生相同的問題!   今天家人還請了三星原廠來檢修,直接說面板壞掉報價2萬多= =  當下就叫家人給300元車馬費叫他先走了!

看了各位的建議,我也打算從背光模組下手!  想請問一下,這台的背光模組的LED燈珠 是什麼規格?  和這台背光模組的料號(因為目前人在外地,如果可以先知道規格的話我就可以順道繞去電子街買!)

以前有焊過SMD LED的經驗,所以如果確定是LED壞掉,我打算自己去買零件來更換!

再麻煩知道的朋友提點一下XD  感激不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請問各位朋友,我家的UA46D6400UM也發生相同的問題!   今天家人還請了三星原廠來檢修,直接說面板壞掉報價2 ...

燈珠的長相如下面連結,粗估其長寬比約為2:5,手上也有相同機型的實犯!
正在頭痛中!

http://www.sj3c.com.tw/%E4%B8%89 ... %E6%89%8B%E6%9C%AD/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燈珠的長相如下面連結,粗估其長寬比約為2:5,手上也有相同機型的實犯!
正在頭痛中!

感謝大大分享!  這篇我有看到,但很可惜沒有提到LED的規格   我目前找,感覺很像5630  但不曉得是不是ˊˋ

因為家人也不會拆電視,所以也只能等我回家後才能再拆看來看看ˊˋ

若最後有成功修復,我會再上來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大大分享!  這篇我有看到,但很可惜沒有提到LED的規格   我目前找,感覺很像5630  但不曉得是不是ˊˋ

拆要很小心~面板很大~另外這台有個很~~難搞的偏光板~感覺就是這東西把燈珠搞掉的~

因為卡的超緊的~難拆就算了~裝回去又搞壞三顆燈珠~我又重焊一次~另外拆焊也不容易~

因為燈珠下面是有散熱的所以底部是焊住的~你要拆要像拆BGA一樣~下面要預熱~上面吹~

才拆的下來~焊上去也是要下面加熱~上面也要再貼上燈珠就焊住了~!!最後那導光板真的很難裝回去~

裝時要小心~要不會再搞破很多顆~!

PS:補充下~面板框的螺絲~超爛~很容易滑牙~要小心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要很小心~面板很大~另外這台有個很~~難搞的偏光板~感覺就是這東西把燈珠搞掉的~

因為卡的超緊的~難拆 ...

謝謝大大提醒!  如果真的很難焊下的話 我打算去淘寶直接買一條了!

⇩淘寶上,LED燈條的網址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uuT5YJ&id=41281650698

只是還不大確定合不合用XD  我印象中,之前查詢那個燈條的型號也是72顆

我本來還想說用焊槍就OK了ˊˋ  想不到居然底部是焊起來的XD  如果有借到熱風機的話我再來嘗試看看好了!  但底部我想用散熱膏就好XD

但目前我想我最大的困難應該就是大大所說的,要怎麼分離玻璃基板了ˊˋ  希望我能順利成功!

補充內容 (2015-11-26 05:25 PM):
我貼的那組不合用ˊˋ  剛剛又瀏覽了一次迅捷3C的維修圖片,才發現接頭的部分不同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大大提醒!  如果真的很難焊下的話 我打算去淘寶直接買一條了!

找不到合用的~一定要原板焊~這種偷懶的事我早做過了~找不到~!

所以還是原板修~!!

難拆的不是面板~是面板下面的下面的下面的~導光板~硬的那片~那個跟二側的LED是卡住的~

拆就難拆~裝回去更難~!很容易又搞壞幾顆燈珠~!

另外拆焊用吹的~你的燈會掛的~!

一定要底部加熱~風槍靠過去馬上拿掉燈珠~不能太久~

你底部沒加熱~上面吹到融了也下不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合用的~一定要原板焊~這種偷懶的事我早做過了~找不到~!

所以還是原板修~!!

感謝大大! 我目前已經拆下燈條了! 目測下,有幾顆明顯中間比較黑 我等等在試試

网友:
結果led都沒壞@@  全都能亮... 無言了...

网友:
最後的心得:
我覺得沒有到很難拆啦XD  但要小心一些就是了!  尤其再拆卸螢幕邊框上的螺絲!  那邊的螺絲很容易滑牙@@  因為一開始不知道,所以毀了兩顆螺絲= =

其他大致上都還好!  可能稍有難度的就是46吋的面板真的頗大!  建議兩個人拿或是從螢幕的中間用雙手臂捧著!

附上幾張我拆卸完成的照片,我啥到沒做,電視組裝回去就能正常使用了,這點我更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我一開始的狀況是:一通電,電視自動開機顯示"smart..."然後隨即關機,這個狀況不斷的重覆!

聽家人描述,再發生這個狀況的前幾天,電視會突然亂跳台,不受控制!   這情況我覺得應該跟主板故障比較有關係XD 不然就是IR接收的部分故障所導致的  不大清楚跟重覆開關機這狀況有沒有相關

目前就先暫時使用,至少省下了2萬多元的維修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