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幫忙確認 PS-305D 燒毀的電阻

楼主(2015-11-14):
基板上的電阻已燒毀,無法辨識,隨機所附的線路圖非常模糊,
也是無法辨識,所以再上來向大家請教,幫忙看一下這顆電阻是幾歐姆的,

▼兩隻兩瓦的碳膜電阻也燒到變色了!

▼這隻兩瓦看起來像是150 或1500歐姆,第三碼燒變色了。

▼這隻看起來像是100或是1000,第三碼已燒黑了

▼這隻是R38對照到線路圖上的標示像是模楜的  15 歐?

哈!看到老眼昏花了!
請教高手們出手相救了,謝謝!

网友A:
要不要先拆下來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先拆下來測量看看

是的,就拆下來量嘍!

楼主:
這張圖參考自: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PS-305D

▼看起來像是150歐姆和1K歐姆

▼這張圖取自14樓

楼主:
原圖還真的非常模糊,約略只能用猜的,不過這東西也不是用猜的就可以,

所以還有請前輩們幫忙佐証,謝謝!

▼把三隻有問題的電阻拆下來

▼R31的阻值和圖表接近,所以只燒到變色,尚未燒壞

▼R40接近1K

▼R38已燒到無法辨識,阻值變大?

网友B:
我覺得w大這三顆阻值都沒看錯耶!
另外圖裡R38右邊好像是R37,阻值應該是一樣的,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圖還真的非常模糊,約略只能用猜的,不過這東西也不是用猜的就可以,

所以還有請前輩們幫忙佐証,謝謝 ...

R38燒毀,可能是其上方Q3(C-E)短路,及左上方的Q5?(B-C)已短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w大這三顆阻值都沒看錯耶!
另外圖裡R38右邊好像是R37,阻值應該是一樣的,可以參考看看

您倒提醒了我,兩組相同的繼電器推動電路,查看電路確定是15歐姆!

謝謝嘍!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8燒毀,可能是其上方Q3(C-E)短路,及左上方的Q5?(B-C)已短路造成.

感謝老師的指導,

是的電阻會燒毀就是過流所引起,查上方的Q3/C1815竟然沒事,結果是Q5/C1815燒掉了!

一般小信號的射極電阻多半會使用100歐姆以下作限流,但是用低到15歐姆似乎低了些說,
不知原設計上是否有問題,難不成是要加速繼電器的切換動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老師的指導,

是的電阻會燒毀就是過流所引起,查上方的Q3/C1815竟然沒事,結果是Q5/C1815燒掉了!

請確認RELAY的供應電壓是34V(來自7815的輸入端)?過高的輸入電壓,將造成Q5的導通電流極端偏大而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確認RELAY的供應電壓是34V(來自7815的輸入端)?過高的輸入電壓,將造成Q5的導通電流極端偏大而燒毀. ...

回老師, 繼電器上端量測有 28V。

但是有注意到電源開啟時,應會有一組繼電器會 ON,
假設電源 ON 時,線路圖右邊那組繼電器為作用吸下時,
Q4導通而使Q5截止,反之右側繼電器不作用時,Q5導通並使上端的繼電器吸下,
整個動作就是高壓和低壓供電的切換。

前面的說明應是在正常做動下的推測,但是現在是兩個繼電器都不動了!
或許是這個原因導至Q5燒損了。

而且,R31 發高燒!,所以還要再檢測 造成R31發高燒的Q1,Q2........

网友:
月初也收一台30V 5A,診狀:開機15V,電壓不可調,無電流輸出
其構型、主板好像跟您這台PS-305D類似
可惜我沒拍下內裝相片,但是我可以確認你的PS-305D主板少一顆無所謂的VR2半可調電阻

楼主:
結論:就是保護二極體短路,造成Q5 C-B打穿和 R38燒損

▼換了一堆元件

完修,感謝多位老師的指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結論:就是保護二極體短路,造成Q5 C-B打穿和 R38燒損

這種高級毛病,只有請木頭前輩出馬才能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高級毛病,只有請木頭前輩出馬才能解決

太子爺怕俺得了痴呆症,包工程給俺做腦力震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圖還真的非常模糊,約略只能用猜的,不過這東西也不是用猜的就可以,

所以還有請前輩們幫忙佐証,謝謝 ...

你的MS5308  LCR  数字电桥好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MS5308  LCR  数字电桥好靓哦!

這台是對岸買的吧!?忘記了說。

网友:
不是修好了嗎

网友:
恭喜完修!又上一課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台是對岸買的吧!?忘記了說。

什么时候买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买的,价格?

忘了是什麼時候,好像是在論壇的團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忘了是什麼時候,好像是在論壇的團購

在論壇的團購                  本坛吗?

你对这个电桥的使用感受可以谈谈吗?

我也想购一台100KHZ手持式的数字电桥,现在手头有一块10KHZ手持式的数字电桥,感觉还是有点小小的缺憾,原本想入手安柏826,但这个型号太让人失望了,所以只好另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論壇的團購                  本坛吗?

在本論壇用關鍵字 "MS5308" 搜尋,會有一堆相關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