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象印烘碗機-EYBF-02有過電無法加熱

楼主(2015-11-15):
有過電,燈會亮(非本科,想說能不能幫丫母救一臺烘碗機回來... )

不知道下面這個是什麼!~?

网友:
推測是溫度保險絲。

网友:
是旋風款式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溫度保護開關

http://www.wako-clinac.co.jp/product/cs-8/index.html

很清楚的資料。學習了。

楼主:
專業的三太子來了....我回去有空時補上機子的外觀照片,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溫度保護開關

http://www.wako-clinac.co.jp/product/cs-8/index.html

感謝~我不是本科,所以第一次看到此零件~
有過電,沒加熱,不知會不會是這個壞了,爬了三太子的烘碗機維修文,
不知道是不是我拆不夠細,都沒看到這一臺象印有"電子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我不是本科,所以第一次看到此零件~
有過電,沒加熱,不知會不會是這個壞了,爬了三太子的烘碗機維 ...

您這台是 機械式 所以沒有 電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這台是 機械式 所以沒有 電子板!

如果依我賣場朋友說的,以前買微波爐時,他就說要選機械式的,比較耐用,
不知烘碗機是否也是這樣子,因為看那個計時器都還正常會跑,所以不知會不會是測溫度的那顆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依我賣場朋友說的,以前買微波爐時,他就說要選機械式的,比較耐用,
不知烘碗機是否也是這樣子,因 ...

看您的電路圖 除了中間的指示燈 每個零件兩端用歐姆表量 都要會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