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W-313AS/UR-313AS飲水機按鈕檢修

楼主(2015-11-15):
辦公室一台飲水機,查看外觀型號應是UW-313AS或UR-313AS,

前陣子要靠運氣才能按出溫水,直覺推測是微動(?)開關故障,

因為有保養合約,所以請廠商來檢修,

向師傅請教,現在機板都是模組化了,整片換新,故障品要帶回工廠報廢,

借來拍照,留個記錄。

飲水機外觀

按鈕模組元件面

按鈕模組電路面

网友A:
可能是按鈕開關氧化不過電,可以用電錶量一下。若是不過電,更換即可。

网友:
這台看起來好高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按鈕開關氧化不過電,可以用電錶量一下。若是不過電,更換即可。

廠商來檢修以前,有同事特地在按鈕上貼上小圓點貼紙,提醒按壓該位置的成功率最高。

其實不管是金屬本身氧化,還是接觸瞬間產生的高溫火花促進氧化,按鍵可以視作消耗品,有大概的接觸次數壽命。

家裡烘碗機按鈕也出先過類似故障,有時按了不感應,有時按一下(定時功能)連跳過幾個設定目標時間,所以拆機後直接換新按鈕就完成,沒有特別量測是否氧化不過電。以前學電腦鍵盤的輸入設計帶有濾除按鍵火花雜訊的程式,我猜一般家電的按鈕應該沒有這種設計吧。

楼主:
查製造商的網頁,熱水容量22公升、溫水7.8公升、冰水3.9公升,也內設RO濾水機,

不過以前每次星期一上班、大家接續飲水,還是會出現缺水停供情形,

後來再請廠商加裝一個10加侖壓力桶才解決,

大概是商業等級的規格吧。

网友B:
使用頻率高,按鈕很快就壽命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頻率高,按鈕很快就壽命到了

是啊,統計起來使用溫水的次數最多,按鈕最先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