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液晶電視-V32ECGI-無法開機

楼主(2015-11-15):
各位前輩大家好

最近我都有再爬一些舊文~想學點液晶顯示器學科方面知識~看看之後

就有興趣對術科方面~~所以跑去回收廠尋寶~~(我是外行人會比較尋到地雷)

原本想看小台的電腦液晶螢幕~但去時~~已經被整批出清了~正要離去時看到門口

地上有擺32吋的液晶電視~看看外觀後~~就跟老闆購買帶回家研究看看

銘牌

外觀 滿髒的都是泥土灰  拍完照片後先 外觀一級保養~先清潔

第一次插電測試~指示燈會閃爍

然後把插頭電源關閉~等過一陣子再打開~出現綠色指示燈
按開機鍵~無反應

再度關閉電源~等三秒再開啟電源~就又閃爍了但約過10秒後跳出綠色指示燈
再按開機鍵~也無反應

此時~第一個想法就是電源板有問題~~

開始第一次的拆解液晶電視~~

拆下視訊盒

拆下背板塑膠殼

拆解過程中 還滿順的~~沒有遇到頑強的抵抗^^

但在邊拆解邊觀察的過程中~~我覺得此機已經有被人先下手過了

我未解拆前~側面有傷痕

缺五顆螺絲

貼布疑似有撕過~再度黏貼回去的痕跡

但是拆解面板上面的鐵殼四顆螺絲就非常的緊實~感覺不出來是否有拆解過~

我認為可能就是~確實有被人已經先修理過了~~面板這部分他還沒拆解到

不知道前輩們是否也是這樣的認為呢?

往下繼續拆開 看看~~

邏輯板 320WA01

高壓板 HIU-684

拆解到這邊就結束了~看看兩板外觀(我只會看外觀)~沒有什麼特殊情況^^

回到研究電源板這個部分~~ UP220-AE-A Rev.01

電容均無異狀~~正面看~看不出所以然

轉到背面看

有發現幾個焊點~~似乎有異常~~但我不確定~~

希望前輩可以幫忙指點~~以下我的疑惑點  感謝

紅色圈圈處~好像有被人焊接過~ 而且好像兩個焊點連接在一起(這樣會不會短路或者危險)

左右邊 兩顆螺絲~~有的螺絲中心 有上銲錫~另外一個是沒有的~
會是人為加上去的呢? 還是原廠出來就有的呢?

以下兩張~是否都是兩個 焊點 沒弄好 所以連接在一起(不正常的情況嗎)

疑惑點還沒弄明白前~不太敢插電去測量是否有 5v輸出之類的

因為我也還沒搞懂~~所謂的高電壓危險的部分~~要做什麼絕緣跟放電

有看過文章但目前是有看沒有懂~~

感謝大家花時間觀看我的問題文n_109|

補充內容 (2015-11-24 11:41 PM):
今天去電子街,找了四間店 都沒有180uf/400v的電容,有一間有180uf/可是是450v但形狀較高,擔心不能蓋上,想盡量找同款的,但目前沒找。

网友A:
有些焊點都是互通的~焊在一起當然不會怎樣丫~!!

用用數位電錶~逼逼檔測下~!你都沒測~也沒數據~

就上來問~!! 真的除非有修過這台又是一樣問題~又是佛心的~

才會直接跟你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焊點都是互通的~焊在一起當然不會怎樣丫~!!

用用數位電錶~逼逼檔測下~!你都沒測~也沒數據~

感謝大大的回覆~~

有些焊點都是互通的~焊在一起當然不會怎樣丫~!!

感謝你的解答~

用用數位電錶~逼逼檔測下~!你都沒測~也沒數據~

因為我真的還非常外行~所以第一個問題還沒解惑前

我也不太敢先亂測~也不太懂怎測所以才來請教~

网友B:
大電容沒有容量先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電容沒有容量先查看看吧

感謝 大大回覆~~

好的~謝謝指導

网友C:
多是180UF/400V容值偏低,其次為綠色NTC(常溫10歐),最後就是5VSB的PWM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是180UF/400V容值偏低,其次為綠色NTC(常溫10歐),最後就是5VSB的PWM異常

感謝大大回覆

並且圖文並茂的給予詳細的指導說明n_109|

所以我提的焊點疑慮是沒問題的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

有些焊點都是互通的~焊在一起當然不會怎樣丫~!!

不用怕啦~我收回來的電視都直接上電~至今為止都沒事~!

故障的都有保護機制~不至於~除非是收到淋雨~雨水又未乾的~!

网友D:
剛剛看你標的紅圈,基板的銅片都是連在一起的,所以焊點連在一起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怕啦~我收回來的電視都直接上電~至今為止都沒事~!

故障的都有保護機制~不至於~除非是收到淋雨~雨水 ...

因為 我覺得已經有被人動手過~~所以看到疑慮點

會有所擔心~~我第一次看到電視的電源板~不熟所以~

有大大的經驗分享~~ 這樣就了解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剛看你標的紅圈,基板的銅片都是連在一起的,所以焊點連在一起是正常的

感謝大大回覆

焊點正常~~那有信心可以繼續往下研究了~~謝謝

楼主:
進度報告  上個星期請託高手幫忙查看

經他人代為測試~~發現電源板有輸出5v - 12v - 24v

使用方式 是插線在電源板上~然後測試的工具板上

有出現5v待機燈號有亮~按下工具開關~~我不知道是12v 還是24v的燈泡有亮

所以告訴我電源板沒有問題~ 但是電容有老化還是建議更換

叫我向主機板方向~~ 因為他人對主機板沒維修能力~~何況是我

所以只好購板替換方式一途!!!~

已經在付費徵求物品上 徵求主機板PWB-0877-05A   謝謝

http://bbs.pigoo.com/thread-58781-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進度報告  上個星期請託高手幫忙查看

經他人代為測試~~發現電源板有輸出5v - 12v - 24v

哇塞~說實在你蠻敢衝的!
若是我的話,也是先從 15吋 螢幕開始下手,先搞好換電容就 OK 的軟柿子,接著才進一步去瞭解 5VSB 電路由來,甚至是 PWM...很多時候功課沒有做好就下手花錢買來學習,結果有時候搞到自己騎虎難下,明明沒有需要,只是單純想練功,但是花了錢維修家裡又用不到,賣出去的話,這麼舊又過時的東西,為了那一、兩千的東西搞到自己焦頭爛額....唉...這是我目前碰到的問題。

网友F:
玩維修最好要能自己驗證~

別人說的對錯經驗要會從中學習!

換機板就能修好那只能說是運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塞~說實在你蠻敢衝的!
若是我的話,也是先從 15吋 螢幕開始下手,先搞好換電容就 OK 的軟柿子,接著才 ...

大大的分析非常精確~~:on_116|

功課沒有做好就下手花錢買來學習

阿~ 就 ~  自己亂搞一下囉^~^  看看會不會有實務上學習到什麼~   :on_081|

不經一事  不镸一智~   不管好壞都是經驗~~:on_118|

但我覺得~~ 這樣實務下來~~沒有基礎~~ 自學真的很難 ~~

還是多看教學~~ 有機會再來自己亂搞吧!!~  希望不用自宮也能成功:on_087|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維修最好要能自己驗證~

別人說的對錯經驗要會從中學習!

嗯嗯~~  十分同意大大的說法

換機板就能修好那只能說是運氣好~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機板可以換~~哈哈

玩維修~~我想我還差得很遠~~~ 我再好好潛水學習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  十分同意大大的說法

換機板就能修好那只能說是運氣好~

學習就是學習用自己學到的方法處理...經驗是摸出來的....加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  十分同意大大的說法

換機板就能修好那只能說是運氣好~

差得遠?其實不會啦!
前幾天客戶送來一台,也是機板問題,後來進一步瞭解才去學習 PFC 電路與 PWM 的工作條件,要瞭解 PWM 的工作條件就要看懂 Datasheet ,因為幾乎都是英文的,還要翻字典才知道裡面講什麼,加上裡面什麼...死區控制...電容充電到多少才啟動...軟啟動...Feedback運作機制...。
自學蠻辛苦的,但有時候問人又不知到從何問起...所以我手邊有幾本對岸維修LCD及液晶電視的書,都講得非常詳細,不懂的話針對問題點翻一下,會有恍然大悟的感覺,否則網路爬文耗時又不見得找得到能夠讓自己吸收的資料...經驗談,純分享。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  十分同意大大的說法

換機板就能修好那只能說是運氣好~

也別這模悲觀~

只是個人對於二手回收商有不少不好的回憶!

看到你從二手商取得,又有可能是經過二修後搞不定的疑慮......(或許又弄壞了啥)

新手其實比較建議挑些軟一點的玩,像是油畫或是有聲音無影像之類的慢慢玩~

電源版跟TCON版沒有BGA晶片問題,比較容易完修~

主板除非有線路圖,不然很容易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學習就是學習用自己學到的方法處理...經驗是摸出來的....加油

感謝 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得遠?其實不會啦!
前幾天客戶送來一台,也是機板問題,後來進一步瞭解才去學習 PFC 電路與 PWM 的工 ...

感謝大大的 經驗分享

昨天網路上 有看到三民書局在賣

液晶彩色電視機維修從入門到精通(簡體書)

還有

無師自通學液晶電視機維修(簡體書)

感覺都不錯^^    不知道大大的書是否也都是相同的呢!!~

我還在想要不要買來 學習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別這模悲觀~

只是個人對於二手回收商有不少不好的回憶!

感謝 大大的經驗分享~~   因為二手商就不給插電試~

所以無從發現是否是油畫或是有聲音無影像之類症狀~~ 所以賭的性質很高~哈

二手回收商有不少不好的回憶!~~  可否分享一下呢^^

確實我也認為從二手回收商~取得的實驗機~風險很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 大大的經驗分享~~   因為二手商就不給插電試~

所以無從發現是否是油畫或是有聲音無影像之類症狀~~  ...

回憶就是,除了面板其他都是壞的~

還有就是故障點跟實際說得很有出入~

再來最多應該就是淋過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憶就是,除了面板其他都是壞的~

還有就是故障點跟實際說得很有出入~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 經驗分享

昨天網路上 有看到三民書局在賣

真厲害!其中有一本我也有耶。
書名:液晶彩色電視機維修 從入門到精通
ISBN:978-7-115-24416-1
另一本,書名:液晶彩色電視機 維修精要與實例詳解
ISBN:978-7-115-24541-0

我覺得可以買,隨手可翻的書籍絕對是維修的最佳利器,目前看到很少有網站可以像書本一樣講這麼細的,而且書本可以帶來帶去,不用整天盯著 3C 產品。看的話就是大概翻一下知道概況,然後碰到什麼問題就看那一部份,這樣比較有效率,不然又沒有天天摸這個,看來看去一轉頭就忘了...也可能三十多歲,記憶力不如當年了。
我家裡有幾本中醫的書籍,學習的方式也是這樣,不要太去強記頭痛、胃痛、感冒、發燒...需要按壓什麼穴道、吃什麼補品...小孩發燒了在去翻書,現學現賣反而學得深又印象深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大大的經驗分享~~   因為二手商就不給插電試~

所以無從發現是否是油畫或是有聲音無影像之類症狀~~  ...

您在台中嗎?台中回收商應該也蠻多的,但印象中回收商都有簽約,不太願意隨便讓你單獨買走,除非交情好。記得有次跑到一間高雄回收商,看到 22吋蠻新的 LCD,我劈頭就問:「有在外賣嗎?」
回:「抱歉!我們有簽約...不外賣。」
我說:「你們賣給中盤也是算一台的錢,你賣他一台多少?我多付一百給你。」
結果順利買下來,還問我說以後有貨要不要給我包...嚇到我了。
買賣有技巧,挑貨也是...版上很多人都是專家。小弟只是剛入門...跟你差不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厲害!其中有一本我也有耶。
書名:液晶彩色電視機維修 從入門到精通
ISBN:978-7-115-24416-1

好喔~~  我也買來 看看~~ 謝謝大大分享

我也三十多歲了 ~~從小時候到現在 記憶力都沒好過  哈哈哈

是的 我住在台中~~ 我跑了兩家回收商~~

一家是跟我說 都會有固定的人收購~~但他還是賣我~~液晶螢幕19吋以下400以上500

我想這個價格遠比 簽約商的價格好吧~~   一般拿去賣他收150元

另一家也是說都有固定的上游回收商~整批載走~~但我還是跟他買到32吋液晶電視~~400~500元

他最狠~~他說一般回收賣他  他收80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喔~~  我也買來 看看~~ 謝謝大大分享

我也三十多歲了 ~~從小時候到現在 記憶力都沒好過  哈哈哈 ...

所以買這種東西前要先知道行情,不然買貴了還以為得了便宜跟他客氣三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買這種東西前要先知道行情,不然買貴了還以為得了便宜跟他客氣三分... ...

這個 就沒辦法  一個願打 一個願挨~~

買賣就是你情我願!!~   賣家若沒有欺騙的手法或者行為的話

那就相安兩無事^^

當然這社會買賣其他物品的話~~還是要做些功課!!~

才會避免買超貴~~讓別人賺取暴利~~

网友H:
按鍵板查過了嗎? 先拔排線插電或用萬用遙控器開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鍵板查過了嗎? 先拔排線插電或用萬用遙控器開機看看.

感謝大大回覆 指導

按鍵板有想過這個方向!!~  我原本想拆下 看看是否是按鍵開關

但卡損十分難纏!!~   所以有特別去按 電源鍵  但仍無作用

先拔排線插電  <<<這方式還沒用過~~

萬用遙控器!!~ 原本想跟學姊買~~但是 是等修好後!!~

想這樣不開機的狀況~萬用遙控器 可以不用對編碼嗎?

萬用遙控器也是個嘗試方式  找時間 去購買回來嘗試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指導

按鍵板有想過這個方向!!~  我原本想拆下 看看是否是按鍵開關

找個大同LCD的遙控器,應該有機會可遙控

楼主:
讚唷!明天我上網看看那邊買得到,謝謝

网友H:
引用 楼主:
讚唷!明天我上網看看那邊買得到,謝謝

找個遙控器的意思是家裡或親朋好友有沒有大同的,借來試一下,
如果要買一隻,那你好好考慮要專用或萬用型的.價格沒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個遙控器的意思是家裡或親朋好友有沒有大同的,借來試一下,
如果要買一隻,那你好好考慮要專用或萬用型的 ...

OK~~ 感謝大大~~  應該是借不到~~

若萬用可以的話  我想我會買萬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OK~~ 感謝大大~~  應該是借不到~~

若萬用可以的話  我想我會買萬用的^^

萬用遙控器 烏骨雞學姊網購有在賣~
還不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鍵板查過了嗎? 先拔排線插電或用萬用遙控器開機看看.

報告大大 昨天我試了

按鍵板-先拔排線插電

意外發現~~  電源板會隨著指示燈號閃爍時  會出現 搭搭搭(答答答)的聲音~~

等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再來錄製影音~~

這讓我覺得故障應該還是跟 電源板  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萬用遙控器 烏骨雞學姊網購有在賣~
還不錯用!

會的~~   有缺的物品  剛好有學姊 有賣的~~就會向她訂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的~~   有缺的物品  剛好有學姊 有賣的~~就會向她訂購^^

請看短消息

网友I:
不錯喔~~  我也買來試 看看~~ 謝謝大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錯喔~~  我也買來試 看看~~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差得遠?其實不會啦!
前幾天客戶送來一台,也是機板問題,後來進一步瞭解才去學習 PFC 電路與 PWM 的工 ...

py924 大大你好~
我需要維修密集.請問哪兒買的到呢?
是否能提供訊息~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J:
py924 大大你好~
我需要維修密集.請問哪兒買的到呢?
是否能提供訊息~謝謝! ...

請問您是說書本嗎?

网友K:
下次要練功,
可以路上看能不能跟回收的阿婆或阿伯問看看(預定一下),
比回收場多一些錢,至少修不好時,虧少一點
也比較能收到一些軟柿子,或在回收門口觀望一下
攔截看看剛剛要進資源回收的人.
資源回收場真的賺很大
要維修有時要先做功課,
如果不懂硬要維修,
也要有失敗的心理準備,
一步一腳印,累積經驗,
成功率也會比較大,
有時也要算一下賠率,不然越買越多
最後都丟資源回收,很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下次要練功,
可以路上看能不能跟回收的阿婆或阿伯問看看(預定一下),
比回收場多一些錢,至少修不好時,虧少一 ...

  感謝大大的指導 以及建議~~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請問您是說書本嗎?

py924 大大你好~
是的~~我指的就是書本 ^^

网友E:
引用 网友J:
py924 大大你好~
是的~~我指的就是書本 ^^

書名:液晶彩色電視機維修 從入門到精通
ISBN:978-7-115-24416-1
另一本,書名:液晶彩色電視機 維修精要與實例詳解
ISBN:978-7-115-24541-0
目前手邊就是這兩本,請參考。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書名:液晶彩色電視機維修 從入門到精通
ISBN:978-7-115-24416-1
另一本,書名:液晶彩色電視機 維修精 ...

謝謝你!

网友:
不客氣,有機會可以互相學習是非常好的。

楼主(2016-01-01):
進展遲緩~~~目前進度發現

104.12.24 已經在露天 徵得~~但換上後狀況~~一樣無法啟動~~ 損失600元^^"

原本以為徵得的主機板也是故障的~~所以想使用公板

就在準備更換上時~~

發現邏輯板有維修過的狀況~~紅色圈圈處

保險絲有異常,用畢畢檔測試    貼在保險絲上 會畢畢叫

然後用指針抵著保險絲~ 另一指針碰觸在面板鐵殼上~~也會畢畢叫

代表不正常!!!~  所以.....不知道怎麼修~~也不會修~~再買板來研究中

等料送達~~

网友K:
保險絲有異常,用畢畢檔測試    貼在保險絲上 會畢畢叫
不懂你的意思,正常保險是有導通(兩端),當然會嗶嗶叫.
你的疑問是否拍張照,前輩比較能指點你
加油~~
以為你失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保險絲有異常,用畢畢檔測試    貼在保險絲上 會畢畢叫
不懂你的意思,正常保險是有導通(兩端),當然會嗶嗶叫. ...

回報大大~~我沒有失蹤唷~~我每天都有上來點...點...點

也有用手機點...點...點

問題點是在~~

指針一邊抵著保險絲~ 另一指針碰觸在面板鐵殼上~~也會畢畢叫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所以很難~~用指針低著~~又拍照~~

我也想拍照說明~~但手不夠用~~

若有進展我都會完成報告的~~ 只是~~ 沒有專精~~所以會很慢慢慢^~^

謝謝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報大大~~我沒有失蹤唷~~我每天都有上來點...點...點

也有用手機點...點...點

你的做法TCON保險絲二端互量導通,那表示正常,保險絲一端及接地點互量有導通,那表示電進去被接地吃掉了,這時你要分段查一下是主板還是TCON有短路情況,可以把主板連到TCON的線拔了再量一次TCON保險絲對地,如果沒有導通,那表示問題出在主板身上,如果仍然導通,需要查一下TCON板,是那個零件造成對地短路的;另外,你目前的故障情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做法TCON保險絲二端互量導通,那表示正常,保險絲一端及接地點互量有導通,那表示電進去被接地吃掉了,這 ...

感謝大大詳細的解說~

TCON保險絲二端互量可以導通,這點我測試是OK 會導通

目前是 保險絲一端及接地點互量有導通 的情況產生 所以這部分有問題

我有反覆測試 TCON保險絲對地,有導通~~ 目前是針對TCON

主板的部分~~我有找到板上高手指導~~原本那時候找出可能的問題點是在

4431的一個電晶體~ 板上高手有給我一顆新的~~但目前我還沒能力更換

於是在露天找到一塊拆機良品~~價格還算OK~~所以我添購回來更換

~順便確認是否是主板造成故障原因~~也可以拿來比對~~看新舊主板不同處或者異常的部分

我覺得這樣研究會比較有助抓出問題~~但是更換上後無效

但查TCON板,是那個零件造成對地短路的<<<這個我不知道要怎麼查

目前故障情況跟原先的一樣~~不開機     謝謝大大

网友D:
因為你的邏輯板把電壓給吃了,保護機制被開啓,你可以先試著,把TCON那排線拔掉,再開機測試,查看電源燈/背光及開關機部份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應該就代表邏輯板到面板那部份有問題,再來你說的接地短路,那個問題只能查週遭零件,需要一個個拆,一個個量,或者分段量~ 加油,一定查的到的,因為電源進去之後記得是到電源管理IC,那部份零件應該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為你的邏輯板把電壓給吃了,保護機制被開啓,你可以先試著,把TCON那排線拔掉,再開機測試,查看電源燈/背光及 ...

十分感謝大大,我需要再爬文看有無教學的實做方式再按你說的下去研究,希望會一步一步的學習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進展遲緩~~~目前進度發現

104.12.24 已經在露天 徵得~~但換上後狀況~~一樣無法啟動~~ 損失600元^^"

C102是照片處理問題?還是本體確定有色差?如果確定本體就這樣,先拆掉再量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C102是照片處理問題?還是本體確定有色差?如果確定本體就這樣,先拆掉再量看看吧!!

感謝大大回覆~~    本體的確定有色差~~  我記得wish大大說 C起頭的一般都是電容

所以要拆下再量測對嗎?

但我剛剛~用跟學姊買的勝利牌 VC890C+  轉至2000uF 檔

直接在板上 測量~~C101  C102   出現OL

我知道電解電容~無法在板上測量~~所以我測C101 C102~測出OL 是正確的

那我明天銲下來 C101 C102 再用 2000uF 檔~測量~~看會出現什麼??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本體的確定有色差~~  我記得wish大大說 C起頭的一般都是電容

所以要拆下再量測對嗎 ...

先拆C102,再量看看fuse對鐵殼(地)還會不會嗶嗶叫(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拆C102,再量看看fuse對鐵殼(地)還會不會嗶嗶叫(短路).

好的,明天按大大的指導施做,看結果如何再回報,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拆C102,再量看看fuse對鐵殼(地)還會不會嗶嗶叫(短路).

回報大大~~ 拆下C102後~~ 測量 保險絲對地~~不會嗶嗶叫了~~

欲想測量C102    但沒想到掉在地上找不到了n_094|

請問這種是SMD 貼片,電容或者電阻, 是否應都用晶體測試器材有辦法量測呢?

不能用三用電表對吧 ?  麻煩大大 幫我解惑一下  謝謝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報大大~~ 拆下C102後~~ 測量 保險絲對地~~不會嗶嗶叫了~~

欲想測量C102    但沒想到掉在地上找不到 ...

你要先確定一下fuse還正常嗎?
正常的話T-CON先接上去試試看有畫面嗎?如果ok,你有廢板嗎?拆一顆大小差不多的裝回去就好了(這是電容,推估耐壓在2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先確定一下fuse還正常嗎?
正常的話T-CON先接上去試試看有畫面嗎?如果ok,你有廢板嗎?拆一顆大小差不多 ...

你要先確定一下fuse還正常嗎?     <<<我用畢畢檔  測試fuse雙邊,會響~~請問這樣 正常嗎? 測試方式對嗎?

好的~~等等我把電視組裝起來 看看會不會開機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先確定一下fuse還正常嗎?
正常的話T-CON先接上去試試看有畫面嗎?如果ok,你有廢板嗎?拆一顆大小差不多 ...

回報大大~~  可以開機了~~我接上第四台 有畫面

真的是萬分感謝大大隔空指導n_097|     也感謝有幫助過我的各位前輩們~~

看到有畫面~~心裡面真的是~~有些感動~~

想請問~~ 拆下的C102 SMD電容~~ 若沒裝上去會有什麼下場?

要找廢板來拆了~~ 但不知道我有沒有~~  一試成功馬上 上來回報~~  真是謝謝大家了n_109|

楼主:
發文過程怪怪的  多重發了~~ 若可以麻煩請 刪除  謝謝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報大大~~  可以開機了~~我接上第四台 有畫面

真的是萬分感謝大大隔空指導     也感謝有幫助過 ...

皇天不負苦心人!有打不死的精神!很值得嘉獎!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L:
皇天不負苦心人!有打不死的精神!很值得嘉獎!

恭喜完修!

感謝大大  以及各位 前輩的指點~~才有辦法成功~~

爾後還需各位前輩多多指點~~方可增加維修經驗值~~

嗯 有信心繼續找一下台來挑戰了!!!~    下一台你在那裡~~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報大大~~  可以開機了~~我接上第四台 有畫面

真的是萬分感謝大大隔空指導     也感謝有幫助過 ...

恭喜完修,有志者事竟成.
C102不接,我覺得也還好啦,還有C101 & C103在撐著.如果要拆廢板,找12V以上線路用的即可(因為我不曉得你T-CON Vin是多少?)

网友K:
恭喜了!
終於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完修,有志者事竟成.
C102不接,我覺得也還好啦,還有C101 & C103在撐著.如果要拆廢板,找12V以上線路用 ...

感謝大大的最關鍵的指導~

廢板12v線路用,不是很懂,我會去爬文看看

T-CON Vin 我也不懂^_^ 一樣爬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恭喜了!
終於完修了

感謝大大的指導與鼓厲n_116|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最關鍵的指導~

最關鍵的是你自己沒放棄,如果你自己放棄了,誰也幫不了你,不是嗎?

Vin是指輸入的電壓,一般T-CON大都吃12V或5V,請你拆廢板(高壓板、主板、電源板或其他板子等等)有用到12V以上的電容會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關鍵的是你自己沒放棄,如果你自己放棄了,誰也幫不了你,不是嗎?

Vin是指輸入的電壓,一般T-CON大都 ...

感謝大大細心的解說!又學習到了n_116|

如果沒有人指導,也真的沒辦法持續的有進度

總之謝謝大家,謝謝痞酷n_109|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塞~說實在你蠻敢衝的!
若是我的話,也是先從 15吋 螢幕開始下手,先搞好換電容就 OK 的軟柿子,接著才 ...

我也是不懂!(我是賣咖啡的)亂搞一通,現在手邊就有大小10台液晶電視!換電容的修好兩台!(網路上看圖修復的!依樣畫葫蘆!)其他的就束手無策,又不敢上來請問大師!(也不知要怎樣提問請教)所以就堆七八台電視在那!唉!整個像倉庫!哈!哈!

网友(2016-02-01):
買東少錢阿~好其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