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蓄电池欠压自锁保护电路

楼主(2015-11-16):
  经常在用一个12V VRLA电池作放电试验,但担心会放电过头,于是就萌生了制作一个欠压保护电路的念头。
  所要的电路力求简单且有效,就选择了网络上推荐的TL431方案。
  同时,为了使欠压时彻底断电以保护电池,采取自锁方式。
  具体的电路如下:

12V蓄电池欠压自锁保护电路

12V蓄电池欠压自锁保护电路

  因为使用的是灵敏度较高的Relay,最小吸合电流≈10mA,因此TL431 100mA的Sink电流能力完全满足。仔细调整好Reference端电压,即可使电池电压下降到预定值时自动断开整体电路。下边是制作好的实物,PCB是自己用Altium Designer 15画好后,热转印到敷铜板上再用FeSO腐蚀成的。

  如果手头有块太阳能电池板的话,这个系统就更有价值。供这种容量的电池充电,算了一下,太阳能电池至少得要50W以上的功率才有效用。但自己花钱买的话,目前算来很不经济。除非,哪天天上掉馅饼,正好有钱人送我一块!

网友A:
我有看過有人用 mos fet 做切斷保護電路, 可惜沒公開電路~~
大大有沒有不用繼電器的方式啊, 小弟個人不專業的觀念裡, 總覺繼電器比較吃電

网友:
mos也可以構成類似電路
但穩定度須詳細測試
可能需使用opa構成疏密特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看過有人用 mos fet 做切斷保護電路, 可惜沒公開電路~~
大大有沒有不用繼電器的方式啊, 小弟個人不專業 ...

  使用MOSFET的电路相对比较复杂点,当时我只想越简单越好,就选择了这样一个电路。您若需要可以自己在网络上找找看,应该挺多的。
  这是我帮您找到的一则:12V电瓶欠压 / 反接保护电路

网友:
如果要使用在汽車電瓶上,那relay可能就要改成電磁開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