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2311F HDMI 無法使用, VGA DVI 正常沒問題

楼主(2015-11-17):
大家好~

今天有個問題想來請教各位大師們

我本來是已經先請教過專業人士了

不過多問多心安((笑

這台問題是 VGA DVI 端子可正常使用

沒問題~  完全沒問題

就HDMI 不行用..  一直說檢查纜線

OSD 我調整過了 預設值 自動尋找訊號之類的通通用過了

HDMI 上面的 24C02 和那支6隻腳的,我也換過了,還是不行

於是我換了一個新的A/D板 , HDMI 還是不能用~

換了一片好的還是不能用HDMI 實在是讓我有點受打擊..

於是我懷疑是韌體的部分,也跑去問老師傅, 師傅也覺得是原廠沒有把那段程式寫好

P.S. 待機狀態接HDMI 是會有反應, 不過還是無訊號就對了, 補焊我也都補過了,求開釋

网友A:
HDMI的線材會有差別喔!!  像我用ANDROID電視棒,用附的轉換線可以,改用我自購得較長的線就沒畫面,

我還沒深究是何原因,但是據目前我知道的,應該跟HDMI制定的規格版本有關!!

你試試換條線看看!!

网友B:
談到 HDMI 無法正常顯示的問題,我也遇到過,結果也是無法處理,
當時尚不知有這麼多規格,以及相容性問題,或許隨著 HDMI 的普遍化,
會走向統一的局面,不過這還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下面隨手找來一個連結供大家參考,
http://www.ls3c.com.tw/wiseman/content.aspx?ID=MGmewloYX48=

國外有一則談到該機型連接 HDMI 所出現的問題,談到的多半也是 CABLE 的問題
http://h30434.www3.hp.com/t5/Des ... -video/td-p/10410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的線材會有差別喔!!  像我用ANDROID電視棒,用附的轉換線可以,改用我自購得較長的線就沒畫面,

我還 ...

感謝~~不過我也試過的說!

一開始我是用平板去測試用一條

換筆電測試再用一條

主機測試再換一條,一共三條,同樣無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談到 HDMI 無法正常顯示的問題,我也遇到過,結果也是無法處理,
當時尚不知有這麼多規格,以及相容性問題 ...

感謝~

下面那篇國外的我也看過,本來想說最後底線拿來試看看

原廠之前說也是相容性的問題,

要做就要做大眾化一點

不然..  不然只能給朋友念了

网友C:
24C02內要有程序.空白的不行.

网友D:
HDMI規格太多真的很頭痛,之前有人拿一台小米盒子叫我幫他刷東西

結果,我家裡的老螢幕都沒有HDMI接頭,這真是太傷腦筋了,之後突然想起

我們家那台皇帝電視CHIMEI 42X7000D,有三個HDMI接頭啊
(皇帝請參閱唐朝宮廷劇,皇帝後面都有宮女在搧風  XD)

結果接上完全沒畫面,想說是年久失修,接頭生鏽,還把接著第四台機上盒的HDMI接頭拔掉

換上照例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C02內要有程序.空白的不行.

可是新的板子也不能用HDMI的說~~

不過我沒韌體,應該還是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HDMI規格太多真的很頭痛,之前有人拿一台小米盒子叫我幫他刷東西

結果,我家裡的老螢幕都沒有HDMI接頭,這真 ...

今天才知道HDMI有分很多種規格

我一直以為是不用管,即插即用,跟USB一樣

网友:
跟HDCP有關嗎?

网友:
HDMI有分很多種規格V .3 V.4 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