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7N65及電阻0.33歐台灣哪裡有賣

楼主(2015-11-18):
大家好:
小弟這台型號 HK241DPB,故障現象 是螢幕不亮
查到最後發現可能是一個晶體 7N65 短路 和一個1W /0.33歐電阻開路!!
請問7N65及電阻1W/ 0.33歐台灣(中)哪裡有賣? 謝謝!!

廠牌型號

廠牌型號

主版

主版

网友A:
這個電子零件非常普通 拆舊板就有 也可以代用 如真的沒找著 沒屋頂的網站一大堆  再不行中部電子材料行也有 台中在民族路 繼光街商圈一帶材料行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子零件非常普通 拆舊板就有 也可以代用 如真的沒找著 沒屋頂的網站一大堆  再不行中部電子材料行也有 ...

謝謝快樂前輩, 本來想假日騎車去找,不過傍晚卻意外在我們草屯鎮這裡的電子材料行找到7n80來代用,至於0.33.歐/1w, 也是沒有賣,就拿3個1歐/0.5w並聯代用,希望能成功, 禱告中

网友B:
3個1歐 並聯 = 1/3 = 0.333歐
3個0.5w 並聯 = 0.5 *3 = 1.5w
體積(裝得下)及散熱OK的情形下,可以替用 0.33歐1w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個1歐 並聯 = 1/3 = 0.333歐
3個0.5w 並聯 = 0.5 *3 = 1.5w
體積(裝得下)及散熱OK的情形下,可以替用 0.33 ...

謝謝,開機後,拍一聲,仍然無電源,之前整片板子電解電容全換,加上昨晚這顆7n80,NT$60,花費超過150,偶程度也只到這邊,打算去掏寶網買電源版,上掏寶看, 好像折台幣也180左右, 加上運費,應該不用250, 等下找有經驗滴朋友代訂!!

网友:
修電源板....
往往不能只看燒壞掉的地方....

例如:因搬重物,造成腰傷....
治好腰傷只是表面....
要去改善原因(搬重物一事....)

所以你1W電阻及晶體7N65燒毀...
還要再看週邊元件(橋整,光耦合(OP1),二極體D101,D102,....)
最好要畫出電路(主要為變壓器前後部份)...

最簡單就是你說的 換一個電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