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控車無法操縱

楼主(2015-11-18):
孫子的搖控車壞了,操縱時都不會動,每一條線路檢查也都是通的,裝上電池量了電壓是有通到pc板。三用電表探針接到前、後退馬達,手按搖器電表(直流電壓)沒有指示。換到左、右轉馬達,情況相同,沒有指示。
PC板上的IC是TXM 8D42Y ZYAAAA,(如照片,42Y的Y字不是後確定)。
可否請個位前輩指導要如何檢查故障原因。謝謝

网友:
可能要動到示波器了,也有可能是發射端出了問題.

网友:
現在IC集成度真高   馬達驅動與RF接收解碼已經做在一個積體電路內了     這沒戲唱了!@#$%%&^
看了很討厭呀   RF集成是方便多了沒錯  但是不要連馬達驅動器也做在同個IC內阿

可能要用RX2-B 再製作一個了  而且還必須再外加驅動馬達用的H橋 RX2-B不能直接驅動

网友:
我只是覺得那顆基納二極體看起來怪怪的  要否拿它開刀!!

网友A:
有先測過遙控器的"按鈕"是否正常嗎?

按下按鈕時阻抗需為0歐姆

楼主:
hate3292000,你說的基納二極體是那一顆?是D1那一個嗎?

网友:
找不到IC資料,這下苦惱了

楼主:
jettakimo,對阿,另一台是用專炸元件所提RX-2B,在網路上有找到ic的資料。

网友:
如果一定要修好的話,建議露天買新的替換,關鍵字"兩通 遙控電路",不過發射板機構可能不合,價格約200左右(含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先測過遙控器的"按鈕"是否正常嗎?

按下按鈕時阻抗需為0歐姆

組抗為零,請問是量測那裡?是指馬達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組抗為零,請問是量測那裡?是指馬達嗎?

阻抗為零是指遙控器按鈕吧

圖3那個紅紅的就是 基納

网友B:
先量圖二的  VCC 跟 GND 兩的端點
再來量圖4的  VCC 跟 GND 端點.先看看有沒有電進來.
我怎麼記得我之前的遙控車跟你這台好像(基版有塑膠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量圖二的  VCC 跟 GND 兩的端點
再來量圖4的  VCC 跟 GND 端點.先看看有沒有電進來.
我怎麼記得我之前的 ...

呵呵,我孫子的玩具車子有上百台,家裡地上到處都是!昨天出去玩要回來前又到玩具店買了台車子才回來,不買還當場哭給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