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國際牌 JC-612MV 電磁爐 指示燈閃爍問題

楼主(2015-11-18):
國際牌 JC-612MV 電磁爐 指示燈開機時亮2秒後變為一亮一滅閃爍,請問這是哪裡有問題?

面板

面板

電路板1

電路板1

電路板

電路板

溫度檢知 正常

溫度檢知 正常

网友:
MCU的工作5.0VDC電壓下掉至4.3V以下所致,請從5.0V電解電容端,拉線出來監看~

如想快速檢修:
1. 查A (DC保險限流電阻)阻值是否變大
2. 電容:1、2 電荷泵、3、4 平滑電容 拔起來測量,多是容值不足或ESR大於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