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壓模組及USB 充電保護板
關閉

楼主(2015-11-18):
以下是幾種常用的升降壓模組,也有Micro USB 充電板,其它我還找不到說明,之後會補在這一篇,有用到的會員再跟我聯絡。

A款:LM2596 DC-DC 降壓電源模組 5V/12V/24V 電壓可調 穩壓模組 3A

★ 模組使用優質的LM2596晶片,效率高(最高92%),發熱量小,能很輕鬆帶起3A(短時間)以上電流,長時間工作建議在2.5A以內的電流使用,同時加上散熱片(10W以上輸出)。
★ 本模組使用低ESR的濾波電容,可以使紋波電壓低至30mV,完全能和線性電源媲美!
★ 本模組使用機器貼片,回流焊接,同時每個模組出貨前都經過兩個小時的老化測試,確保高可靠性。

輸入 3.2V-40V    輸出1.25V-35V
輸入電壓範圍:
直流3.2V-40V (輸入的電壓必須比要輸出的電壓高1.5V以上。否則不能升壓)
輸出電壓範圍:
直流 1.25V-35V 電壓連續可調,高效率(最大92%)最大輸出電流為3A。
優勢:
選用雙面加厚優質黑油PCB板,全部使用進口貼片鋁電解電容,高Q值大功率電感。另外每一片板都經過嚴格的技術測試。
注意事項:
長時間工作建議在2.5A以內的電流使用,同時加上散熱片(10W以上輸出); 由於是降壓模組,為了保證輸出穩定,請保持最小1.5V壓差。
★ 本模組是可調的降壓模組,可以通過調節模組上面的那顆藍色的可調電阻來改變輸出電壓。輸入輸出壓差為2V,最小可以輸出1.25V電壓。
★ 模組上面標明的IN-(輸入負),IN+(輸入正),OUT-(輸出負),OUT+(輸出正)務必接正確,否則的話可能導致模組損壞。
★ 本模組沒有輸出短路保護,如果長時間輸出短路,可能導致模組損壞。
電壓調節:
接入電源(4-40V),調整藍色電位器旋鈕(一般順時針旋轉升壓,逆時針旋轉降壓)並用萬用表監測輸出電壓達到需要電壓為止.
接線方式:
  1.焊接,直接將電源線焊在輸入(輸出)埠
  2.焊插針,可以通過引線插入插針或插在洞洞板上使用;又或者加引腳後直接焊接PCB。
應用例子:
  1.車載穩壓電源,只需要將本模組輸入端接上汽車點煙嘴供電,就可以調節電位器,輸出電壓就可以在1.25-30V任意調整,為您的手機、MP3、MP4、PSP充電等許多設備供電,非常簡單方便。
  2.給電子設備供電,當設備需要3-30V供電而手裡對應電壓電源時,用這個模組就可以方便的把電壓調到所需電壓,解決困擾。
  3.系統工作電壓測試,做專案時可以使用本模組調試出各種電壓測試系統工作電壓範圍,非常輕鬆方便。

B款︰XL6009 DC-DC 升壓模組 電源模組輸出可調 最大4A電流

XL6009 400KHz 4A開關電流升壓模組
DSN6009 是一款4A開關電流的高性能升壓(BOOST)模組。該模組使用第二代高頻開關技術的XL6009E1為核心晶片,性能遠超第一代技術的LM2577。XL6009升壓模組成本更低,性能更卓越,LM2577模組即將被淘汰。

● 超寬輸入電壓3V~32V,最佳工作電壓範圍是5~32V;
● 超寬輸出電壓5V~35V;
● 內置4A高效MOSFET開關管,使效率最高達94%;(LM2577電流僅3A)
● 超高開關頻率400KHz,可以用小容量的濾波電容即能達到非常好的效果,紋波更小,體積更小。(LM2577頻率僅50KHz)

技術參數:

型號規格
DSN6009 升壓模組
模組性質
非隔離升壓(BOOST)
整流方式
非同步整流
輸入範圍
3V~32V
輸出範圍
5V~35V
輸入電流
4A(最大),空載18mA(5V輸入,8V輸出,空載小於18mA。電壓越高,空載電流越大。)
轉換效率
<94%(壓差越大,效率越低)
開關頻率
400KHz
輸出紋波
50mV(電壓越高,電流越大,紋波越大)
負載調整率
±0.5%
電壓調整率
±0.5%
工作溫度
-40℃~ +85℃
外形尺寸
43mm * 21mm * 14mm(長*寬*高)

C款︰XL4015 5A DC-DC 降壓 電源模塊 大功率 高效率 可調 穩壓

模組亮點:5A大功率高效率低紋波帶電源指示燈附贈小散熱片!

模組性能與特點:

模組性質:非隔離降壓模組(BUCK)
輸入電壓:  4-38V (輸入請儘量不要超過38V)
輸出電壓:1.25-36V連續可調
輸出電流:0-5A
輸出功率:75W
工作溫度:-40~+85度
工作頻率:180KHz
轉換效率:最高96%
負載調整率:S(I)≤0.8%(輸入24V,輸出12V,負載從1~4.5A變化時測得)
電壓調整率:S(u)≤0.8%(輸出12V,4A時,電壓從18~32V變化時測得)
電源指示燈:有
短路保護: 有(限制電流8A)
超溫保護: 有(超溫後自動關斷輸出)
輸入反接保護:無,(如需要請在輸入串入大電流二極體)
安裝方式:2顆3mm鏍絲
接線方式:焊接,V-IN為輸入,V-OUT為輸出
模組尺寸:長54mm寬23mm高15mm

應用範圍:
   本模組可以應用在輸入電壓高於輸出電壓的降壓領域,如蓄電池、電源變壓器、DIY可調穩壓電源、24V車載筆計本電源、工業設備降壓、12V轉3.3V,12V轉5V,24V轉5V,24V轉12V,36V轉24V等。

D款︰TP4056 1A鋰電池專用充電板 充電模組 Micro USB

★ 測試電流的電流錶只能串接在充電板的5V輸入端。
★ 充電電流最好是電池容量的0.37C,就是容量的0.37倍,比如1000mAH的電池充電電流400這樣就夠了。過大充電速度快效果就差,沖完了電池電壓掉的就多!
★ 充電連接導線不能過細過長。這樣連接電阻大。太細的話沖完了電池電壓掉的就多。
★ 與電池連接最好接觸良好。不然沖完了電池電壓掉的就多。
★ 如果5V的輸入電壓偏高,比如5.2甚至5.5,會造成充電電流不足1000mA,這是正常的。電壓高了晶片發熱會自動減小充電電流,不至晶片燒毀。晶片在工作中60度左右發熱是正常的。畢竟充電電流大。
★ 輸入反接對晶片沒有影響,但是輸出(電池端)反接會燒壞晶片,請買家注意。

E款︰YS-06 大電流5A 恒流恒壓 LED驅動 鋰離子電池充電 電源模組

大電流5A 恒流恒壓 LED驅動 鋰離子電池充電 電源模組
5A恒壓恒流模組
請您在使用本產品時,模組的輸入地和和輸出地不要共在一起,這樣會造成板子大功率電流採樣電阻被旁路,從而使模組無法調節輸出電流大小,接負載的情況下容易燒毀模組上的電源晶片。
本模組簡單易用,功能強大!!! 一個模組具有3大功能,滿足您絕大多數的場合使用!!!
模組亮點:
1.大功率,高效率,5A,低紋波;
2.三合一:
(1)作為具有過流保護能力的普通降壓模組使用;
(2)作為各種電壓值鋰電池、電瓶、鎳鎘鎳氫電池(電池組)充電器使用,用於太陽能電池板、風力發電機等場合;
(3)作為大功率LED恒流驅動模組使用;
3.具有恆壓和恒流兩種模式,有指示燈指示模組當前處於哪種模式;
4.作為鋰電池充電器使用時,可以設置浮充電壓和充電電流大小,有指示燈指
示是正在充電還是已經充滿;
5.具有限流保護功能,即使輸出短路也不會燒壞模組。
一、模組參數
輸入電壓:4-38V
輸出電壓:1.25-36V連續可調
輸出電流:可調,最大5A
輸出功率:最大75W
工作溫度:-40~+85度
工作頻率:180KHz
轉換效率:最高96%
短路保護:有(限制電流8A)
超溫保護:有(超溫後自動關斷輸出)
輸入反接保護:無,(如需要請在輸入串入大電流二極體)
安裝方式:4顆3mm鏍絲
接線方式:接線端子或焊接端子,V-IN為輸入,V-OUT為輸出
模組尺寸:長51.2mm寬26.2mm高15mm
重量:23g

二、應用範圍
1.作為具有過流保護能力的普通降壓模組使用
使用方法:
(1)調節恒壓電位器,使輸出電壓達到您想要的電壓值
(2)用萬用表10A電流檔測量輸出短路電流(直接把兩隻表筆接到輸出端即可),同時調節恒流電位器使輸出電流達到預定的過流保護值。(比如萬用表顯示的電流值是4A,那麼您使用模組時最大電流只能到4A,電流到4A時紅色恒壓恒流指示燈亮,否則該指示燈滅)
注意:在此狀態下使用時,由於輸出端有0.05歐的電流採樣電阻,接上負載後會有0~0.3V的壓降,此為正常現象!此壓降並不是被您的負載所拉低的,而是降到了採樣電阻上。
2.作為電池充電器使用
不帶恒流功能的模組是不能用來給電池充電的,由於耗完電的電池與充電器的壓差很大,導致充電電流過大,造成電池損壞,所以開始的時候要對電池使用恒流充電,當充電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自動切換回恒壓充電。
使用方法:
(1)確定您需要充電電池的浮充電壓和充電電流;(假如鋰電池參數為3.7V/2200mAh,那麼浮充電壓為4.2V,最大充電電流1C,即2200mA)
(2)空載條件下,萬用表測量輸出電壓,調節恒壓電位器使輸出電壓達到浮充電壓;(假如給3.7V鋰電池充電,把輸出電壓調為4.2V即可)
(3)用萬用表10A電流檔測量輸出短路電流(直接把兩隻表筆接到輸出端即可),同時調節恒流電位器使輸出電流達到預定的充電電流值;
(4)充電轉燈電流默認出廠為0.1倍充電電流;(電池在充電過程中電流是逐漸減小的,逐步地由恒流充電轉為恒壓充電,假如充電電流設置的是1A,那麼當充電電流小於0.1A的時候,藍色燈滅,綠色燈亮起,此時電池充電完畢)
(5)接上電池,充電。
(步驟1、2、3、4為:輸入端接電源,輸出端空載不接電池)
3.作為大功率LED恒流驅動模組使用
(1)確定您需要驅動LED的工作電流和最高工作電壓;
(2)空載條件下,萬用表測量輸出電壓,調節恒壓電位器使輸出電壓達到LED最高工作電壓;
(3)用萬用表10A電流檔測量輸出短路電流,同時調節恒流電位器使輸出電流達到預定的LED工作電流;
(4)接上LED,試機。
(步驟1、2、3為:輸入接電源,輸出空載不接LED燈。)
注意:本模組在超過3A、35W使用時,請加強散熱!!

F款︰NE555延時模組 單穩態開關 延時通斷開關 (12V)汽車電器延時

【簡要說明】
一、 尺寸:6.8CM*2.1CM
二、 主要晶片:NE555
三、 工作電壓:直流12伏
四、 特點:
1、接通電源繼電器以1-10s的固定週期吸合和斷開。具體為:給繼電器供12v電源後,繼電器會馬上吸和,繼電器輸出端的狀態為:常開與公共導通,常閉與公共斷開;等到延時1-10s(可以調節)後,繼電器釋放,此時,繼電器輸出端的狀態為:常開與公共斷開,常閉與公共導通;只要模組不斷電,此狀態會一直保持以1-10s的固定週期吸合和釋放。
2、延時時間可調,(0~10秒)
4、增加電位器可以增加延時時間
5、增大電容C1可以增大延時時間
6、具有輸入電源指示燈
7、具有繼電器吸合指示燈
8、可控制交流220V/10A一下設備。(最大控制設備2000W)
9、具有繼電器續流保護。
10、延時時間公式:T=1.1RC。例如:電容100uf電阻100K T=1.1*100000*0.0001=11秒

A款︰每個35元
B款︰每個45元
C款︰每個55元
D款︰每個15元
E款︰每個90元
F款︰每個55元

這些都是會員請我代購時我多買一些的,數量都只有幾個,現在淘寶網沒有買到一定的數量也沒有任何折扣,所以價格可能也沒比較便宜,能接受再購買。

网友:
大姐安安,
C款︰XL4015 5A DC-DC 降壓 電源模塊 大功率 高效率 可調 穩壓 我要3 組,
D款︰TP4056 1A鋰電池專用充電板 充電模組 Micro USB X2
請找處理一下,感恩!

网友:
Hi 學姐
我想要買3個E款,周六自取
謝謝!~

网友:
等個幾天我全掃   還在計畫要買哪些零件
模組要的要快出聲喔

幫推

楼主:
A款︰  9個 beetel*1
B款︰10個 windows7878*1
C款︰  5個 cremaker*3 ,windows7878*1
D款︰10個 beetel*2,cremaker*2 ,draculaxx*1
E款︰  5個 tone*3 ,draculaxx*1
F款︰  5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A款︰  9個 beetel*1
B款︰10個 windows7878*1
C款︰  5個 cremaker*3 ,windows7878*1

我有加購。。。。。

有沒有扣掉我的,妳要自己注意哦!

网友B:
學姊:
我要 C款X1 D款X3 E款X2
自取

网友C:
學姐, 我要
B*2 + C*2 + D*5 + E*5

還要 3M 4mm雙面膠帶 *1 (不知還有貨嗎?)

自取. 謝謝!!

网友D:
學姐,你好:
我要A*2,B*2,C*1,D*2,E*1,F*2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學姊:
我要 C款X1 D款X3 E款X2
自取

大大,E款剩一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學姐, 我要
B*2 + C*2 + D*5 + E*5

大大,C款和E款已售完,D款剩2組,3M 4mm雙面膠帶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學姐,你好:
我要A*2,B*2,C*1,D*2,E*1,F*2
感謝!

大大,C款、D款和E款已售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加購。。。。。

有沒有扣掉我的,妳要自己注意哦!

謝謝提醒

网友E:
學姊:
我要 A款 *2   B款*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學姊:
我要 A款 *2   B款*1

OK

网友D:
學姐,我要A*2,B*2,F*2,還有貨嗎?

网友:
學姐安
小弟要
A*2
B*2
F*2

可以併晶體管測試儀一起寄
另有傳訊 請查察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學姐,我要A*2,B*2,F*2,還有貨嗎?

有幫您保留

楼主:
A款︰ 9個 beetel*1,yeh132*2,SIMON1016*2 ,viii0909*2
B款︰10個 windows7878*1,tick228*2,yeh132*2,SIMON1016*1,viii0909*2
C款︰ 5個 cremaker*3 ,windows7878*1,divie*1〈已售完〉
D款︰10個 beetel*2,cremaker*2 ,draculaxx*1 ,divie*3,tick228*2〈已售完〉
E款︰ 5個 tone*3 ,draculaxx*1,divie*1 〈已售完〉
F款︰ 5個 yeh132*2,viii0909*2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C款和E款已售完,D款剩2組,3M 4mm雙面膠帶還有。

ok,
麻煩幫我保留, 下週一過去拿.
謝謝!!

网友:
學姊:
我要 A款 *1   B款*1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支持,其實我並不知道大家喜歡什麼東西,都是趁著有會員請我代買大陸商品時,順便多買一些試試,如果會買的會員多,那下次我就會再買進來。
這次買的已全部售出,如果還有需要的會員可以往下跟帖,讓我知道大概還要多少個,跟帖後也請注意一下你的留言有沒有被下一個人擠掉。

01. cnpan   A款 *1   B款*1

网友:
01. cnpan       A款*1  B款*1
02. jinnhorng  C款*2  D款*2

网友:
01. cnpan       A款*1  B款*1
02. jinnhorng  C款*2  D款*2
03. tick228     E款*4

補充內容 (2015-11-24 03:21 PM):
, 再加 B款*2  C款*2  D款*3

補充內容 (2015-11-24 03:22 PM):
01. cnpan       A款*1  B款*1
02. jinnhorng  C款*2  D款*2
03. tick228     B款*2  C款*2  D款*3  E款*4

网友:
01. cnpan       A款*1  B款*1
02. jinnhorng  C款*2  D款*2
03. tick228     B款*2  C款*2  D款*3  E款*4
04.  divie        E款*2

网友:
01. cnpan       A款*1  B款*1
02. jinnhorng  C款*2  D款*2
03. tick228     B款*2  C款*2  D款*3  E款*4
04.  divie        E款*2
05. peter180  E款*2

网友:
01. cnpan       A款*1  B款*1
02. jinnhorng  C款*2  D款*2
03. tick228     B款*2  C款*2  D款*3  E款*4
04.  divie        E款*2
05. peter180  E款*2
06.Stewart888  B款*2  E款*2

网友F(2016-08-06):
請問還有a款嗎?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還有a款嗎?
謝謝你

不好意思,沒有囉!

网友:
01. cnpan       A款*1  B款*1
02. jinnhorng  C款*2  D款*2
03. tick228     B款*2  C款*2  D款*3  E款*4
04.  divie        E款*2
05. peter180  E款*2
06.Stewart888  B款*2  E款*2
07.viii0909  C款X2 D款X6 E款X1

网友:
01. cnpan       A款*1  B款*1
02. jinnhorng  C款*2  D款*2
03. tick228      B款*2    C款*2    D款*3   E款*4
04.  divie         E款*2
05. peter180    E款*2
06.Stewart888  B款*2    E款*2
07.viii0909       C款X2   D款X6    E款X1
08. muc7615sis C款X2    D款X2   E款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