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自動控制電路求教

楼主(2015-11-18):
先解釋一下動作順序和關聯

幫浦要開啟,馬達的吋動和連續才有作用,幫浦一關,連帶馬達也會自動停止

吋動有按馬達才會運轉,一放掉馬達馬上停止,除非開啟連續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後的線路;

幫浦電磁開關,1a而已;但下面OV好像和馬達的OV有關係

馬達電磁開關1a1b;下面OV也有接控制

兩個電磁開關OV有連接處

幫浦自保持線路,如果要加上馬達控制要怎麼畫?
大家都用什麼軟體畫?

如果我想讓馬達可以正逆轉,好像要在加上一顆1a1b的電磁開關,
電路該怎麼畫?
另外正逆的電路需不需要什麼保護措施?如果同時按到正轉和逆轉。

网友A:
您就繼續將全部電路畫完,目前不是也畫了一大半?

工程業界用的軟體大概 autocad 最多吧。

馬達正逆轉有專用的電磁接觸器,是兩個電磁接觸器再加上機械互鎖,確保兩者不會同時動作。

网友B:
直接買個正逆轉的電磁開關  整組接好的   盒子上會寫接線圖

是說泵浦馬達有需要正逆轉的需求嗎

建議把這是甚麼設備  的什麼部分也拍出來    整體部分也要   這樣子比較好評估適不適合這樣子接

怕誤動作造成工安事件

网友C:
我認為你先不要去想要加入什麼正逆轉電路 ~

先把這個電路搞懂 , 其他的你自然就會了 !!

以下是我想的控制電路 ~  電路控制應該是一樣 , 就是一些位置的先後不同吧 !!!

你自行研究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就繼續將全部電路畫完,目前不是也畫了一大半?

工程業界用的軟體大概 autocad 最多吧。

那電路不是我畫的,
我在google找到的,
只有有個自保持理解了,在加一顆MC就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買個正逆轉的電磁開關  整組接好的   盒子上會寫接線圖

是說泵浦馬達有需要正逆轉的需求嗎

現成的是鐵捲門用的那種?

我的機械是5馬的馬達,那種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成的是鐵捲門用的那種?

我的機械是5馬的馬達,那種好像不行?

正逆互鎖電磁接觸器各種馬力數都有,鐵捲門只是其中一種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認為你先不要去想要加入什麼正逆轉電路 ~

先把這個電路搞懂 , 其他的你自然就會了 !!

jeanshyen大,

TH的NC接點怎麼畫,符號是哪一個?

AutoCAD是用electrical嗎?

從來沒畫過,這是要把電路圖轉成配線圖,從配線圖再去看電路,很好理解。

但要把電路轉成配線圖,就滿複雜的。

我先把電路圖畫出來好了。

网友D:
你指的泵浦是油壓泵嗎??
如果是的話
"吋動"應該是控制油壓泵的電磁閥
不是控制泵浦的啟停

-----------------------------------------------------
看來是我誤會了
誤以為是要控制油壓缸的吋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指的泵浦是油壓泵嗎??
如果是的話
"吋動"應該是控制油壓泵的電磁閥

幫浦是打潤滑油

吋動是控制馬達,試車時用

試車沒問題就開連續運轉

网友:
"吋動"就是把電磁接觸器的自保迴路拿掉即可
也就是說PUSH ON的開關,直接驅動電磁接觸器的線圈
NO接點不要跟PUSH ON並聯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

TH的NC接點怎麼畫,符號是哪一個?

傳統繼電器控制教學(8/3更新)
http://bbs.pigoo.com/thread-31031-1-1.html

可以參考一下那些符號 !!

基本上我都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 因為已經有註解了 (T.H) , 所以電路上就直接 以 C (COM) , A (NO) , B (NC) , 來表示 ,  一般是有分歐規及日規 , 你可以自行搜一下 , 我們習慣使用日規的 , 其實大同小異看一下就能理解了 !!!

最終還是要有配線圖 , 依你現在那個圖能看懂得應該沒有幾個 ,   設計, 配線我覺得不難 , 反而是要維修時 , 沒有配線圖 , 而且線路又沒有完整的標示 , 查修起來費時又費力 !!!

楼主:
我用autocad找不到符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autocad找不到符號

自己建....

网友C:
這個是你目前使用的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你目前使用的電路 !!

J大,你的電路跟上次有點不一樣,
連續吋動和m2/a上次是並聯,這次是串連
這會有差別嗎?

補充內容 (2015-11-22 12:21 PM):
J大,太強了,從圖再去看線路圖,終於理解。

楼主:
順便問一下,線上面想貼貼紙做標示,

一般業界都怎麼標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順便問一下,線上面想貼貼紙做標示,

一般業界都怎麼標示?

去訂做線號環!!!

网友C:
引用 楼主:
J大,你的電路跟上次有點不一樣,
連續吋動和m2/a上次是並聯,這次是串連
這會有差別嗎?

上次畫的多了一顆按鈕 , 就是[連續運轉]的按鈕 , 所以是並聯的 !!

這次是跟據實際接線圖畫出來的 , 也就是總共用 5 顆按鈕 , 應該瞭解吧 !!!

你說要加入正逆轉 ??

那我想問你 , 3 相馬達如何改變轉向 !!!
請用圖示 , 並簡單說明 !!!

如果你瞭 3 相馬達如何改變轉向的話 , 那依你現在的電路 , 你會想怎麼改 !!
用你的想法畫出來 !!!

補充說明 :

有關如何防止正逆轉同時動作的方法 ,  大至分成電路設計法 , 及機械設計法 , 當然了兩 種都用
是最保險的作法 !!!

請問你如果同時動作 , 會發生什麼情形 ??

网友:
引用 楼主:
順便問一下,線上面想貼貼紙做標示,

一般業界都怎麼標示?

有專門一台機器列印 , 小小一台很方便 !!!

一般就是按照你線路上 如 R , S , T  ,  R1 , S1 , T1 ............

電驛線圈 M/1a ~ M/2a ~ M/3a ...... M/1b ........
指示燈   L1 ,  L2 , L3 .........
警報器   BP1 ,  BP2 , BP3 .....

其他的接線就直接用 數字編碼  , 在你的配線圖上就應該明確標示 !!!

去找一張配線圖來看會更瞭解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畫的多了一顆按鈕 , 就是[連續運轉]的按鈕 , 所以是並聯的 !!

這次是跟據實際接線圖畫出來的 , 也就 ...

真的考倒我了,一般我們手動是把R、S調換,馬達就會運轉不同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考倒我了,一般我們手動是把R、S調換,馬達就會運轉不同方向。

那你知道要把 R , S 對調 , 那麼配成電路要怎麼做 ???

應該不是很難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知道要把 R , S 對調 , 那麼配成電路要怎麼做 ???

應該不是很難吧 !!!

我有去google查,有問題在請教大神。

网友E:
設備是螺絲打頭機對吧

如果需要正逆轉..加顆繼電器做自保連續運轉會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設備是螺絲打頭機對吧

如果需要正逆轉..加顆繼電器做自保連續運轉會比較簡單

spyz怎麼看出來的?

网友:
看到那些油汙..配盤..面板樣式大概就知道了

這應該是俗稱一分半車..所以只有正轉

兩分車以上..就需要做正逆轉電路了...所以你才會這樣問正逆轉吧

業界這種機器..面板大概都長這副模樣..連開關位置大概都一模一樣

早期這種配盤很沒水準...連顆迴路保險絲都沒有...都不怕電線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