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兩個光控開關電路運作不正常

楼主(2015-11-19):
大家好, 最近家裡有光控小夜燈的需求, 但是我又想偷懶的, 不想用太多電子元件
所以我在網路上找到兩個極簡單的電路

搭配像蠟燭燈的 LED 燈

經過測試後, 發生了一些問題

電路一的問題:
當有光線的時候, LED燈亮度減半, 無法全滅, 我試著在標紅色的地方加了一個 50K VR, 但是並沒有效果
我查了一下 Triac 的特性, 似乎都是拿來調光, 很少有看到直接跟光控有關
想請教一下, 應該要怎麼修改才能調整對光線感應的正確動作

電路二的問題:
因為買不到 4.7M VR, 所以我用 2M VR 取代, 一插電, SCR 直接爆開~~二極體直接擊穿
這個電路是否有問題, 還是因為我改成 2M VR的原因? 但我想應該不是改 VR 的關係

各位前輩, 能否指點一下迷津??

网友A:
電路1,LED的電流需求太小了,所以CDS跟100K的電阻也可以導通約0.5mA的電流,就夠LED亮了。試試把LED位置調一下看會不會好一點。

電路2,很有可能可變電阻是調在電阻=0的時候。

网友B:
通通不能用   必須要有一個 反向器

CDS的特性是光子越多 電子也越多通過  (組抗降低)

反向器  有個基準點   高於就輸出0   低於就輸出1   只要搭配適當分壓電阻與CDS  就可以實現

如果是想要光控  那TRIAC 與 DIAC   直接把可變電阻變成固定電阻在串聯CDS

网友C:
圖二會炸掉可能VR剛好在低阻值,SCR耐壓也要注意。

剛剛拆一個小夜燈電路如下,請參考:

楼主:
謝謝大家的方法, 我再來試試, 再來回報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通不能用   必須要有一個 反向器

CDS的特性是光子越多 電子也越多通過  (組抗降低)

"如果是想要光控  那TRIAC 與 DIAC   直接把可變電阻變成固定電阻在串聯CDS"

這方法我試過了, 原先我是把50kvr串在 CDS 前, 電路一是後來的做法, 兩個都沒太大作用,  我是想在不增加元件的方式來使用,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二會炸掉可能VR剛好在低阻值,SCR耐壓也要注意。

剛剛拆一個小夜燈電路如下,請參考:

y大, 請問一下, 如果我想要能調整 光感度的話, 您的電路能改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y大, 請問一下, 如果我想要能調整 光感度的話, 您的電路能改嗎?

就調整那顆15M阻值,若用VR的話記得串一顆100K以上固定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調整那顆15M阻值,若用VR的話記得串一顆100K以上固定電阻。

收到, 謝謝

网友D:
白天可以不吃電嗎(或是微量吃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天可以不吃電嗎(或是微量吃電)?

哈哈哈, 待機吃電是曾經很多人的問題
我得到的訊息是, LED 很省電, 鵭絲燈很吃電, 所以要省電就改用 LED, 這是指點燈的時候
至於最重要的是待機的時候, 電子零件越少秏電流會越少, 基本上待機時, 應該吃不了幾 ma 的電流吧
應該不用太擔心這個問題, 以上應該是沒有錯

如果要完全不吃電, 又能運作, 是不太可能的吧~~除非你改成太陽能供電電路, 當太陽能電池供應時, 啟動交流電源~~
這樣的話, 應該也算是可以不吃電喔~~但缺點是體積大和成本高

又激起我改裝的興趣了, 我想到像這樣用光耦合器, 你可以改完電路測試完, 再跟大家分享你成功的電路, 也好讓我學習一下
這樣應該算是完全不吃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1,LED的電流需求太小了,所以CDS跟100K的電阻也可以導通約0.5mA的電流,就夠LED亮了。試試把LED位置調 ...

robotai大

電路一依您的修改的方式, 果然如您所說的, 正常了
我串一個 50k vr 也可以調整光敏感度了, 謝謝您
我想我還是用 電路一的方式, 電路二我就不試了

再次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天可以不吃電嗎(或是微量吃電)?

修正上封的電路概念, 這個電路概念才是正確的

楼主:
忽然想到 SSR這種東西~~可以取代控制器的部份, 越搞越複雜了, 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忽然想到 SSR這種東西~~可以取代控制器的部份, 越搞越複雜了, 呵呵

以低成本、多功能為優先考量,加單晶片下去控制也不錯,
加鋰電,停電還可以照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低成本、多功能為優先考量,加單晶片下去控制也不錯,
加鋰電,停電還可以照明。 ...

要功能多, 又要低成本, 以我的能力和所學, 似乎是不太容易, 我知道有個比較器, 應該可以做到, 沒光或是沒電的時候可以運作

如果您有做出來, 希望可以看到您的電路圖, 我也可以做一個來玩玩, 不知道這樣你可不可以去申請創作權, 說不定可以量產, 你就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