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高清電視 LA32S8畫面很多斜紋,是調諧器 tuner壞了?

楼主(2015-11-19):
看模擬電視廣播畫面很多斜紋,聲音有 ta,ta聲,用錄影機收看電視畫面沒事,懷疑是 tuner接收器壞了,
請問 調諧器可以修理?或可以更換?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小電容換掉 應可完修

网友B:
你這是內建在主板上的,想要買零件更換應該不太容易,要修它把殼卸下看看裏面有沒有1117量一下電壓輸入/出是否正常,另外就是樓上大大說的換電容,另外裏面應有顆主晶片查一下PDF檢測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電容換掉 應可完修

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有很多個鼓脹已全部換掉,但都是這樣
其實TUNER損壞機會是最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是內建在主板上的,想要買零件更換應該不太容易,要修它把殼卸下看看裏面有沒有1117量一下電壓輸入/出是 ...

發覺主板圖中紅圏零件L103有裂痕,觸摸它零件斷開了,可能是這樣TUNER接收不到訊號,
請問這顆是甚麼零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發覺主板圖中紅圏零件L101有裂痕,觸摸它零件斷開了,可能是這樣TUNER接收不到訊號,
請問這顆是甚麼零 ...

這顆上面有寫編號是L101是電感喔,上面標示681容量應為680uH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上面有寫編號是L101是電感喔,上面標示681容量應為680uH

請問是甚麼類型電感?有甚麼型號可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甚麼類型電感?有甚麼型號可代用?

需要你自己量一下長寛高,上沒屋頂找一下 681 電感 就有很多可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