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看~我在做什麼?

楼主(2015-11-19):
猜猜看~我在做什麼?

网友:
聽音辨位? 還是聽燈管的跳火聲 0.0

网友A:
因該跟我遇過一個案例差不多:

客戶送修一台BenQ 19" LCD (無畫面) 修好PI板後測試OK,就請user取回

隔2天後,打TEL給我說有"高頻聲,雜音"

我就問他說有很大聲嗎? 我測試時沒聽到有聲音.

我又問她是否是你將螢幕聲音開啟呢? 回答說NO

此時我說這因該是燈管不良, 後來收基本費多的錢退回後就請他另請高明

============================

之所以必須收基本費是因為原本是無畫面,我修復OK可顯示

但2天後你執著有高頻聲(老實說當初我測試時沒聽到有任何聲音),這種有爭議的
基本上我是拒絕2修,收個基本費(其實就是材料費),多的錢退回~~~user通常多能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該跟我遇過一個案例差不多:

客戶送修一台BenQ 19" LCD (無畫面) 修好PI板後測試OK,就請user取回

高頻聲其實蠻主觀的...
燈管不良是"搞剛"難換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頻聲其實蠻主觀的...
燈管不良是"搞剛"難換嗎?

以螢幕來說,如果是換含燈架應該還好,如果是單換燈管可能現在的維修業者都放棄了。

网友:
應該是聽高頻音
我前幾天修了一台22吋的LG,修好我這裡放了三天也測了三天,客人拿回去用了一星期後才有高頻音,後來查出是燈管的問題造成,現在就等客人來取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螢幕來說,如果是換含燈架應該還好,如果是單換燈管可能現在的維修業者都放棄了。 ...

感謝wish大的指導, 難怪...網拍上有些症狀很明顯就是燈管的問題,不過一直沒有人要下標...

有的螢幕是要重燒程序...需要燒錄器 - - 偏偏一台燒錄器又要一張小朋友以上的價格n_094|;

小弟想下標修也覺得所需成本太高,小的只是個業餘的

最多換換電容,查看看故障在哪裡,詢問各位前輩的意見~

网友:
你跟老灰狼拿"電咕"去把它電一電,看看會不會變得乖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