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求助:排水的除水垢該選哪種方法

楼主(2015-11-19):
我的房間是頂樓,浴室天花板有挖一個四吋的通風孔+通風管,
幾年前開始會滴水(即使晴天幾個月也一樣會滴,
研判是老舊大樓結構縫隙吃到大樓水塔的漏水吧),
原本想說只是滴水那還好,
結果幾年下來竟然洞口會結鐘乳柱,

盛水的水桶也結水垢很嚴重,尤其浴室牆壁水垢超難清除,
得先用刮刀刮過一遍後,持續重複用潔廁劑去溶解跟刷洗。
水桶也是要用刮刀刮一遍,再泡檸檬酸+溫熱水即可大部清潔。

如果只是這樣,那弄個冷氣的集水盤加水管就能將水導進地面的排水孔。
但怕的是水垢這麼嚴重,容易把排水管堵塞,那就大條了。

家裡有了新生命,景氣低迷,所以這間在外地的小套房想要拿來出租,總不能讓未來的房客看到這問題。

所以想了幾種方法,卻不知最後該如何選擇,懇請大家賜予寶貴的意見。

1.集水=>過一道濾水器,濾心內置複磷酸鹽球=>排水
   好處:免電,安靜,複磷酸鹽球很久很久很久才需要補充。
   疑慮(1)只是滴水而已,水壓不知過得了濾心嗎?
   疑慮(2)複磷酸鹽似乎是避免水垢附著在金屬表面上,過了複磷酸鹽的水就能有效讓水垢不附著在地磚跟PVC排水管嗎?

2.集水=>冷氣排水器=>打水到頂樓地面任其蒸發

   好處:集水後直接進入排水器,水滿自動打到頂樓,
              水蒸發後水垢結塊殘留在地面上(距頂樓排水孔很遠,估計是不會流進頂樓排水孔),
             容易清掃。不對浴室排水系統造成負擔。
   疑慮(1)水垢容易導致排水器內的馬達故障,可能一年不到就得換一台。(一台成本抓900元)
   疑慮(2)馬達還沒壞掉,但是排水器出水管太細,水垢可能極快就塞住出水管導致水打不出去。

3.集水=>過軟水器(氧化樹脂)=>導進排水孔
   缺點:單純的軟水器太~~~貴
   疑慮(1)氧化樹脂太需要經常更換
   疑慮(2)(3)同採用複磷酸鹽的疑慮

4.集水,集水桶內置檸檬酸=>滿出的水導進排水孔
   好處:檸檬酸超便宜
   疑慮:檸檬酸溶解後隨著流出而濃度逐漸下降,若未及時補充檸檬酸,
              排出的水還是會造成地磚結垢跟排水管結垢(最怕這問題)。
   麻煩:三不五時拿檸檬酸給房客幫忙倒進集水桶?
             配好管線從排風孔接到集水桶,三不五時自己從頂樓到檸檬酸進去(不需房客配合開門)?

   補充檸檬酸的部分,若搭配2~5L的自動餵魚器(可定時最多99天)(一台約1400元)
只是把飼料換成檸檬酸,機器每日定時撥檸檬酸粉進集水桶,可以確保檸檬酸獲得最大的溶解效果。
缺點(1)除非房客幫忙留意,不然檸檬酸要是在99天內提早撥完就麻煩了。
缺點(2)檸檬酸放太久怕會在餵魚器裡受潮結塊。

5.集水管接上除垢機
   好處:免集水桶,直接導入排水管。耗電量約6w也是很低。
   缺點:超~~~~~~貴,一台要超過5000元。
   疑慮:是否有效?
             因為爬文看其原理是讓水垢離子帶電而難以沉降附著在管壁,我這通風孔滴水只是水滴,稱不上水流。

网友A:
找管委會處裡水塔漏水才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管委會處裡水塔漏水才對吧

管委會沒錢,而且頂樓真的看不出有漏水。

网友:
只要確定水源來自共用水塔
就算管委會沒錢
還是可以招開臨時會議
要求所有共用的住戶共同支付費用
否則可將漏水的水塔強制停用

网友B:
你住頂樓如果只有此處漏水,沒有其他漏水點,要抓出這個漏水點做點防水不會很難。如果可以詳細說明此漏水處的管道,或許可以隔空抓藥。

以前沒漏水?後來幾年才發生漏水?從沒漏水到漏水相隔很久?論天?論月?論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住頂樓如果只有此處漏水,沒有其他漏水點,要抓出這個漏水點做點防水不會很難。如果可以詳細說明此漏水處 ...

十年前天花板有兩三個地方有出現不到手掌大小的水漬,但洗洞了之後過了幾年那些水漬都沒有擴大,再上油漆過也都沒再出現,我寧可因為那個洞讓其他地方不再出現水漬。(就像近視戴了眼鏡也是矯正,而不用動雷射手術)。頂樓上面整片沒有其他管線,整個頂樓都沒有漏水的痕跡。

洗孔大約十年了,以前只是偶爾滴幾滴清水,大約五年前也都不會出現鐘乳柱,是這五年才開始出現。

......漏水的法律問題就不討論了,那些法律程序跟權益小弟也都知道,我也是幾乎無法運作的管委會委員之一,知道管委會及大樓的困境,所以不想從那方面著手。再次感謝雄爸跟JAZZ7002大。

楼主:
忘了說,漏水情形以前有請到長期擔任在法院漏水相關訴訟顧問的防水工程公司之負責人,他當時就說只要能把水導掉就是最好的辦法了,針對其他可能原因的處理方法,都是扯到大樓管委會 跟 其他住戶,而且處理之後不一定就真的不再有問題。

最好玩的是,以前曾有一兩年沒住那邊,樓下還請管理員跟我聯絡說我這邊有漏水造成他天花板有水漬(還是滴水忘了)。我說我這邊沒住人沒用水,水表都沒動。我跟他說明防水公司跟我說的情形,再給他該公司的電話請他可以去問,後來就都沒來吵了。

网友C:
五年才結這樣嚴重的水垢... 那可以安裝集水盤加透明軟管直接導到一樓戶外的排水孔;
室外經常有雨水沖刷, 不會因為水垢就把排水管堵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說,漏水情形以前有請到長期擔任在法院漏水相關訴訟顧問的防水工程公司之負責人,他當時就說只要能把水 ...

既然現況無法處理防水的問題,直接克服你所擔心的排水阻塞的部分。只是滴水代表滲漏的很輕微,水流動得很慢。只要中間經過一道沉澱甚至多道沉澱再排出的水應該很少很少沉積物,然後再排到排水管【如果能到室外的排水更理想】。

該怎麼做沉澱池?簡易的話弄幾個寶特瓶上端連通管讓水慢慢爬過沉澱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年才結這樣嚴重的水垢... 那可以安裝集水盤加透明軟管直接導到一樓戶外的排水孔;
室外經常有雨水沖刷,  ...

唉,就是可惜距離窗戶至少三米,不然也想這麼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現況無法處理防水的問題,直接克服你所擔心的排水阻塞的部分。只是滴水代表滲漏的很輕微,水流動得很 ...

謝謝Jazz7002大的建議,如果只是髒汙的沉澱那還可以這樣做,可惜對付水垢行不通。

這五年就是用這樣的方式,結果就是壁磚,地磚,集水桶,集水桶下的洗衣機都慘不忍睹。

网友D:
我來說一個我之前無意間發現的現象...

我住林口 以前我家都直接把自來水加到飲水機加熱煮開,
有一天在清洗時發現飲水機內壁有一層白白的水垢...

當時我還在公司上班,公司飲水機的水會有一個味道在,
有一次節日禮品中,有一個選項是Brita濾水壺,我就選
濾水壺(2.4L),再加買3.5L回家用....

當初我們在發現飲水機會有白白的水垢後,
一開始會在家附近的加水站買水10公升10元(1公升/元)
當時都覺得,到底真的有用還是假的....
後來買了濾水壺之後,就想說怎知有沒有效,....
還買了一台TDS水質檢驗筆...
(註:TDS是總固體溶解質檢測,但水的品質好壞,不是只有測TDS而以)
當時在公司中飲水機測得約100ppm左右,
經過濾水壺過濾後約70ppm左右,重點在怪味不見了
喝起來的口感變好...(同事也有相同的感覺...)
家中自來水也差不多,也是一百ppm上下,
(家中與公司都在林口台地,可能是同一供水區)
濾第一次也是差不多70ppm左右
再濾一次(好玩試試),有變比較低60ppm以下...
本來對加水站的 10公升10元的水沒什麼信心,...
一測之下,才知道原來雜質真的很少,只有9ppm.

後來有了濾水壺,就懶得再出門去加水站(買水)提水回家...
重點在,後來就沒有再飲水機內壁看到白白的水垢了...

也許你的滴水/漏水引起的問題,加個幾道的濾蕊,也許可以解決問題...
最後再用TDS檢測筆,測一下會更好.
以上個人經驗,希望有所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來說一個我之前無意間發現的現象...

我住林口 以前我家都直接把自來水加到飲水機加熱煮開,

謝謝您的經驗分享,我好像以前的確買了一個水質檢測筆但都沒有玩過。Brita也是個方向。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漏水狀況是否適用高壓注射的方式

网友:
Total dissolved solids,縮寫TDS, 可參考 wiki 中的說明:
總溶解固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漏水狀況是否適用高壓注射的方式

您是說打針嗎?我一個關係很好的老~~~~學長做了幾十年的防水工程,他很反對太多情況都用打針處理。尤其對於我房間所在的老建築,更是不敢推薦使用。至於漏水的處置咧~~他也說了,斷源是一法,防漏隔絕是一法,引導排水也是一法,只要能讓屋況不再惡化,又能省錢省事,都是好方法。

漏水的部份就不討論了,謝謝雄爸。

网友E:
引用 楼主:
唉,就是可惜距離窗戶至少三米,不然也想這麼做。

浴室上方氣孔的滴水,覺得可以直接就和浴室用水一起排出,

照片上鐘乳像是乾燥濃縮產生結晶,如果和一般衛浴的用水量相比,排水管線內應是潮濕狀態,產生結垢的速度和機會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浴室上方氣孔的滴水,覺得可以直接就和浴室用水一起排出,

照片上鐘乳像是乾燥濃縮產生結晶,如果和一 ...

您提到的是照片一,照片二是我把水及結晶沉澱物倒掉後,用刮刀刮過桶壁之後的殘餘狀況。
排水管要到直接往下的公管大概至少三四米,而這幾年看到桶內的沉積物之後,才沒有考慮直接排出。

网友F:
水垢用無煙鹽酸比檸檬酸好用,不用熱水,
但要浸泡溶解後在倒回較大的桶子收好(可以重複使用)
只要不是食用的,我都是用這個方法
乾脆裝潢用排水管到屋外集水桶或盆子,
你還可以用上述方法溶解水垢及清理
一般房客不喜歡房東常在房間出入
妨礙隱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垢用無煙鹽酸比檸檬酸好用,不用熱水,
但要浸泡溶解後在倒回較大的桶子收好(可以重複使用)
只要不是食用的 ...

是的,我也很注重房客的隱私,所以才傷腦筋怎麼克服。

沒錯,我對於牆壁上的水垢是用無煙鹽酸 跟 潔廁劑 去溶解跟刷洗的。

因為剛好都沒有其他痞酷友幫忙解惑關於除垢機, 複磷酸鹽, 樹脂還原 的效果與可行性,
所以目前的確是打算裝潢把水用冷氣排水器打到頂樓 或者 導到馬桶水箱,
至少排泄物比較能夠把水垢刮走不殘留在管子裡。

网友:
冷氣排水器的管子小,看能不能加大,免的以後會阻塞,又是一個問題,
兩者取其一,或許改用自然排水(管徑大一點)至馬桶水箱可能是比較好的選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來說一個我之前無意間發現的現象...

我住林口 以前我家都直接把自來水加到飲水機加熱煮開,

用RO濾最強可以到3~4ppm.......

一般是十幾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