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NT96650白牌行車記錄器正常運作拍不到東西

楼主(2015-11-19):
請教各位

NT96650白牌行車記錄器正常運作拍不到東西

記憶卡會有檔案產生 點起來看只有黑畫面

請問這是鏡頭出現問題嗎? 有辦法修嗎?

网友A:
  若還有故障前的紀錄檔; 要不就是 "挖別的" 紀錄檔來, 先紀錄器回放瞧瞧. 若正常, 排除紀錄檔解碼故障.
  當然, 紀錄檔產生模組的問題也可能回放無畫面. 故, 紀錄器攝錄儲存後, 換撥放平臺 (如: 電腦) 回放瞧瞧.

  以上確認後, 才可能是鏡頭模組相關的問題.

  供參考, 也歡迎先進提供高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還有故障前的紀錄檔; 要不就是 "挖別的" 紀錄檔來, 先紀錄器回放瞧瞧. 若正常, 排除紀錄檔解碼故障.

謝謝回覆

有試過放到電腦上撥放過 還是一樣都是黑畫面

看來是鏡頭模組出問題 那有辦法處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有試過放到電腦上撥放過 還是一樣都是黑畫面

你弄錯二樓的意思了, 他是說您拿更早的檔案在記錄器上播看看, 不是要你拿檔案去電腦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