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雕刻刀怎樣磨刀

楼主(2015-11-19):
買來很鋒利,還是古老行業的用途
用久了,好像沒辦法磨刀像原來一樣鋒利
真的用到,也摸過刀的, 請指教,有啥竅門

雕刻刀怎樣磨刀

雕刻刀怎樣磨刀

网友:
熱處理的焠火~
鐵金屬的表面滲炭處理~
鉻/鈦的表度鍍層~

你的問題有可能是硬化層被你磨掉了~

网友A:
有磨過菜刀嗎?
先要有#1000 以上的磨刀石,才能完成基本的要求!
如果要更好要用更高級的石頭才能有吹毛可斷的能力,
還要有熟練的手法,磨出正確的角度.
最後可以檢查刃口是否尖銳的完全無反光,去確認基本的磨銳是否達成.

例如:是否一定要用名牌的雙人牌刀具,才能切菜如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磨過菜刀嗎?
先要有#1000 以上的磨刀石,才能完成基本的要求!
如果要更好要用更高級的石頭才能有吹毛可斷 ...

那看來這家有點那個
用它隨附的刀石, 怎樣都磨不回來
買了1200目的砂紙,比他的刀石更細密,也是不行
http://www.tys.com.tw/goods.php?goods_id=237

搜尋看看磨刀石是哪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3%A8%E5%88%80%E7%9F%B3

网友B:
要順著刀口方向磨,千萬不能來回磨,角度抓好,磨的時候不要出大力,就可磨的像原來一樣鋒利。

网友C: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以前有用過電磨來磨過刻刀及刀具,由於有不同磨頭可使用,我是覺得效果很不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看來這家有點那個
用它隨附的刀石, 怎樣都磨不回來
買了1200目的砂紙,比他的刀石更細密,也是不行

磨刀石與砂布不同,
砂布只能磨光,磨刀石在磨料脫落後仍有底下的磨料出現,
還有磨料要能脫落才能保持銳利.

隨附的刀石可能太硬,是因為新手用力過度,要增加硬度才不會刮凹,適合新手用的.但是磨不利.

半圓型刀還要邊磨邊轉動.還要保持刀角不能變,手不夠巧還真難!
因刀口小又不是平的,比磨菜刀,剪刀還難.

看看專業用的:
http://www.jctool.com.tw/product/product_class_second.php?bid=25
僅供參考.

我只有用五金行賣的雙層的磨刀石,一般等級用的.

网友D:
握住刀炳及按住刀保存固定角度平行往前推,不要回拉,平推~
看你畫的方向是用回拉的,應該用手拉,刀鋒不容易出來~
水放旁邊~邊磨邊降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刀石與砂布不同,
砂布只能磨光,磨刀石在磨料脫落後仍有底下的磨料出現,
還有磨料要能脫落才能保持銳利. ...

今天用顯微鏡看了刀鋒
應該是砥礪的問題
隨附的那顆大概是240目的, 確定沒辦法磨出非常鋒利的刀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握住刀炳及按住刀保存固定角度平行往前推,不要回拉,平推~
看你畫的方向是用回拉的,應該用手拉,刀鋒不容 ...

今天用顯微鏡看了刀鋒
應該是砥礪的問題
隨附的那顆大概是240目的, 確定沒辦法磨出非常鋒利的刀鋒. 大約有40um 的鈍角, 還有超過200um 的坑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以前有用過電磨來磨過刻刀及刀具,由於有不同磨頭可使用,我是覺得效果很不錯! ...

可以刻番茄皮才算好, 不然很難用, 刨面也不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順著刀口方向磨,千萬不能來回磨,角度抓好,磨的時候不要出大力,就可磨的像原來一樣鋒利。

好的了解.謝謝

网友B:
開過鋒的刀,要順著刀口方向磨利,網路上的一些教學,是已經鈍掉的刀子開鋒的教學。

网友E:
請學姊幫忙.....她PR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學姊幫忙.....她PRO的

純粹點一下廣告

然後 磨刀霍霍 向 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過鋒的刀,要順著刀口方向磨利,網路上的一些教學,是已經鈍掉的刀子開鋒的教學。 ...

好的

网友F:
很久以前看木工在磨刀,都是要加水磨,加一下水磨一下,大概是怕溫度燬了刀鋒.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久以前看木工在磨刀,都是要加水磨,加一下水磨一下,大概是怕溫度燬了刀鋒. ...

用水潤滑時,正確的做法是,磨刀石在水裡浸泡一會,但是不要超過30分鐘(非天然磨刀石泡久會軟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刻番茄皮才算好, 不然很難用, 刨面也不光滑

所以我說要慎選磨頭,另外,我以前在社大學過木工,像是一些工具要磨好,其實很難一次就 OK
,可能要分幾次及選不同磨頭來加工。

想想電磨的主要用途是用來做模具的,模具的要求比磨刀要高很多吧!

网友G:
這種特殊熱處理的雕刻刀,硬度較大

要用"硬石"磨刀石去磨 ----->就是不會磨個兩三下磨刀石表面就凹了

若要便宜一點就是用一個很平的基座(如安全玻璃,石材之類,膠合板)上面貼上"水砂紙" (不能用砂"布"),加水去磨

因你不是要開鋒,只是要磨利我認為用800~1500的水砂紙,及可磨到很鋒利了

若要花點錢,磨刀石可使用天然阿肯色硬石  或是 大陸很夯 "紅寶石油石"
這些多夠硬且平整

金剛石磨刀石--->這東西評價很兩極,我自己使用後也不覺得特別好,但是磨的快倒是真的,且不管用哪個番號(目前我最細的有#3000目),被磨物表面一定會產生刮痕

絕對不可能磨到"鏡面"

=======================

反正重點就是要有一個"硬"且~~~~~"平整"~~~~~~的基台

以上不管用哪種方法磨,要達到鏡面~最快的方式就是用"德國 AUTOSOL 金屬亮光膏"便宜又大碗

補充: 你圖上的雕刻刀是丸型(半圓形),是不能用你圖示的磨刀方向去磨,我想你現在一定磨成比之前不利還更不利了
        丸型,磨法就是依造其原弧方向以劃弧方式去磨 (另外內凹處不能磨,你只能磨外凹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9_DGFqC-3w

(從7分鐘開始看就是丸型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種特殊熱處理的雕刻刀,硬度較大

要用"硬石"磨刀石去磨 ----->就是不會磨個兩三下磨刀石表面就凹了

重點是看過原住民用山上來的石頭磨刀,沒看到吹氣斷髮, 不過銷削紙還可以
所以真要看看到底砂岩和大理石能不能摸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說要慎選磨頭,另外,我以前在社大學過木工,像是一些工具要磨好,其實很難一次就 OK
,可能要分幾 ...

玩過中國砂輪和磨床
不過淬火和回火大概都忘記,隱約是中碳鋼大約是稻草黃就50多洛氏,回火的話用到暗櫻桃紅
因此很懷疑緣何配送的磨刀石會那樣,完全不對勁的,磨完果然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點是看過原住民用山上來的石頭磨刀,沒看到吹氣斷髮, 不過銷削紙還可以
所以真要看看到底砂岩和 ...

高硬度的雕刻刀~不可能用底砂岩或大理石去磨利

原住民的番刀跟雕刻刀"材料&硬度"本質上就不同

一般用的菜刀,廚刀,番刀~基本上硬度不高,所以一般石頭就可以研磨
若你有看過阿基師的影片,用一般烤肉用的鋁箔(非亮面的不光滑面),就可以磨一般市售的廚房用的刀具

那你想雕刻刀能用嗎? 當然不行,因為硬度差太多

磨雕刻刀跟一般廚刀除了磨刀石不同外,磨法亦不同
網路上影片很多,但是多有一個相同的基準點~就是你磨刀石or基台(不管哪種),就是一定要平整

不平的基台磨出來的雕刻刀就是差人一截,所以老外幾乎多是用金剛石磨刀石模雕刻刀,很少人用磨刀石去磨雕刻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