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 P8H77-M BIOS

楼主(2015-11-20):
ASUS  P8H77-M

官網下載的 BIOS  *.CAP 無法用燒錄器燒...

有這板的大大..請幫一下......甘溫

P8H77-M

P8H77-M

网友A:
我把.CAP去掉可以燒.順便把檔案傳上來.你試試

3.9 MB, 下載次數: 51

楼主:
真感謝...趕快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CAP去掉可以燒.順便把檔案傳上來.你試試

好像不行...變成風扇一轉一停...原本 BIOS 不會一轉一停

我是用另一顆 BIOS 燒的...

网友B:
1.你是原本的主機板BIOS掛了,要重新燒錄?

2.還是原本主機板是OK的&BIOS也是好的只是要更新BIOS?

3.又或者是,主機板不開機,自己試著更新BIOS看看是否可以解決?

===============================

現在的主機板很多~多無法直接下載官方網站的BIOS檔,用燒錄器從新寫入,燒出來的BIOS多是不能用的

必須從良品的主機板取下BIOS以燒錄器讀出&save file,這樣的檔案才可以正常work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你是原本的主機板BIOS掛了,要重新燒錄?

2.還是原本主機板是OK的&BIOS也是好的只是要更新BIOS?

[現在的主機板很多~多無法直接下載官方網站的BIOS檔]

真的嗎??

那原本的BIOS掛了怎麼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的主機板很多~多無法直接下載官方網站的BIOS檔]

真的嗎??

我也不知

就望有沒有人備份下來而已....

現在 BIOS 都搞得蠻大容量..搞不懂這樣會使開機速度變快 ..

應該說使的板子快速掛點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的主機板很多~多無法直接下載官方網站的BIOS檔]

真的嗎??

很無奈的! 若沒有人提供就只有找原廠一途了!

現在的BIOS的容量很大,同一型的主機板用再不同的套裝PC

所以BIOS的版本會不同,另外BIOS還有綁Windows的序號

以華碩來說,套裝PC(有windows版權的)主機板故障,不是很單純的只更換主機板
就可以,必須要用原廠程式進入修改一BIOS些相關資訊

這樣windows作業系統才能正常使用

~~因此官網的BIOS檔不可能有這些資訊所以用燒錄器直接燒來使用,就會不能用~~

這些原廠程式必須為認證過的工程師,華碩才會提供給工程師使用
但是除程式外,其BIOS內部作業系統註冊碼,也必須透過華碩的內部報修系統已客戶的套裝PC序號輸入,系統確認OK後,才會派送一組新的註冊碼給工程師使用

也就是說就算有程式,也無法亂亂來

================

現在維修越來越麻煩了!

网友D:
Ultra大 說的應該就是SLIC的認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Ultra大 說的應該就是SLIC的認證功能

照理應該是在 筆電 才會吧 !

桌機主板也會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理應該是在 筆電 才會吧 !

桌機主板也會嗎 ?

桌上型的也是有SLIC TABLE,WINDOWS認證就靠這個

像ACER的,有些同型機子,會有區分搭LINUX或是搭售WINDOWS
但差別就在於BIOS裡面有沒有可供WINDOWS啟用的SLIC資訊

网友:
其實套裝電腦的主機板很可能就是用市售板(如華碩、技嘉用自家賣的板沒另外開發專用板)
但不同的地方在於BIOS的內容,一般DIY用的主機板不會內含有WINDOWS的認證序號,也
就是說你買的套裝電腦系統會自己從BIOS中取得OS授權的合法認證,而不用像DIY電腦得自
己裝系統、自己去"激活/啟動"OS...

所以套裝電腦換主機板比較麻煩

楼主:
喔...感謝提共資訊...我都還不知有這樣得區別.....

所以往後有看到廠牌機或是怪板就把 bios 備份起來...

這樣是最好方法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喔...感謝提共資訊...我都還不知有這樣得區別.....

套裝電腦都內含有OEM隨機板的作業系統,微軟的作業系統需要
"啟動"才能長久使用,這一個啟動的過程跟普通的DIY電腦不同,
DIY電腦是使用者裝好系統之後自己上網"啟用",藉由驗證安裝序
號來判斷授權的合法性。而套裝電腦則是透過一套驗證機制藉由
比對BIOS ACPI裏的SLIC資訊比對系統內的一些資訊,相符就驗證
通過"免啟動"...藉此確認OS的授權合法

板或許會給許多不同"型號的"套裝電腦系統使用,但這個寫在BIOS
內的SLIC可能會有所不同,例如受權的OS種類不同、OS的版本型
號不同<如OEM商用版、家用版>、就靠這個密鑰去批配....

而套裝電腦隨機版授權是綁主機板的,假如主機板壞、板換=軟體授權滅失

因此這方面的OS啟動機制要注意,萬一你碰到古老十八代的套裝電腦就得
考量一下這方面問題後再決定該怎麼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套裝電腦都內含有OEM隨機板的作業系統,微軟的作業系統需要
"啟動"才能長久使用,這一個啟動的過程跟普通 ...

那如沒有這 oem 廠家的密鑰 , 那不能冠 win 嗎?

如灌好win自己破解也不能用嗎?

网友:
我前一陣子想進Acer的筆電就遇到這問題.

就是要進BIOS要從win8.1裡按鍵去啟動下一次開機要進BIOS.

要是關掉SLIC,win8.1就不給你用。。。。。。

當然,win10的昇級許可也是SLIC在管的。

网友F:
來參考一下,這裡有很多不同版BIOS歐

http://forums.mydigitallife.info/threads/37071-P8h77-m-pro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來參考一下,這裡有很多不同版BIOS歐

感謝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沒有這 oem 廠家的密鑰 , 那不能冠 win 嗎?

如灌好win自己破解也不能用嗎? ...

我現在摸得少,不能給你肯定答案~~

不過這跟授權有關,自己安裝海盜版應該不成問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來參考一下,這裡有很多不同版BIOS歐

所以....如果我把那個某廠的SLIC給寫進去,然後搭配匹配的原廠OEM版就.......嗯....?

网友G:
BIOS對岸有原機備份BIOS
P8H77-M
燒完記得要檢查網卡MA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所以....如果我把那個某廠的SLIC給寫進去,然後搭配匹配的原廠OEM版就.......嗯....? ...

嗯....有些事不能說的, 我們只是知道如何幫別人更換主機板後復原BIOS資料... :)

楼主:
引用 网友G:
BIOS對岸有原機備份BIOS
P8H77-M
燒完記得要檢查網卡MAC

對岸的...有試過..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有些事不能說的, 我們只是知道如何幫別人更換主機板後復原BIOS資料... :)

感覺上就是不能說就永遠無法進步...

對岸都大公無私的公布出來...

感覺越來越不如人的後果就是不能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覺上就是不能說就永遠無法進步...

對岸都大公無私的公布出來...

呵呵... 不能說是因為"法律問題",不是"技術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 不能說是因為"法律問題",不是"技術問題"...

唉 !

网友H:
請問:不知道我有沒有眼花,樓主有提到故障情形嗎?P.C.R條件都有了?
我看到是燒了幾位大大提供的BIOS,然後無法開機,沒有提到其他的@@

网友I:
原本那顆BIOS可以讀出資料嗎
如可以可以上傳嗎
原本的BIOS型號跟要換的型號都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本那顆BIOS可以讀出資料嗎
如可以可以上傳嗎
原本的BIOS型號跟要換的型號都上傳 ...

不好意思機板已退修..

因急件沒有再繼續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不知道我有沒有眼花,樓主有提到故障情形嗎?P.C.R條件都有了?
我看到是燒了幾位大大提供的BIOS,然 ...

因測量過電壓條件都正常 , 才懷疑 bios 的

試用燒錄器燒出的 bios 都是一轉一停 , 原本 bios 不會

官網的又格式不一樣 *.cap

可能功力不足無法修護 , 又急件只好退修

感謝大大們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理應該是在 筆電 才會吧 !

桌機主板也會嗎 ?

小弟有在傳統BIOS下做過。
只要有相對應的製作軟體與某些東西,就可以做出來帶SLIC的BIOS。
再安裝對應X牌的系統就可直接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