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黑晶爐 HD4412- 無法通電

楼主(2015-11-20):
各位大大你好
飛利浦黑晶爐 HD4412,通電後,按前面面板開關無亮燈顯示、風扇沒轉動
在故障前,要反覆開關開關,直到有聽到繼電器做動聲音才可通電使用

經查 電源有輸入、保險絲未燒斷,
無繼電器跳動聲音、線圈量測沒24V

目前已更換繼電器及X電容(黃色那個)
依然無法作動?請教那邊可能有問題
感謝

補充內容 (2015-11-21 11:33 AM):

引用跳跳虎-圖

引用跳跳虎-圖

引用ALL666-圖

引用ALL666-圖

引用bigbear1007-圖

引用bigbear1007-圖

网友A:
有測過按鍵正常嗎?

按鍵使用次數高,故障機會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測過按鍵正常嗎?

按鍵使用次數高,故障機會不小。

之前通電後,未按按鍵,即可聽到繼電器做動聲音,
故障後,通電無聽到繼電器聲音,按按鍵無亮燈反應
初估排除按鍵故障(正樣是對的嗎??),
我回去還是會再量測一下按鍵,感謝你的回覆

网友B:
RELAY 線圈有沒電壓,若無要查電壓供應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LAY 線圈有沒電壓,若無要查電壓供應端!!

請問電壓供應端在哪邊?

网友C:
會不會是加熱燈管燒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加熱燈管燒壞了?

燈管燒壞,是否應該是可按開關鍵,且有指示燈,但無加熱反應??(這樣是否正確)
我回去會在量測一下燈管,感謝你得回復

网友D:
把操作面板拆下來~

查看看MCU有沒有電壓!

不知道就在拍幾張圖來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操作面板拆下來~

查看看MCU有沒有電壓!

了解,到時再拍照麻煩你指教  謝謝

网友:
還有~~注意穩壓2極體

网友E:
4412主板有兩款,但是三顆電解電容上的DC電壓需到位~

如果5V存在,就是輕觸開關壞了,只能說~超難拆換

之前有蒐集PHILIPS黑晶爐維修相片,但是檔案不知存到哪去? 找不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412主板有兩款,但是三顆電解電容上的DC電壓需到位~

克服了 撕開了面板貼紙    再來就是怎麼貼回去 哈哈又一個問題要克服n_08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克服了 撕開了面板貼紙    再來就是怎麼貼回去 哈哈又一個問題要克服  ...

阿杯! 輕觸開關是裝在面板上,超難拆的卡榫

网友G:
先測開關能不能導通吧

楼主:
你好 經量測為0v,無驅動電壓

引自tc11238-圖

引自tc11238-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加熱燈管燒壞了?

量測燈管正常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測開關能不能導通吧

你好 開機鍵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測過按鍵正常嗎?

按鍵使用次數高,故障機會不小。

你好 開機鍵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克服了 撕開了面板貼紙    再來就是怎麼貼回去 哈哈又一個問題要克服  ...

可用雙面膠回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操作面板拆下來~

查看看MCU有沒有電壓!

你好 附上面版圖

楼主:
捕面版圖

网友:
開關算是小case,恭喜無故障,

也祝早日查出原因、完成檢修。

网友D:
量一下震盪器有沒有電壓~

MCU 看能不能看到型號!

至於按鍵導通的歐歐姆值不會高於10歐姆完算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震盪器有沒有電壓~

MCU 看能不能看到型號!

請問震盪器是上方黃色那顆嘛??

另補上MCU型號
SINO WEALTH
SH67P54P
1116-E 064PR
N5STN

网友D:
先檢查一下紅框處,看起來有腐蝕現象~
量測一下是否斷線?

量測一下MCU 21腳 VDD有沒有電壓!

黃色是4M振盪器,下面有個X2 鐵殼也是振盪器~(X2 可能是32.768kHz)

黃的是主振盪器,鐵殼的是輔助計時的震盪器~

查看看應該快接近結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檢查一下紅框處,看起來有腐蝕現象~
量測一下是否斷線?

你好 我量測20 21腳,沒電壓,量測2顆震盪器,一樣沒電壓。
還請指示  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量測20 21腳,沒電壓,量測2顆震盪器,一樣沒電壓。
還請指示  感謝 ...

那就要從21腳往電源版上追,查看看為何沒有電壓~

其實前面幾位前輩提示得很清楚了!

我想你可能不常修,一般沒有主電壓時幾乎都是電源來源端有問題!

我想答案已經算是半揭曉了,再堅持一下!

應該快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要從21腳往電源版上追,查看看為何沒有電壓~

其實前面幾位前輩提示得很清楚了!

你好
因我檢查電源有輸入、保險絲未燒斷,
無繼電器跳動聲音、線圈量測沒24V
再來我就不知道要量測哪裡可能會有問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因我檢查電源有輸入、保險絲未燒斷,
無繼電器跳動聲音、線圈量測沒24V

"因我檢查電源有輸入、保險絲未燒斷"

你量測的是AC交流電,但是你缺的是DC直流電~
所以是交直流轉換的區塊可能有問題!

除非剛好手中有這台機子或資料,不然只能給你方向找!

看你的故障其實應該不難,"從21腳往電源版上追,查看看為何沒有電壓~"
這部分要靠你自己努力了~

不然如果住土城拿來我可以幫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我檢查電源有輸入、保險絲未燒斷"

你量測的是AC交流電,但是你缺的是DC直流電~

你好 接受我用寄的去給你查修嗎?
回來的運費跟工資,再麻煩告知,我匯款補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因我檢查電源有輸入、保險絲未燒斷"

你量測的是AC交流電,但是你缺的是DC直流電~

c7'c8電容換掉試試 ,電容漏電流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c7'c8電容換掉試試 ,電容漏電流大了

感謝指導
近期會去買電容來更換

另請教直流電找不到,換電容即可??
感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接受我用寄的去給你查修嗎?
回來的運費跟工資,再麻煩告知,我匯款補上 ...

如果要付費維修請聯繫popcorn 三太子大或找其他前輩~

維修只是個人工作閒暇的興趣~
目前不以此維生!

网友:
目前只能找到這微薄的參考資料,希望有幫到~~~

203.6 KB, 下載次數: 258

网友(2015-12-20):
繼電器線圈兩端無DC24V,12樓popcorn大的所說的三個電容測看看電壓是否正確輸出!?
若C6有24v,  極可能Q9故障...

网友:
交代一下這個案例後續~

不知道xyz123135兄怎麼修成這樣......

接下來看到這張其實心中就有點壞預兆
(保險絲發黑?應該有燒過吧~)

接下來先看一下面板

氧化有點嚴重,刮除氧化兼捕焊

繼電器沒作用表示24V有問題~
查一下三個電壓 都沒有!(圖上電壓是修好部分零件量測的)

換下一堆零件

此時跟xyz123135兄洽談,請他買12V 1W 基納來換~
不過已經先告知xyz123135兄有心理準備 穩壓二極體直接擊穿 CPU恐怕不保~

等了幾天零件到手後補上12基納,但是CPU的5V始終只有1.5V (C2 電容位置)

最後檢查面板電路發現有短路(MCU接地跟電源)

還有幾個腳位阻值也偏低(無極性電容)

最後請下MCU 做確認.....
有1xxK以上~

電源端最少有2.5K以上(因為有電容所以量個大概值)

結論就是xyz123135兄可能自己用得時候短路到其他部分(換下的晶體有4~5顆),
因為照他開版描述繼電器本來還有動作~只是沒法開機(1N4004 還沒被擊穿, 12V 基納也可能還活著)

但是不知道怎麼弄的給弄掛了.......

補充內容 (2016-1-7 08:22 AM):
更正一下!
此時跟xyz123135兄洽談,請他買12V 1W 基納來換~
應該是 9V 1W 的基納......

网友:
rect&goto=findpost&pid=716092&ptid=58601]absmen3000 發表於 2016-1-6 10:30 PM
交代一下這個案例後續~

寶物殿大:
    您的抓蟲功夫令人佩服,我有類似的控制電路整套(顯示 和 控制,沒有加熱燈) 我的MCU是 STM8
若有需要可以支援!! 我是不會修,回收廠取了幾套,當初有改來做太陽能充電器(MCU那部份)電源控制部分沒使用...

l=

fo

ru

m.

ph

p?

mo

d=

re

di

网友:
antlu大客氣了~

這種沒幾個零件的電路板,簡直就是雕蟲小技,不值一提~

因為苦主的不是液晶顯示,就算換了也沒辦法使用!(外殼要挖洞????)

而且這種可編輯的MCU ,在這用途上要重新撰寫動作對原廠應該不是難事~
就算挖下來裝上可能也會有某些功能異常,例如按鍵偵測硬體不對MCU就有可能亂跳
(看了一下應用腳位不同)~

所以您的好意我心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