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線性電源,電流沒顯示故障

楼主(2015-11-20):
大家好,最近都比較忙修東西時都沒空拍照,今天又有一台故障品的的線性電源. 這台電源很猛, 兩路可調,每路能提供最大30V 10A . 內建串聯和並聯模式.
初步測試 , CH2 完全正常 , CH1 電流沒顯示 , 但有輸出電流和限流功能也正常, 只是電流永遠也是顯示000 .

先看看內部樣子:

為了進一步確定是電流採樣還是表頭問題,我直接在表頭的電流採樣位置引出接線,來看一下有沒有在不同電流時的變化:
經測試確定電流採樣正常,那故障位就在表頭上了.

表頭上邊用的是icl7017 芯片,再檢查icl7017周邊元件,發現一個電阻和一個積分電容有問題.

有問題的電容,焊出來後把腳伸直竟然正常了,應該是內部斷路了.

更換了表頭上一個電阻和電容,電流顯示正常了:

順便用兩天前剛修好的電子負載測一下:

這電源在9.5A 的紋波,0.0107 VPP :

9.9A 的紋波,0.0109 VPP:

這樣就又多了一個電源了,香港朋友有需要就私息我吧
補充: 電壓和電流的旋鍵是有的,我沒拍出來

网友A:
kafachan大又妙手回春了一部好機器~
魔想請教那顆積分電容的廠牌及規格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fachan大又妙手回春了一部好機器~
魔想請教那顆積分電容的廠牌及規格是...? ...

回魔大,積分電容廠牌這個沒標示我也不太清楚,規格是224J

网友B:
該來搬去香港排 kafachan 大修好的各種神物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來搬去香港排 kafachan 大修好的各種神物了 ^^

J 大見笑,我就喜歡修壞東西,好的不愛玩.壞的才有興趣,所以東西就越來越多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魔大,積分電容廠牌這個沒標示我也不太清楚,規格是224J

感謝 kafachan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