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V4000黑屏換邏輯板後畫面異常

楼主(2015-11-20):
請前輩指導V315B1-C05可替
帶V315B1-C08嗎.感謝各位大大

廠牌SONY

廠牌SONY

內部

內部

電源

電源

主機板

主機板

T CON V315B1-C08

T CON V315B1-C08

新換上的T CON V315B1-C05

新換上的T CON V315B1-C05

出現異常

出現異常

異常畫面 請前輩指噵

異常畫面 請前輩指噵

网友A:
爬文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

网友B:
sony好像看過很多案例都是排感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文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

HANKHU大謝謝您的提醒.只是換T CON後再出現狀況.不知問題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好像看過很多案例都是排感出問題

ARMSCASTLE大.謝謝您說的排感是指T CON內的嗎.問題是已換新T CON
只是型號不同.賣家說可以互換不知是真環是假.

楼主:
leo.rain大.是阿看起來像是油畫

网友C:
如果確定是可替代的卡片,看照片是有油畫的情況,可測量GAMMA電壓及手摸AS15是否燙手
賣家寄的板子未必是好的

网友D:
您的邏輯版是新的嗎? 是否也檢查一下軟排

网友:
AD板連接屏線那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確定是可替代的卡片,看照片是有油畫的情況,可測量GAMMA電壓及手摸AS15是否燙手
賣家寄的板子未必是好的 ...

謝謝小冬瓜大as15有摸過沒發燙,gamma電壓還沒有測試過,會去測試看看,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邏輯版是新的嗎? 是否也檢查一下軟排

感謝AmsCastle大提供,謝謝

楼主:
是AD板的地方,好,謝謝AmsCastle大。

网友:
测量gamma电压

网友E:
那是邏輯板不一樣所產生的現象.
gamma電壓.不一樣.所產生的灰階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邏輯板不一樣所產生的現象.
gamma電壓.不一樣.所產生的灰階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邏輯板不一樣所產生的現象.
gamma電壓.不一樣.所產生的灰階異常

謝謝小張大指點,意思是說不能互換嗎?還有補救嗎?謝謝您

网友E:
可以救.但有點費工
量一下gamma電路的分壓電阻.
不一樣的更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救.但有點費工
量一下gamma電路的分壓電阻.
不一樣的更換就可以了.

感謝小張大的指點,會去比對量一量看,如果是能力所及的就做,如果太難的可能要再想其他辦法了,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