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版區是否要強制貼圖的問題

楼主(2015-11-20):
前幾天伺服器發生故障,導致停機快兩天,等伺服器修好上線後,隔天又發生某些版區無法進入的問題,或許大家以為是伺服器沒有修好,其實某些版區無法進入的原因是因為一個插件出了問題,所謂插件是大陸的說法,在台灣應該是說外掛或外掛程式。

大家原本在技術版區發帖時會出現一段提醒文字︰

這個功能就是插件,就是這個插件出問題了,所以導至技術版區無法進入,大家回想一下就會想到都是技術版區無法進入,其它的版區都沒有影響,我也是查了好久才知道是這個問題,所以只能先把它給關閉,讓論壇可以正常工作,那要不要修復這個插件?這種非官方出品的插件似乎不太靠譜,再加上安裝插件有幾個風險,一是木馬,二是拖慢論壇速度,三是我怕被停權。

第一跟第二大家都能了解,但是安裝插件為什麼會停權?如果大家前陣子有到Discuz 的官方論壇,應該可以看到之前就有不少論壇的站長因為安裝付費插件後,因為綁定的問題導致停權的案例,我們論壇目前安裝的都是免費插件,不過有的免費插件是用了一段時間就不能用了,像我們這種就是,還有以前我曾經安裝的團購插件也是用了一段時間就停擺,所以現在我的處境是用免費插件有使用期,我如果用付費插件怕因故被停權,Discuz 官網遇到這類站長申訴的回答一律是請站長去報警。

經過這幾天的問題,讓我想到曾經有許多位會員跟我提到,是不是有可能讓痞酷網在發問時,不要限制一定要附照片?我只要是遇到跟我問到這類的問題,我都會"語重心長"的告訴會員我的考量,但是我想的就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嗎?其實是不一定的。

我想請問大家︰

1. 如果在技術版區發帖不強制一定要有照片,對技術版區的影響有多大?
2. 在沒有插件的提醒下,有沒有其它方法可以解決這些常見的違規事項?

這個問題其實也困擾我許久,所以上來請教,或許集思廣義下會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提問最主要是要讓大家了解原因,我是堅持貼上圖的, 若可能拍成影片也是可以!

网友:
這樣提供意見的會變成隔空抓藥...有可能抓錯藥~

网友:
我認為可以開個板區給那種人 發問或是求助     像知識+那個樣子

不用圖片

我們就當在裡面問的人有可能有某些障礙來幫他就好

   如果說他自身也有認真看待 並且參與問題討論
在這過程如果他自己很想解決這問題  我想要求他拍攝圖片交上來也不難

  結案後  並且適當的修改一下標題與內文   就可以移到適合板塊做參考用

我認為這個板區必須要全部版主都可以管理

出了什麼問題例如說 挑釁 或是出言不遜  直接先斬後奏

网友A:
  支持貼圖,答題人不是發問人肚內蛔蟲。
很多問題出現雞同鴨講,都是不貼圖,或亂貼圖充數。

技術版貼圖也是種精神文化和禮貌。
應該重視問問題的態度與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貼圖,答題人不是發問人肚內蛔蟲。
很多問題出現雞同鴨講,都是不貼圖,或亂貼圖充數。

贊同+1
發文的目的就是要讓人看得懂!我想發問人也是很想解決問題吧!其實篇沒頭沒腦的提問,我想我即使看得懂,也不會想要回答的!

另外,我是想到一個問題,圖要存在哪的問題?現在流行雲端儲存,若是這些儲存媒介穩定而且不會掉圖的話,是否老大有考慮解開限制!
或是可選一兩雲端硬碟試辦看看!或是某個等級之後的使用者就沒這種限制了!

大家想清楚了,影響是很大的!

网友:
我也支持貼圖,文字敘述的想像空間太大,回錯問題的比例就高,
若能輔以圖片說明,比起文字敘述更簡單和容易了解。

网友:
支持有圖 有真相~~

閱讀文章可以圖文並茂是最好的易懂方式~~

那~如果 區分呢?    有貼圖的發問 跟 沒有貼圖的發問

會是個方式嗎n_081|

网友:
小弟是建議貼圖,畢竟沒圖片
要隔空抓藥,根本是難上加難

至於外掛,就是看使用限制與穩定度
如果穩定度不佳,寧願不用

网友:
提醒要附圖不是義務,板規有明確規定發文要附圖,那就要附,沒提醒也沒錯...
發文求助者如果連這種要求都做不到的話,那被砍文就別抱怨...
讓別人能夠清楚了解問題是求助人的基本禮貌,"圖文並茂"是基本的...
以前在半導體廠上班的時候,我的值班日誌有時候要寫滿1張A4紙2面(附照片附手畫圖附小零件),所以當我去別廠audit時看到值班日誌上寫"今天沒有事"的時候翻桌了...

网友B:
  網路名言 "沒圖沒真相 (No pictures, no truth, NPNT)", 找外科醫師門診總要給瞧 "病灶"; 不然豈不像 3# peter180 君形容的.

  要不…技術總版再增設一 "緩衝區", 命名為 "待貼圖帖 (不會有回覆)",未貼圖貼文者就被移入, 直至配合後再移回原版區. 是明白人就會知道怎麼配合了.

  個人拙見.

网友C:
圖床可使用Dropbox共享檔案的功能,很方便使用!

解析度可限制在幾MB內,避免載入時間過長,也能為server分流!

网友:
沒圖沒真相!!

我剛來這站時,有先進的提點,漸漸對技術有了更深的認識

尤其是受到一句話的啟發,讓我更重視

這句話就是---發問的人不應該比回覆的人更懶

也就是說發問的,應該要尊重自己的求教心,別人付出多少的努力才學到的技術

不是求教者,一句話就能挖走的,想學技術,就應該尊重自己與回覆的人

另外,個人覺得,關於借圖也應該要列入違規事項中,予以垃圾文處置,

因為畢竟故障問題百百種,借圖應該只是針對用以比照,不應該當作發文的主體

不知各位先進對我的想法是否支持,請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圖床可使用Dropbox共享檔案的功能,很方便使用!

解析度可限制在幾MB內,避免載入時間過長,也能為server分流! ...

當年就是因為外部圖片會有年久失效的問題, 才限制只能貼在站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網路名言 "沒圖沒真相 (No pictures, no truth, NPNT)", 找外科醫師門診總要給瞧 "病灶"; 不然豈不像 3#  ...

其實如果真的沒圖片, 取巧的方式是在不限制版面(如新手上路或打屁閒聊區)發問, 不過這樣似乎會亂了秩序.

网友:
故障品的照片和電路圖就是電子裡的語言,沒有語言的電子,大家可以想像其痛苦,用猜的也只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網路時代,發問者在發問前是否先做了功課,先查google或者本網案例,自己先做了哪些功課,可以讓幫助者可以很快進行分析,有許多時候,幫助者也是需要google查資料,那為何發問者不用查,不用做功課?

幫助者對於發問者沒有義務一定要幫忙,不管能否得到解答,發問者需要抱持著感激之心,不能對幫助者過多的要求,幫助者對於發問者有時沒有提出直接的幫忙,但是只要有貼文,就是幫忙該帖往上升,保持曝光度,同樣需抱持著感激之心.

對於沒有貼圖或電路者,大家所做的唯一貼文就是請他補圖或者照片,不要再針對做任何回答,大家要養成若無貼圖就無解答的習慣,這樣論壇才會有更良好的互動.

网友:
恩 觀察了一天  我來說說原因吧

我看法改變了
我認可以這樣子改   技術版區 積分低於一定值  只能看 不能在發文

另外開設一區 作為新手發言求助區   區內依舊保持我先前所提出

圖片很重要   因為需要圖片  所以就隨便抓一張來頂著   這是大家所追求的?
你們希望有人這樣子敷衍規定嗎   這個已經發生過數次了

再來  對於不符圖片的會員 被禁言之後  另開一個帳號的 也是有發生過的
確實  在二次發文時 有改善了 符合規定了   這是錯誤的  不應該學習的

為什麼會發生 會員於技術版區求助卻無視版區規定
  原因為何  他為什麼會這麼做  他是不知道 還是急著要問 或是 他知道他不附?
               這三種我都看過   最後一種印象讓我最深刻 我看到了站長的回覆內容  大意是老會員不會不知到規定

一昧的 禁言 停權 甚至是提高罰則   這不是長期的解決辦法  這只會使新會員離去
必需要有個緩衝區   先在這個區內 提醒勸導 指點如何改善內文 該附什麼樣的圖片    全會員都可以一起來幫忙

三天後不見改善就只好禁言
這樣子才能夠解決技術版區內 出現不合規定的帖子 以及減少新會員被停權的比例

我想要建立一個是大家互相監督 互相幫助  這個才是一個團體最高的精神  這樣子才能夠長久經營
也許有人看到這句話會覺得我很天真 未見過世面 很任性    那你就繼續去湊熱鬧吧

還有看到人家發文不附圖片  只是看看沒有提醒的會員   你們比不附圖的人更可惡  我無法理解這種行為
我不能理解冷眼看待的人

网友:
其實我第1次進來論壇,也是不知道怎麼弄,然後就在最下面發文提問,貼圖

那當然貼的圖不是錯誤,就是變外聯,  經痞友提點才知從  進階模式  進入說明貼圖才成功

所以我個人也認為要有緩衝區,畢竟不適每個人電腦操作都很行,(譬如像我)也是進來之後才慢慢學習

楼主:
謝謝以上願意為痞酷網建立一個優良制度的朋友的建議,這也是在解決我未來管理的問題,我想我們有了第一個結論,那就是在技術版區發文時,圖文還是維持必須有的,接下來是如何解決違規的問題。

其實從新會員一開始註冊,我就在可以出現的頁面,一直做提醒要有照片的文字,但是這個效果嚴格來說不怎麼好,就像伺服器故障之前已經在發帖時自動帶出要附照片的說明,不附照片就發帖還是常常發生,主要是有些會員看到違規帖也是去回應,如果能大家發現違規帖都口徑一致,請他補照片或改正,那這些問題都不存在。

如果是要開一個版不用貼圖來專給新會員發問,那也不用另開新版,打屁閒聊就是啊!不管是未來新開的版區或打屁閒聊版裡,我們如何讓新會員養成發帖要有照片,或標題要符合版規的規定?也是靠老會員提醒嗎?新會員必須到達什麼"標準"才能到技術版區發帖?這點請大家再費心一下了。

网友:
不貼圖的人,全世界都有,怎樣也改不了,只要有網站就有這類的問題存在,許多人只管發問,不想其它的,連開新帖的提示都不看,那還有何話可說,又不是看不懂,就是有人裝做沒有看到,再不然要人幫忙看硬體,卻拿別人的照片,把別人都當神看,痞酷的神好多 ...

楼主:
看來應該沒有會員要提供你的看法了,不然就先這樣吧!違反版規的帖子維持移到違反版規回收區,違反版規會員暫不處置,若違規累計超過三次再禁言處置,不知各位會員認為如何?

网友D:
在成為痞酷會員之前 再設一個階級 就叫做痞酷實習生好了   那實習生只能在非技術板塊發帖子
或是再開一個專區 像回收區一樣 版主級的都可以做管理 這樣子出事了可以馬上處理
這個專區專們給實習生們做實習 發一篇符合規定的帖子
到最後如果問題解決了  再將帖子直接移到合適的版區
沒有解決的 漸漸地就會被新的帖子給蓋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成為痞酷會員之前 再設一個階級 就叫做痞酷實習生好了   那實習生只能在非技術板塊發帖子
或是再開一個 ...

痞酷實習生先在報到區貼一張圖,學會貼圖,才能夠升級到一般會員。一般會員才可以在技術區問問題。
恩,好方法。只是不知道網站多花這些貼圖的頻寬跟空間...效益是不是很大?

另一方面來講,我有很多朋友,技術很高超,但是電腦跟論壇的操作實在是不會。
年輕的,年長的都有。年輕的都在用手機,我還真不知道怎麼用手機在pigoo貼圖呢。
(拜託,FB, Line 貼圖傳圖簡單到要命,Discuz 這個論壇的貼圖法....難度高多了)
而年長的,打字都是問題了... 所以很難勉強他們接受新的知識跟技巧。

如果Pigoo 是商業網站,那麼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會員多多益善。會不會貼圖都根本不須設限。
但畢竟 Pigoo有著網站經營者自己的想法。規則定下來了,吸引再一起的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了。

小弟之前有經營一個半商業網站,當初也是舉辦很多如貼圖發文送虛擬幣的活動,除了教學文件(怎麼貼圖)...也是花了很大心思才讓多些人參與。

這是我的一點經驗。大家參考看看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痞酷實習生先在報到區貼一張圖,學會貼圖,才能夠升級到一般會員。一般會員才可以在技術區問問題。
恩, ...

好 我知道了

网友:
我贊同有圖有真相,
因為維修的物品,
發生問題的地方百百種,
沒有圖,前輩們如何教導新手維修呢?
只能瞎子摸象用猜的
目前wish大的處置,個人覺得很合適
讓新手有改善的機會,
很多先進們也會適時的提醒,
讓新手更快融入這個論壇

楼主:
我相信發帖要有圖片是大多數(甚至是絕大多數)會員支持的,不過,以一般新會員來說,會仔細看完版規的是少之又少,如果用專炸元件版主的做法︰

在成為痞酷會員之前 再設一個階級 就叫做痞酷實習生好了   那實習生只能在非技術板塊發帖子
或是再開一個專區 像回收區一樣 版主級的都可以做管理 這樣子出事了可以馬上處理
這個專區專們給實習生們做實習 發一篇符合規定的帖子
到最後如果問題解決了  再將帖子直接移到合適的版區
沒有解決的 漸漸地就會被新的帖子給蓋住

大家想一下,剛開始實習生只能在練習區發帖,發帖後符不符合是要版主看過,甲版主認為可以,乙版主也不一定就認可,符合的帖子也要版主移去適合版區,而我也得把實習生改成電阻才能讓他繼續提高等級,以上看以容易,但是這些都是需要人工審核,在我看來都是一個麻煩,我想來想去還是覺得讓大家去認定要不要有相片應該才是最簡單的方法,只是怎麼做就又要想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相信發帖要有圖片是大多數(甚至是絕大多數)會員支持的,不過,以一般新會員來說,會仔細看完版規的是少之 ...

是否可在發表(發文)時,出現提示文字:需要有型號+故障原因+照片
或用三個條件填寫完成,才能完成發表程序,這樣可能較不用人工方式去校對.
不管是對老會員或新手都是一視同仁,要完成發文皆須遵守
(因為老會員有時也會忘記)

网友:
我幾天看了看回收區的文章
我發現那些違規的會員們跟本沒有意思要在補圖重發
也許這樣子就可以  用有沒有附圖 有沒有清楚表達症狀 作為判斷....

沒有附圖片 但是卻清楚的表達問題 表達出所想講的
有附圖片  內文卻是亂七八糟 圖片甚至是找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