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 KYMCO 奔騰SR125 SD25LG 跑不快問題

楼主(2015-11-20):
我有一個小兒子在台北工作,當年去工作時我把我原本在騎的一台光陽125機車給他當交通工具,昨天他回來時跟我說,那台機車已經一陣子都只能騎到50~60公里,如果再加油門就會類似發出"噗 "、"噗 "......的聲音,他有騎去附近的機車行給店家看,他是說店家把機車立起來試,但是沒有這種情形,我問兒子沒有請技師騎出去試試看嗎?兒子說沒有,所以他也就只能這麼騎了......。

我要先聲明一下,我確定機車是光陽的125,行照是印SD25GL,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SR125,我是Google SD25GL得知是奔騰SR125的,當初我買這台機車是買新車,1000公里按時保養,而且非常少騎,只是不知道兒子到底是騎多少公里了。

我去光陽下載了SR125 機車的照片,的確跟我的機車長的很像,請問光從這樣可不可能知道大概知道什麼原因?

网友A:
基本的火星塞 空濾網  問看看都是多少換
火星塞蓋接觸不良也會 噴射還是化油的?
基本上催油門不順 不管待速加速 都可以以油跟電方面查起
只有少部分狀況牽扯到機件
怪聲音或抖動都會以機件方面檢查

网友B:
要看是在台北哪裡 如果有大約方向 不是太遠 可以介紹到和平東路3段底 有一家老師傅 順佳機車 可以GOOGLE看看 老闆很客氣 50多歲 維修考究很龜毛 收費很平價..幫他推看看~~純介紹

网友C:
我是騎到沒油了,http://bbs.pigoo.com/thread-58615-1-1.html

顧路前一兩天,也是有催不太動的情形。

网友D:
請問車齡多久了? 會不會是化油器出了問題? 同事的山葉機車有類似的現象, 車行研判是化油器薄膜老化(破裂)造成油氣混合比改變. 給版大參考.

网友:
應該有管子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火星塞 空濾網  問看看都是多少換
火星塞蓋接觸不良也會 噴射還是化油的?
基本上催油門不順 不管待 ...

剛剛我問兒子摩托車的火星塞跟空氣濾網前一次換是什麼時候?結果他說都沒換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我問兒子摩托車的火星塞跟空氣濾網前一次換是什麼時候?結果他說都沒換過........

沒換過 要換啦哭
空濾5000換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我問兒子摩托車的火星塞跟空氣濾網前一次換是什麼時候?結果他說都沒換過........

"沒換過 要換啦哭
空濾5000換一次"

也是騎到車子沒力才知道要換空氣濾網,新舊尺寸差一些些,不是很容易鎖緊,粗魯DIY,折斷內部塑膠,改由外邊鎖入固定。

由外部鎖螺絲固定空氣濾網:

注意到亮皮處的塑膠比較耐久,霧面的塑膠好幾處都老化,隨時會被我玩完。

网友:
看樣子沒遺傳到老大什麼都修什麼都搞什麼都不奇怪的特質~~~~

看樣子得討一個跟老大一樣的媳婦過門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我問兒子摩托車的火星塞跟空氣濾網前一次換是什麼時候?結果他說都沒換過........

空濾每1千清理每5千更換
火星塞約8千到一萬
還有 你說當年 是幾年前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濾每1千清理每5千更換
火星塞約8千到一萬
還有 你說當年 是幾年前阿

我兒子大約去台北2~3年了吧!這台摩托車我從買來就很少騎,搞不好都沒有5000就給兒子了。
這台是化油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在台北哪裡 如果有大約方向 不是太遠 可以介紹到和平東路3段底 有一家老師傅 順佳機車 可以GOOGLE看 ...

好的,謝謝你介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騎到沒油了,http://bbs.pigoo.com/thread-58615-1-1.html

顧路前一兩天,也是有催不太動的情形。

不會吧!騎到沒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車齡多久了? 會不會是化油器出了問題? 同事的山葉機車有類似的現象, 車行研判是化油器薄膜老化(破裂)造 ...

我有要他先去換火星塞跟空氣濾網再看看。

楼主:
這得技師才有辦法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兒子大約去台北2~3年了吧!這台摩托車我從買來就很少騎,搞不好都沒有5000就給兒子了。 ...

搞不好真的都沒換過 機車行不一定會詢問哪時候換
自己要記得告知 還有一點 有換機油跟齒輪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真的都沒換過 機車行不一定會詢問哪時候換
自己要記得告知 還有一點 有換機油跟齒輪油嗎?

這個我有問他,他是告訴我只要面板的紅燈亮,他就會去換機油跟齒輪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我有問他,他是告訴我只要面板的紅燈亮,他就會去換機油跟齒輪油。 ...

齒輪油不用每一千換 兩千一次也可以愛護地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齒輪油不用每一千換 兩千一次也可以愛護地球一下

謝謝!我再轉告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車齡多久了? 會不會是化油器出了問題? 同事的山葉機車有類似的現象, 車行研判是化油器薄膜老化(破裂)造 ...

在下的小奔騰不久前也發生過加速到一半沒力, 之後就只能40-50限速運轉, 到常去的機車行問, 技師騎出去一圈就說要拆座椅檢查,
最後也真的是化油器薄膜破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