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IKE 852D+ 熱風槍 內置風扇不轉 完修

楼主(2015-11-21):
本周我的工具SAIKE  852D+ 熱風槍的部分突然沒風了,但發熱芯有熱。
處理過程
1.拆殼先確認是否有零件異常並量是否有異常數據的零件。
2.更亂異常零件後再確認,風扇還是不轉,單獨供電給風扇確認會轉,之後再確認發現地線斷線,於是找一條沒用到的線連接主板後藉由機殼底部的孔拉出,延著熱風槍的線路用電火布包覆後再確認,動了,終於搞定,感謝省下一筆錢,不過最好要有另一組備用工具,不然臨時要用可能就要停工了。

拆機

拆機

故障零件

故障零件

故障零件的阻值偏低

故障零件的阻值偏低

新零件的阻值

新零件的阻值

网友:
零件故障是這樣量測的嗎?
是熱風槍傳輸線的問題?
建議:把電火布包覆改用熱縮管。

楼主:
我不是本科專業  只是把過程記錄下來 (內阻其實也可以推敲出問題如果知道大約的阻值的話,再線量或請下來量內阻都偏低  就是快掛了 ) 還請指教  或者可以建議該怎麼正確量測會更好,我只用我的經驗來處理,問題也解決了。

線確定是斷線,因為不導通,熱縮管因為手上只有電火布,而且是自用,所以就沒特別講究了,熱鎖管我沒見過有這麼長的,未來如果遇到的話請問在哪邊可以買到長的熱縮管,五金行一班都是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本科專業  只是把過程記錄下來 (內阻其實也可以推敲出問題如果知道大約的阻值的話,再線量或請下來量 ...

熱縮管要整個拆下才能套,

還是用束線帶比較好....

网友:
BTA16 TO-220 TRIAC是裝在唯一的散熱板上,在線測量A1、A2的47歐是加熱蕊的阻抗
TRIAC沒壞,用指針電表作觸發測試便知,恭喜您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本科專業  只是把過程記錄下來 (內阻其實也可以推敲出問題如果知道大約的阻值的話,再線量或請下來量 ...

就我知道的,一些電子材料行會有量長度在賣的熱縮管
或者是台中建國市場裡面的那個什麼街的,很多店很多種類五金材料,話說大家搬到哪去了?自由路?

楼主:
感謝 popcorn 與 windata 說明,謝謝~

補充說明:BAT16 我有請下來量也是 47歐。在還沒買料時是用猜的,買料後做比對有落差且47與230歐落差蠻大的,應該會有某總成度的問題才對,請問popcorn對這樣的看法為何,這是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