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機車「沒油」熄火

楼主(2015-11-21):
上次放假才自己更換機車方向燈開關,http://bbs.pigoo.com/thread-58547-1-1.html

同時也試著修理速度指針不靈活的問題(有時上路後時速表指針一直停在0,需要拳頭侍候才肯工作,在市區騎乘時總要注意是否超速太多),

實際速度指針拆不下來,於是先拆油尺指針,已經脆化、不小心折斷,只留一節用熱熔膠連結後裝回。心想,關電後給它指在低低油位,觀察開電、關電油尺都有「正確」指示。速度表針仍無法拆下,勉強在背部多沾點機油,復原收工。

只剩半截的油尺指針:

昨天機車「半」掛點,...

下班回家半路,準備停等紅燈,無意中車速變慢、熄火,再發動無效,

很懷疑油吃空了(有在注意加油期間,看指針、以為可以撐到下週降價),關電、開電,油尺卻可歸零、然後指到「螺絲」處,幾次再發動無效(很乾的聲音),還是暫放路旁,找家人來載。

晚一點時間,拿瓶子買油(油槍不好控制、只買20元)、添加後仍無效,大哥隨即現場拆檢,火星塞正常、但頭部完全乾涸無油漬,判斷是油路問題、化油器、泵浦...不容易確定,只好打算牽去修理。半路又把油加滿,幾次嘗試,開始聽到「喘息聲」,不能猛加油,設法熱起來往回騎...,不到1公里、還是罷工,已離家不遠,暫擺路邊,天亮再說。

天亮雨停又去處理,確認是晚上油箱接口軟管夾環沒固定好、脫開再沒油停機,大哥說這個車有油泵,最好不要失油,乾燒壞了要花錢換新。處理好軟管,設法給油管充油,果然順利騎回家。

也注意到這時關電,油尺指針已不會到0,幾乎是昨天「掛點」的位置。

關電後油尺指針已不會歸零:

同時,昨天大哥也注意到啟動開關卡卡,壓後並未彈開,等於發動騎乘後如果按煞車(這是我停車等綠燈的習慣),「馬達」將同時一直轉動...,改天拿到新材料、也再設法調整讓油尺可以「正確」指示。

网友A:
小弟不久之前也遇到相同情況,油針停在一半
但卻沒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久之前也遇到相同情況,油針停在一半
但卻沒油...

我要加油,你也要「加油」!

网友B:
拆下浮筒電線不要拆 活動一下浮筒就可知儀表或浮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浮筒電線不要拆 活動一下浮筒就可知儀表或浮筒問題

q大,

等拿到「啟動」按鈕零件,預計下星期在一次拆修,先說我預定做法:

1. 不會特地拆浮筒和電線,只是簡單DIY,事業沒做那麼大,

2. 上星期是拔下油尺指針、再裝回,才出問題。該位置設計插回時大概有90度的角度可以選擇,當時特地關電,所以讓指針指向~0的方向插回,開電有順時針指到「印象中油位」、關電會到0,以為OK。暫時我會先把0~螺絲的角度當作「偏差值」。下次會先看清指示角度、拔指針,再在往低油位扣除「偏差值」的角度插回,這樣應該會提早指示0液位。順利的話就能依指針位置來提醒加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q大,

等拿到「啟動」按鈕零件,預計下星期在一次拆修,先說我預定做法:

可能還要拆浮筒調整油針
有過經驗油錶還在紅線上端 但是卻斷油了
加上你說的有幫浦也沒踩發桿 應該是噴射車 馬達加壓幫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加油,你也要「加油」!

小弟自己作記號,新的油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還要拆浮筒調整油針
有過經驗油錶還在紅線上端 但是卻斷油了
加上你說的有幫浦也沒踩發桿 應該是噴射 ...

q大,

有想要避免純粹按電發車「油泵」空轉太久,其實是有先用腳踩幫助送油的,不過沒有踩到引擎爆屁發生。剛剛才確實把座墊鎖緊,順便拍做資料。油尺指針就等拿到發車按鈕零件,再來處理。

座墊下機件總覽:(2001年光陽Easy100)

油路示意:從油箱出來,先經A(濾油器?)再到B(油泵)。

前天晚上DIY,沒把油箱出口的軟管固定好,所以半路多掛一次,昨天天亮才確實壓緊、固定好夾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自己作記號,新的油表位置

嘿嘿,

如果油尺指針不好處理,我也來學學作記號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

如果油尺指針不好處理,我也來學學作記號提醒。

加油!版大!!
小弟的油針維修參考文就靠您啦

网友:
小弟的作法,把斷的指針全部刮除,用牙籤三秒膠補上,尾端再用立可白塗一下,再戰個幾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版大!!
小弟的油針維修參考文就靠您啦

大大,

我還再等拿到起動電門按鈕、才要一次拆修,

請問,你做的油表記號「綠」線是提醒、「紅」線是一定要去加油的意思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還再等拿到起動電門按鈕、才要一次拆修,

我猜應該是這個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還再等拿到起動電門按鈕、才要一次拆修,

大大~
綠色是提醒沒錯!但紅線之前就一定得加油!!

楼主:
發車按鈕到貨,順便買個濾油器,放假時再來動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綠色是提醒沒錯!但紅線之前就一定得加油!!

開工更換發車按鈕,

檢修前來一張,

新舊零件外觀,

檢修後百發百中!

也更新濾油器,功成身退,

再來是油尺指針,

檢修前關電為0,

檢修前開電為100,

這是面板殼面,看到轉軸右上側弧形區域,比對指針構造,限制指針「顯示」範圍,

指針背部凸板,只能在轉軸右上側弧形區域內移動,

油尺(浮筒+電磁電路...)量測範圍和指針顯示範圍之關聯,

這次在關電下,把指針朝E下約15度插回(指針背部凸板碰著面板殼面並未完全插入)、「含著」轉軸、轉至指示區、確實壓入指針。開電時,現在的指針只到70的位置,應該和我加完油又騎了幾天比較符合。趁下星期油價再降,再次重新加滿,追蹤看看里程和指針的關聯是否合用。

檢修後關電為0,

檢修後開電為7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工更換發車按鈕,

檢修前來一張,

哇!猴腮雷!!
期待實測值~

楼主(2015-12-24):
引用 网友A:
哇!猴腮雷!!
期待實測值~

在之前不算短的期間內,大概每二個星期就會加一次油,以上下班的距離估算,每次加油應是可以騎100公里左右,指針由滿格、停一段時間,然後漸次穩定下降,接近E位,下班順道加油。

這次調整油尺指針後,趁油價下跌,隔天出門就去加滿油,也注意到油尺指針已不會到100位置:

然後正常騎乘,出門前注意油尺指針,一直沒看到下降:

確定關電會到0位

開電還是一樣高度

出門前按表面數值騎乘距離快100公里了,騎車時分心觀察,指針開始下降,但偶而又爬升,一點點漂移的感覺,不是乖乖的減少刻度(上次沒油熄火前,好像也是油位由某一低點上飄到一個位置就幾乎不再降)。上下班以10公里計算,不到500 CC的用油量,但是油尺指針卻有明顯變化。心裡有底,油量下限接近了,開始盤算何時再去加油,或是撐到假日看是否會沒油熄火(不用趕上班時間、即使熄火也比較沒壓力)、是否可以看到更低油位。

网友:
油位計電阻搞不好有壞,直接換掉好了....黏根牙籤怎麼樣?

网友:
提示給你參考 可以調整浮標的鐵棒

网友:
我的老普普,油表指針已經斷了快8年了,且已銹掉卡死

加油就是每星期一次,為了要免除忘記時間去加油,我會統一(星期一)這一天去加油

另外要改改平時加油的習慣,因為已看不到油的存量,那你也不要像以前那像等油表指針到紅線才去加油,反正就是一個星期加一次,就算只加50元也OK

因為你還是會有超過星期一,又忘記加油,這時就不會因為忘記加油導致沒油
自己要多算buffer時間

楼主:
為了檢修速度表針而拔掉油針、才發生油位不準。以前油表都是正常在用,因此,暫不考慮檢修油箱部位,油表指針面板下的電磁機構也沒拆卸過,也暫不費心多想。如果恰巧油位系統真在此時發生故障、玩不起來,就暫時用里程來提醒加油,只在市區內行動,遇到就認了。

和昨天出門前相比,約10公里距離,已經感覺到油位開始變化,

本於實驗精神,出門前再做個資料,

關電會到0位

一般等車位置,雙腳支撐,

特地把車身左傾,油位指示偏高,

把車身右傾,油位指示降低,

就假設油位還有下降空間吧,看能再撐多少里程。

楼主:
比一般里程多騎了一些,有些擔心,還是先去加油。

加油前油表指針大約在一半位置,

加「滿」油,油表指針一樣不到100位置,換算加了3.28公升。

為了分析,索性把以前加油發票都找出來計算,

恰好也記錄二個公里數,可以回推日期,

計算平均距離約在30公里/公升以上,

又查油箱約為6.1公升(也有寫5.1公升),(以前都只定額~100元加油,油箱都在中低存量吧)

下次,若公里數未到140~150公里,就有信心把油表吃到紅線以下了。

楼主:
機車「沒油」熄火--完成油表追蹤

上次粗略測過一次里程和加油量後,也查詢了油箱容量,加滿油,這次便放心等油表指示降低。

自加滿油23070公里起算,騎乘剛過100公里(23179),估計還有2~3公升油量,指針已開始變化:

1. 車子騎動加速中指示會較高,減速瞬間指示會較低,停等紅燈時會慢慢回覆,

2. 我想應是和油箱內浮桶位置有關,加速時油往後盪浮桶浮高,或是加速時浮桶往後甩,連帶輸出變化、指示較高。

各段里程油表指針記錄,前半段用油量指針滿滿「不會」走:

剩下不到一半油量,指針可以正確指示、降低:

確定關電指針是到0

如先前預估,可以大膽撐到154公里(23224),已經落入紅線區,估計剩餘不到1公升油量,準備去加油了,下次再自己追蹤就不回報了。看來油尺是當時斷針時插回的角度造成誤判熄火,懶惰不做拆修油箱的工作恰好避免越弄越遭,幸運已經回復。以後油表落入紅線區使用預備油,就要加油不拖延時間。

楼主(2016-02-08):
幸運連號,

下一個里程連號,又要好幾年了。

楼主:
給自己的油表檢修過程做個總結,提供給油表指針未到零、卻發生沒油的車主參考。

1. 機車油表不同於汽車油表:

加滿油自動跳停後汽車油表指針跟隨里程數逐漸一路下降,油燈亮起大概還有約5~8公升的油量,車主要自己注意補充加油。

而在機車方面,大概無法採「加到跳停」的方式吧,似乎油槍出油的速度太快,加沒幾百CC就跳停了,所以油站人員都是手握微「勾」慢速加入,一方面也是要多賣汽油,所以真的可以「加到很滿」,汽油的液位比油表範圍還高,所以可以騎乘好一段路都感覺不到油表下降。以我的機車來說,大概前面3公升的油耗看不出變化,剩下3公升油量時則是油表一路下滑,進入紅線區大概只剩1公升,實際還可以騎~30公里。就像痞友建議不需要騎到接近沒油,從容找時間加油才是上策。

2. 確定自己機車的油箱容量:

透過網頁查詢,確認機車油箱容量,「加滿滿油」,以平均每公升騎30公里計算,估計保留一公升預備油時可以騎乘多少里程。我的機車「加滿滿油」安全騎乘里程 = 30 x (6 -1) = 150 公里內是不擔心沒油的。

3. 油表指示校正:(軸心角度校正)

確定關電狀態下,指針會指到零。

讓故障的指針指示更少的油量:拆開機車面板後,拆下油針,關電狀態下讓指針指到零以下的位置、插「回」、順時針旋轉指針以及「軸心」到零以上的位置再真正「插入」指針。

4. 指示追蹤:

先「加滿滿油」,記住指針位置、記住里程。然後看是否開始時指針都不會下降,是否剩一半油量時指針開始下降?是指針先指到紅線的位置,還是安全里程數先達到?還是二者幾乎同時達成?

如果非常不滿意指針位置,再重作一次軸心角度校正、重新「加滿滿油」再追蹤。

目前可以按照指針的位置去加油,不用標示新的記號、也不需要加「滿滿」,摸索的過程給需要的痞友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給自己的油表檢修過程做個總結,提供給油表指針未到零、卻發生沒油的車主參考。

1. 機車油表不同於汽車油 ...

可是這樣調整指針不累嗎? 其實我整台車最不想拆的就是指針
拆過必定失準 早期我都調整浮筒 不過太費工
油箱油抽光 加個兩公升油 再插入指針(紅格上緣)
關閉電源無作動調整改調整浮筒或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這樣調整指針不累嗎? 其實我整台車最不想拆的就是指針
拆過必定失準 早期我都調整浮筒 不過太費工
油 ...

q大,饒富實事求是的精神,

比較起來,浮筒組是「測量元件」,指針是「顯示」工具。

重述去年底拆下指針後造成指示失準,像是顯示問題、不是測量問題,所以後來的工作也都不去動浮筒組。

又幸運看到「全空液位」假指示和零的位置的偏差,所以按照該角度在關電下給予「零下補償」。只做過一次復原動作。

現在加「滿滿油」指針不會到F位置,差一個小小格,騎近100公里(當作是3公升油量)都還在那個位置,再來指針就會逐漸下降,大概剩1公升油量時落入紅線區(舊車顏色淡了、E以上一個小格)。我乾脆把E和紅線當成1公升備用油量,往上的那一黑格是第2公升,再往上更大一格是第3公升。現在不記憶里程了,加60元汽油可以在F旁的位置停個幾天(上下班總里程~11公里),再逐漸下降,到紅線前沒有缺油問題,到紅線時再利用下班再加油。這樣也算完美了。

不過,還是好奇,大家加滿油後騎乘多少里程指針才會開始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q大,饒富實事求是的精神,

比較起來,浮筒組是「測量元件」,指針是「顯示」工具。

20~25KM約 1L
我的車在市區很耗油加上右手比較不安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25KM約 1L
我的車在市區很耗油加上右手比較不安分

呵呵,

讀過q大幾篇文章,

是神人級實作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讀過q大幾篇文章,

忘記說我的車有改裝增加CC數

网友C:
BECOOL2014大大您好
在 16# 有提及 油尺(浮筒+電磁電路...)量測範圍和指針顯示範圍之關聯 ...
如果將 轉軸右上側弧形區域,限制指針「顯示」範圍 地方以刀片切開 "限制指針範圍的部分" 是否可以改善 隨油料加滿-耗盡時 油表指針亦能由100%-0%狀態
不然 使用前3公升用油,指針仍停留在F位置,均無法正確顯示。
故當指針在F 究竟能騎154KM? 或只能騎60KM?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COOL2014大大您好
在 16# 有提及 油尺(浮筒+電磁電路...)量測範圍和指針顯示範圍之關聯 ...
如果將 轉軸 ...

f大,

好點子。

不過指針再往右轉也快撞到圓框、只能增加部份顯示空間(轉軸原本就偏右下,不在正中心位置),如果「切開限制指針範圍的部分」,按比例推算預期還是到不了「100」%。

量測範圍和指示範圍相同,則指示精度差。量測範圍大、指示範圍小,則末段指示精度好,但開始是一段「死帶」。各有優缺。

當指針開始下降,還有50公里以上油量,不怕找不到加油站,應該很夠用了。

還是好奇大家加滿油可以騎乘多少距離,指針才開始下降。

网友C:
B大
根據您18#的實測 跑了快100KM(約使用了3.3L油量)後 油表指針才明顯有移動,以該機車的油箱5~6L推算
當油表指針指在FULL位置 油箱內存油可能是全滿,亦有可能只有半滿。
如果可以切除部分"限制區域" 則比較好奇是改善後的油表指針指示,會比較接近油箱內實際之存油量否。
當然指針也可能發生如版主所言造成右偏轉過頭現象(超越了過F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B大
根據您18#的實測 跑了快100KM(約使用了3.3L油量)後 油表指針才明顯有移動,以該機車的油箱5~6L推算

f大,

綜合敘述我的使用現象,你再斟酌判斷。

1.        現在當油表指針落入紅線區,只要加個50元汽油(現在油價),心裡知道還不是全滿,油表指針即爬到「高點」而且可以騎上好一段距離指針才會開始下降。

2.        就外表觀察來說,半桶油量就可以讓油表指針由E到F變化,算是轉90度吧。如果比例推算,還需要90度的範圍才可以指到「真」全滿,右側的空間可能不足。(實際可以如比例推算嗎?再看下一段)

3.        我所謂「量測範圍和指針顯示範圍之關聯」的圖面解釋,可以用來解釋上面的現象,但不能完全論斷。
推測:量測機構「應該」也不是0到100變化。
理由:在故障前油表指針可以指到F的位置。弄斷檢修妥油針後經過一次失油熄火,重新拔開/插回,把油加到「非常滿」也只能到F前的位置。推測量測機構可能也是只檢出0 ~ 大約半滿的範圍。
目前沒有把指針重插、指示到F的打算。

4.        我也好奇切除部分"限制區域"是否可以再增進油表指針指示。但還不足以殺死一隻貓(玩笑)。現在可以確定油表指針只要顯示有油就不會再發生失油熄火,落入紅線區大概還有1公升備用油的緩衝,就很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