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 quiet BQT E6-350w 變壓電流聲 / 400w重開機

楼主(2015-11-21):
各位先進大家好,今日向大家討教一些問題。

小弟手邊有兩顆BQT的電源~

其中一顆Be quiet BQT S6-SYS-UA-350W,這顆使用時,會發出高頻電流聲。

雖說其實不是很大聲,但是聽久還是很煩XD

爬文了一下,看到有板友指出更換變壓附近的電容也許可改善,小弟有試著這樣做,結果反而聲音更大了T_T

然後把電容換回原本的也是一樣。

先看一下照片:

Be quiet BQT S6-SYS-UA-350W

BQT350

BQT350

背板

BQT350背板

BQT350背板

拆開後,通電情況下去聽,發現是這兩處發出的聲音

剛剛有提到沒換電容之前聽到的噪音似乎是從 1 出來。(有用紙捲起來聽)

但是換掉之後變成2發出聲音而且更大聲。(不過也有可能一開始就是2 只是我聽成1)

BQT350正面

BQT350正面

想請各位指點迷津........

-------------------------------------

第二顆BQT -E6-400W

爬過文版上有另外一位大哥的文章,但是故障情況似乎不同

這顆的情況是使用一陣子之後就會自己重開機,而且重開完大概幾分後又會重開....

小弟拆開看過,換了5V處一顆爆掉的電容。重新通電測試時....竟然白癡到短路電線...

結果是高壓處冒出白煙,保險絲(T6.3 250V)斷了,那時沒想那麼多,所以又拿了手邊一條12A 250V換上去

一通電開關,馬上爆掉一顆電阻。(黑紫綠金綠  7.5歐姆 誤差0.5%)

拆下散熱片後,測量上面的 電晶體 FCPF 20N60 三隻腳都相通...應該是壞了吧..

由於還是新手爬了一堆文也還是傻傻的不知道接著要怎麼辦@@

問題如下:

        1. 什麼原因會造成重開機.. (電流不穩? 訊號錯誤?)
        2. 在零件準備好之前..現在還有哪裡需要檢測?以免裝好又GG

BQT -E6-400W

BQT400

BQT400

正面

BQT400-正面

BQT400-正面

背面

BQT400-背面

BQT400-背面

短路處...

BQT400斷路處

BQT400斷路處

爆炸的電阻

燒壞的電阻

燒壞的電阻

爆炸處...

BQT400爆掉處

BQT400爆掉處

感謝各位的觀看,指導....

网友:
換開關晶體  再來換紅色的麥拉電容

网友A:
看的更仔細些發現

第一顆POWER 換錯地方的元件了  那邊是APFC區   高頻音是在自於變壓器  要查驅動的高壓區

第二顆  是哪裡短路到  如果還記得路徑 可以推論一下哪個區嫌疑最大
再來那電阻阻抗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更仔細些發現

第一顆POWER 換錯地方的元件了  那邊是APFC區   高頻音是在自於變壓器  要查驅動的高 ...

大哥謝謝幫忙~

短路是電源線碰到鐵殼,所以應該是高壓區...

那電阻我也搞不懂...

補充內容 (2015-11-28 12:26 PM):
有問過露天賣材料的賣家說可用
電阻器 ( 紫綠白銀綠 ) 16mm*5∮ (繞線 , 無感) 0.075Ω ±5% 3W
代用@@

楼主:
結果買了20N60來換上,保險絲也更換。

一上電沒有爆炸,但是保險絲又斷了.....

實在搞不懂哪裡出問疑...該量的SMD也都量過啦...

网友B:
請查橋式整流是否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查橋式整流是否短路了

謝謝大哥回復。
由於手邊沒有大支的吸錫器比較難拆橋式,所以暫時沒拆來量
但是途中看到D10 一支1N5406整流二極體,測量後發現短路....
看來也許這裡也出問題...

D10

D10

短路的整流二極體

短路的整流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查橋式整流是否短路了

更新一下戰況,
今日買了1N5406換上後,馬上燒保險絲,
結果一查才發現R80的位置,有一顆101貼片電阻阻值無限大。換掉後就不燒保險了。

但是沒有5VSB,所以在高壓處找問題,把變壓附近的電容換掉,也沒有改善。
大電容有150V
到這邊沒有頭緒了。

後面有顆IC也找不太到資料,R8CB05B0,不知道有沒有先進建議檢查的方向呢?
量了IC的電壓覺得怪怪的,都是11.7...不然就是0

背後電路

背後電路

网友C:
我建議你先去看這幾篇 !!

電源供應器維修教學(非常詳細的電子書)(轉貼)
http://bbs.pigoo.com/thread-31261-1-1.html

讓我連爆三次的原因 ?? (速博通 S350 ) (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6320-1-1.html

維修電源供應器 ISO-P400L (2)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31-1-1.html

感覺你對整個 power 的流程不是很清楚 !!!

每送一次電就可能造成其他元件出問題 !!

在沒查出電路短路的地方 , 一再的送電 ~ 結果當然是燒保險絲 !!

為何你會去換20n60 的晶體  ?? 有燒毀嗎 ???

當你燒毀了這顆晶體 , 那表示相關的電路上應該有元件有問題 !!!

你必須要仔細對這迴路上的元件檢查 !!!

p.s

你那顆 二極體的檢測 ,  有沒有正反向測一次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議你先去看這幾篇 !!

電源供應器維修教學(非常詳細的電子書)(轉貼)

大哥您好,謝謝您的提點。

我的確不是很清楚流程,其實有爬文看了不少文章,包括您本人發文貼的兩篇。

說來慚愧,有看但是沒有吸收,最近才開始看電路學,實在看得有點痛苦,覺得比我當初初學程式還難哈

回答您的問題,

20N60的晶體三向都導通,所以才換掉,而當初一開始壞的有:一顆電阻(黑紫綠金綠 直接爆掉),20N60。

後來買好零件一上又燒保險絲,才查到1N5406想說他就是兇手,結果換上又燒,才查到R80的SMD。

換掉後沒燒了,電容有150V,但是沒有5VSB。1N5406 雙向都有用二極體檔測量,都導通。

一次高壓的輔助晶體正常。接著打算把變壓器附近的元件都請下來測,不太敢上電測。

网友D:
哈哈, R8CB05B 這顆是pfc + pwm , 看看我這篇,可能令你有點頭緒
pwm 管先不要安裝,把5vsb 修出來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56265-1-1.html

网友:
修電源,送電前110V記得串個60W燈泡,電源先不要開機,
要是60W燈泡恆亮,就表是故障點還在,關電再查修吧
要是燈泡熄了,就先確認5V待機電源有沒有,

以上這動作都是必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您好,謝謝您的提點。

我的確不是很清楚流程,其實有爬文看了不少文章,包括您本人發文貼的兩篇。

一顆電阻(黑紫綠金綠 直接爆掉)

你有沒有去看一下這顆電阻跟 20n60的關聯性 , 還有其他故障元件跟這 晶體的 關聯呢 ??

你可以跑一下電路 , 這些是否有相關 ???

如同 11樓的建議 , 找出那顆 代用的 IC 資料 , 檢查 ic 各腳位的電壓訊號是否正常 !!!

維修這電源算是很好的入門學習的東西 !!!

爬文並不是 , 只有看別人換的是什麼就跟著做 , 即使不小心修好 , 你也只會感到莫名其妙 !!!

p.s

你學程式 , 是不是也要瞭解 , 為什麼要使用這個指令(元件) , 為什麼要寫這段程式目的為何 ?

修電路是一樣的道理 , 每個元件的作用 , 就如同單一指令 ,當你放在此處時會有什麼作用 ??

電路流程先後問題 !! 這只是想法的轉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R8CB05B 這顆是pfc + pwm , 看看我這篇,可能令你有點頭緒
pwm 管先不要安裝,把5vsb 修出來吧 ...

謝謝各位指點,今天量了IC,各腳位竟然電壓都是150V...

看來是有哪裡有問題,得再埋頭研究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指點,今天量了IC,各腳位竟然電壓都是150V...

看來是有哪裡有問題,得再埋頭研究了。感謝 ...

把5vsb 修出來吧 ...

這句話是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