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焊接方法

楼主(2015-11-21):
要回憶20年前的事,是很困難。今天要試著將pc板上的電容拆卸下來,結果弄的亂七八糟,還是沒有拆缷下來,我用的焊鐵是40w,要將原焊的焊鍚熔解花了好長的時間,吸焊鍚條也在一邊,吸沒有什麼。請各位前輩指導,是否焊鐵瓦數不夠,另記憶中有用一中間有洞的工具,將零件角其放至其中,加熱後一吸,焊鍚就吸上來了。是否有拆缷的影片可以參考呢?謝謝

网友:
40W不太夠力,至少要65W以上吧,我都用TQ-85兩段火力,按鈕按下去再大的焊點都能鎔化。

還有,在這個階段不需要用吸錫線,烙鐵夠熱後拿焊錫捕焊在焊點上,然後將烙鐵頭橫跨兩個焊點,讓兩焊點同時鎔化,另一手將電容從另一面拔開,之後再清理焊孔,焊回新電容。

清理焊孔方法很多,有人用鑽的有人用吸錫器,也可以再補錫讓焊點徹底融化之後拿起整片PCB輕敲,也可以將焊孔焊錫甩出來。

或是對兩點焊點補新錫,用烙鐵邊鎔化焊點邊將電容穿入孔內。

您這隻烙鐵頭太尖細不適合大焊點,這種是用來焊接SMD元件的吧。

网友:
双層板要解焊電容地端40W不夠,至少要60W才行。
搞維修的應該都有好幾隻烙鐵吧?

网友:
同意ysc大~

只是小弟是使用goot TQ-95,兩段式的很實用!順便買盒goot焊油

使用吸錫線時我會剪下一小段再去使用~

网友:
你沒上焊油?

网友A:
使用正確的烙鐵頭比瓦數大小重要的多,拆零件時要用又粗又短的焊頭即使只有 40W 還是很好拆的。
如果焊頭可以換的話,又如果能調短一點也會提高工作溫度。

樓主這種焊頭又細又長只適合拿來焊接 IC 的小焊點,無法對付有大片銅箔的焊點,加上吸錫線會更慘。
如果焊頭很貴或無法更換就只有再買一隻拆焊專用的便宜烙鐵,那種幾十元的 60W 木柄烙鐵就行了,一樣的觀念烙鐵頭不要用細長尖頭並調到最短的位置。

還有一個重點現在的電路板多是無鉛製程,融化溫度比有鉛銲錫高上約五十度比較不好拆,要拆之前先用有鉛銲錫補焊ㄧ次再拆,除了能降低融點也能同時補上助焊劑。

我常用的烙鐵就一隻 42W 的,但烙鐵頭就有四五種在替換,溫度也很少在調整都設在華氏 700 度,只有懶的換掉細長頭時才會臨時提高溫度,管他有鉛或無鉛要拆解時都會先補有鉛銲錫,整片地銅箔的零件都很好拆。
圖片上的這幾型焊頭看起來差異不是很大,雖然都是原正廠焊頭材質成份都是一樣但實際用起來就是差很多,長度與粗細都會影響到熱阻,使用多年經驗看一下焊點形狀與被焊物就很直覺能夠抓起正確的焊頭,圖片中裝在烙鐵上這個粗短焊頭就是最適合焊大面積焊點與拆焊使用。

重點不是瓦數或溫度,是傳熱!傳熱好的焊頭才是好焊與好拆的正解。

网友:
烙鐵頭前端太乾了而且氧化了   補些錫 應該就可以融化焊點了

网友B:
焊油會腐蝕零件的腳脚。
可以用甲苯和松香混合做助焊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正確的烙鐵頭比瓦數大小重要的多,拆零件時要用又粗又短的焊頭即使只有 40W 還是很好拆的。
如果焊頭可 ...

duke83大的解說非常精闢正確,給您贊一個。
只是烙鐵不比焊台,由其是外熱式烙鐵,回溫沒那麼快。

网友C:
補充大家沒說到的:

要用吸鍚線不要用尖咀鉗去夾,烙鐵頭的熱量都給尖咀鉗吸走了,焊鍚當然無法熔解。

网友:
關於銲接的兩三事,你可參考以下的影片:

https://youtu.be/J5Sb21qbpEQ

https://youtu.be/fYz5nIHH0iY

再加一個
https://youtu.be/b9FC9fAlfQE

另外也可以在 youtube 中用 soldering 來找一下,有很多參考的資料!

有事沒事,就多練練準沒錯!另外工具真的很重要,若有預算及工作需要,建議你買台高周波的可調溫銲台!

网友:
拆DIP電容,我是加錫後,一手抓住電容,烙鐵上焊點,左右左右搖下來的。

网友D:
雖然我焊接的技術也很鳥,
但解焊時用這種抽氣式的吸錫器不至於沒法吸出來...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0.0.0.kc_wl-wXw-M

楼主:
謝謝各位提供的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雖然我焊接的技術也很鳥,
但解焊時用這種抽氣式的吸錫器不至於沒法吸出來...

我也去買了一支回來,等待開工。哈哈

网友(2016-01-02):
引用 网友C:
補充大家沒說到的:

要用吸鍚線不要用尖咀鉗去夾,烙鐵頭的熱量都給尖咀鉗吸走了,焊鍚當然無法熔解。

這點確實很重要

吸錫線使用前 我是會沾點錫油 或先吃點新錫
使用起來比甚麼都沒有來的輕鬆許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油會腐蝕零件的腳脚。
可以用甲苯和松香混合做助焊劑。

scott大
不要用甲苯啦,加熱後再吸進身體總是不太好。中藥行買松香,弄成粉狀灑一點點上去,也是可以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