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開關元件的彈跳現象測量

楼主(2015-11-22):
1.無論是在做電器的電源開關啟動或關閉,或設備的按鍵功能選擇,常會使用到機械式開關,當其作動瞬間,常會發生所謂接點的彈跳(bouncing)問題,這問題有時常會導致設備發生誤動作,或縮短產品使用壽命,而如何測量此種瞬間現象?這時你需準備一部數位式示波器,先調整好合適的"trig level",再按下"Singe"按鍵即可.
2.所謂的合適"trig level",是可讓欲觀測波形穩定的顯示在螢幕上,影片中的範例是使用設定12V輸出的電源供應器,你可是先將"trig level",設置在0-12V的中間值.
3.若直接跳至影片中的第19分處,便可觀測到搬動開關時,共發生了4-5次的彈跳,時間持續約3mS.
4.利用示波器的 "Singe"功能,你也可觀察到不同產品,其在電源開關瞬間,是否會有波形異常變化現象.如觀察電源供應器在啟動時,其輸出電壓在未達到輸出設定前,輸出電壓是否平順或會有過高的突波現象?

网友A:
以前超幼菜鳥小師弟時, 數位式儲存示波器是職場重要資源永遠搶輸老鳥師兄們,
嗯...是不敢跟前輩師兄們搶, 有次成功借到了當條件設定好時,
又有前輩的前輩超級大師兄過來目露兇光...額...這台是掛在大師兄名下
只見那儲存示波器被拖走時, 連帶著我的示波器探棒也被徵用了
-----------------
那時候真不得已 趕著留下問題解決前後比較圖時
一般低階示波器(非 數位式儲存) 也是有"trig level 觸發準位", "Singe單擊觸發"
靠肉眼視覺, 一手抓著電路開關, 另一手在時基調整/相位/trig level 觸發準位/Singe單擊觸發
反覆調出需要波形大小  波形速度太快必要時還得打亮電子束
那時還得拿個紙箱版遮光補反差 這還是從示波器用拍立得 TEK C-5C 上得到靈感
若是 TEK C-5C 拍照更是 要捉準節奏  心中要先把操作順序模擬演練幾次
( 上述影片中捕捉到波形時, 操作人那聲 wow 真是 感同身受  )

後來長官才撥給我一台送修回來的 HITACHI 100MHz 數位示波器
數位的耶, 但...但是沒儲存波形  只有數位量測判讀游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超幼菜鳥小師弟時, 數位式儲存示波器是職場重要資源永遠搶輸老鳥師兄們,
嗯...是不敢跟前輩師兄們搶,  ...

是的,早期學生時代,連一般類比示波器都異常珍貴,除非是老師的得意門生,才有機會接觸.只是轉眼間,現代的學校儀器設備都已先進不少,怎奈願意親自動手的學生,恐已不多,基礎根基若不能注重,台灣的未來,恐怕讓人擔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早期學生時代,連一般類比示波器都異常珍貴,除非是老師的得意門生,才有機會接觸.只是轉眼間,現代的學 ...

對呀, 有時看到惜物網拍售職校釋出的儀器
外觀被摔就算了 可能是搬運報廢物堆疊不慎
但是竟然有刻圖   有的痕跡一看凶器就是烙鐵...

网友:
唸書時期用的都是學校的示波器只能在校內用,一直好想買台 Kenwood 20MHz,可惜存不到錢。
退伍後到廢五金工業區找到一台 HP 141A 類比儲存示波器,修好後這才是我的第一台儀器。

類比儲存是用特殊布朗管技術在螢幕螢光面加上高壓靜電場讓波形能儲存下來,但時間一久或關電後就不見了。
配合使用 Singe 功能將這類暫態波形給保存下來慢慢觀察真是好用,當時無法想像現在數位儀器的功能與低價普及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早期學生時代,連一般類比示波器都異常珍貴,除非是老師的得意門生,才有機會接觸.只是轉眼間,現代的學 ...

用數位示波器的學生,若是沒有用過類比的,那他們腦袋裡裝的就是:波形原來是長這樣子一點一點的.
還有就是若是對於數位與類比信號和數位與類比示波器波形認識不清,用數位示波器看類比波形,也有可能把它當做是失真的波形.

网友:
看不到动画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