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 DDR3 1333 記憶体2G 或 4G 模組

楼主(2015-11-22):
大家安安,最近想將使用的電腦記憶体升級,所以想徵求  DDR3 1333 記憶体2G 或 4G 模組,有意提供者請傳PM  給我,我約需要8G!但我的板子無法插一支 8G 的記憶体!
所以想徵求
DDR3 1333 2G X4

DDR3 1333 4G X2
感謝!

優先考慮同廠牌及雙面顆粒的模組!

网友A:
其實大大應該只是要雙面模組的記憶體吧!我猜大大的應該是第三代的INTEL處理器吧?
那個時期的,記憶體都要雙面模組的才能用,不然就是不開機或是會當機!
我這邊處理很多了!
所以只要換上雙面模組的記憶體就可以用了,不用管是DDR3-1333或是DDR3-1600的!
重點是“雙面模組”....
我這邊是有"十銓"及"品安"的4G/DDR3-1600的,目前出了不少,都沒有什麼問題!
給大大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大大應該只是要雙面模組的記憶體吧!我猜大大的應該是第三代的INTEL處理器吧?
那個時期的,記憶體都要 ...

感謝,可否Pm 給我 十詮4G 1600 的報價!
我的電腦主機是 dell optiplex 790 sff,
找到的資料:
Technically you should be fine.  The ram controller will slow down the 1600Mhz memory to the slowest on the board and since you have 2 sticks of 1333, the 1600 will slow down to 1333.

所以應該是可以用 1666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可否Pm 給我 十詮4G 1600 的報價!
我的電腦主機是 dell optiplex 790 sff,
找到的資料:

不好意思啊!因為最近比較忙,沒有上來看,不曉得還需不需要?
十銓DDR3-1600/4G/雙面模組,一支就$670元,就成本價給您了!
有需要再跟我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因為最近比較忙,沒有上來看,不曉得還需不需要?
十銓DDR3-1600/4G/雙面模組,一支就$670元 ...

好的感謝你,我要兩支,670X2=1340,那麼運費呢,請 PM 給我總額,我下周一或二匯款給你!